[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零度X4V2问题

楼主(2015-03-26):
泡泡老师你好。。我本来是老X4之前是看了你的视频安装调试的一直爽飞,在去年年底炸鸡了返厂说不能修了叫我换套新的X4V2换了我就直接样之前的遥控没在从新设置,现在 5通道跟6通道不能用

楼主:
请问泡泡老师X4跟X4V2遥控设置多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二个产品,5 6通设置方法一样,都只要设置在二档开关就行。
1、进遥控器舵量显示,拨5 6通开关检查一下有没有反应
2、接收机5 6通道插个舵机,检查没有没反应
3、检查5 6通到主控的连接线是否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产品,5 6通设置方法一样,都只要设置在二档开关就行。
1、进遥控器舵量显示,拨5 6通开关检查一下有没 ...

谢谢老师在百忙之中的援助我用的是FUTEBA14SG单线链接的我之前是按你的教学视频安装的X4可是在去年的一次意外重X4炸坏了现在换X4V2。我看你单线链接接收是连在S BUS2上我现在还是那样连。零度的技术说不能连那接口会出错叫我直接插第8通道S BUS上晕飞控没反应现在蛋疼中不知道咋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在百忙之中的援助我用的是FUTEBA14SG单线链接的我之前是按你的教学视频安装的X4可是在去年的一次 ...

14SG的接收机和T8FG的接收机是不一样的。好象要设置一下。不记的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