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上电延迟自检

楼主(2015-03-26):
先说一下我的四轴配置 APM飞控无GPS  富斯9遥控  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郎宇A2212  KV980电机  1047桨 3S 2200MAH电池  用好盈5vbec给APM供电   问题如下  电池插上之后 APM上的绿灯亮了  但是没有自检 蓝灯和红灯不亮  等电机自检完  再过几秒  APM飞控才开始自检 然后解锁 推油门  电机不转   然后重新上电几次 就会恢复正常 但是直接 用USB连接电脑和飞控 一查USB  飞控是会快速自检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像是供电不足,查一下接飞控时供电电压,应该接近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供电不足,查一下接飞控时供电电压,应该接近5v

5.1V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请教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