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爽飞失控返航

楼主(2015-03-26):
今天在楼房间爽飞,结果失控,幸运的是失控返航成功触发,所以大家在城市飞行还是要注意啊,各种干扰..........

网友:
以为飞丢了,哈

网友A:
有几个疑问想问一下,失控返航中是不是必须切换一下飞行模式才能接管?你一般都是用自稳模式飞么?如果NAZA飞控已经设置好失控保护了,遥控器上还用不用设置?我的天九控,里面有个失控保护设置,有油门禁翼起落架什么的应该不用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疑问想问一下,失控返航中是不是必须切换一下飞行模式才能接管?你一般都是用自稳模式飞么?如果NAZA ...

不用设置,只是设置飞控,其它的关掉,飞控是识别pwm值来触发失控保护,不用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设置,只是设置飞控,其它的关掉,飞控是识别pwm值来触发失控保护,不用切换

遥控带信号强度的,比如AT9,一般信号强度显示准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带信号强度的,比如AT9,一般信号强度显示准不准确…?

AT9不是很清楚

网友:
什么飞机和云台,感觉挺稳定啊!

网友:
怎么设置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05-16):
APM能这样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