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令】如何对遥控器信号进行干扰或者接管?求详细.....

楼主(2015-03-26):
如何对遥控器信号进行干扰或者接管?求详细技术解决方案!

目的:天空上的飞行器越来越多,如何把飞机模型用无线电信号干扰使其失去控制,或者通过无线电信号夺取飞行器的控制权;
目标:针对市场上主流的2.4g遥控器;
任务:通过地面便携或者车载的无线电装机完成上面的任务
--------------------------------------------------------------------------------------------------------------------------------------------------------------------------------------------------------------------------------------

网友A:
用sdr,扫频分析信号,再用功放发出去,可以干扰也可以截获控制权,设备成本几千块,软件这块需要自己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当然,可以自己改
多简单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08:25
谁知道别人用什么频道的啊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08:24
找个2.4G的功放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08:33
怎么搞啊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08:34
全频干扰
只要功率够大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08:54
你能写个帖子不
【活跃】FLS北极星(10843835)  23:08:52
ID 是 怎么设定的阿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09:00
或者试验一下
这个狼哥有用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09:20

【传说】凯莱(385574808)  23:09:23
出天八,俩9通接收,加控电,,有没有要的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09:26
这个犯法也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09:36
技术交流
不犯法
做了才犯法
我们算是探求作案手段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0:01
不过我有现成的设备,但是不外借,哈哈哈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0:08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0:11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0:14
是手机那种吗
我也有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0:19
不是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0:21
手机屏蔽的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0:22
我们用的
你懂的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0:27
多少钱
很贵吧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0:34
配发的
据说40多万吧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1:05
按你说的那种搞法多少钱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1:15
可以高频频段全频干扰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1:28
买一个2.4的吗
帮我找找淘宝上有吗
给我一个链接
我买一个试试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1:54
淘宝应该没有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2:07
你帮我找找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2:12
如果你懂无线通信可以自己做
【传说】凯莱(385574808)  23:12:14
有屏蔽仪啊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2:19
或者你找个懂的人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2:22
不懂啊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2:27
空中你怎么去屏蔽呢
【话唠】青岛—长空<18300223552>  23:12:32
狼哥好!
【话唠】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23:12:32
你把天空盖上啊
【传说】凯莱(385574808)  23:12:40
2g,3g,无线都能屏蔽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2:44
长空好
【传说】凯莱(385574808)  23:12:57
可以接平板天线,定向干扰
【话唠】青岛—长空<18300223552>  23:13:02
什么东西?
【传说】飞天狼(zzyzhm2012@126.com)  23:13:14
正在研究干扰技术
怎么把飞机搞下来
或者空中接管
【传说】凯莱(385574808)  23:13:38
俺们这会场就有,,,,5根天线的,,
【话唠】青岛—长空<18300223552>  23:13:48
我们也有
【传说】津 天羽伏魔§帅<lishuai0617@qq.com>  23:13:50
。。。
【话唠】青岛—长空<18300223552>  23:14:00
今天刚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dr,扫频分析信号,再用功放发出去,可以干扰也可以截获控制权,设备成本几千块,软件这块需要自己写 ...

厉害

网友:
这有点像搞电子战啊

网友B:
干扰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接管必需要有通讯协议和控制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扰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接管必需要有通讯协议和控制指令。

干扰怎么做方便有效呢?需要的具体设备有哪些?

网友:
纸鹰 2015-3-27 9:21:51
干扰容易大功率2.4g功放就行  控制就难了

网友:
只要不是加密通讯,控制问题也不大,普通的遥控器所谓跳频其实就是几个频点一起发,接收机收到那个算哪个,通讯协议基本都是公开的,功率压制发送不会太难。但如果是军方或专用的加密协议控制就比较难了。

网友(点评):
在军事上,有一种电磁炸弹,可以瞬间把敌方的无线电系统变成瞎子

网友:
呵呵,感觉动机不纯啊。

网友:
这个想截别人飞机啊、、、、截下来见者有份啊、、、干扰其实不难、、、淘宝上有那种信号屏蔽器、、不贵、、什么都没信号了、、别说遥控器了、、自己控制就不知道了、、有点难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看样子遥控要加多一个其它频率的收发模块,在被干扰的时候能切换到另一个频率

网友:
可以不花钱捡飞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