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人报到,发几张飞行器图片,并请教泡泡老师几个问题

楼主(2015-03-26):
折叠

折叠状态

打开前臂

前臂打开状态

展开

打开状态

拆开检修测试OSD和数传Y线连接

打开机架把OSD和数传用Y线接上并检修

装机后再测试,一切正常

装机再试

搁置

平时搁置

未开狗3时 OSD数据位置

不开狗3时OSD的图像

打开狗3后数据超出显示屏范围

打开狗3以后OSD数据出屏了

在OSD软件上数据原始位置

OSD软件中数据位置

将狗3的supper去掉后,显示屏上图像上下出现黑边,放入OSD数据,但下面的数据还是超屏,如在软件中提一格就进画面了!!!!

狗3将supper去掉,将OSD数据放在上下黑条中,但下边的数据还是出屏了,往上提一格就进画面了 ... ... ...

问题:
1/我接了OSD和数传,用Y线连接,显示正常,因为正在测试连接,所以这几天一直是显示屏和地面站都接上看的,今天偶尔只开了图传的显示屏,没开地面站,才发现OSD里机头方向是0,把数传地面站连上,这个角度显示就正常了,这怎么回事???没连地面站时,开控换模式,显示屏上模式参数显示j正确,正常变化,但机头方向一直是0,地面站一接就好了.........
2/我下了2.2固件的OSD汉字字体,狗3把supper关掉,这样显示屏上下有两条黑屏,正好把数据放里面显示,看得清楚,可能由于狗3有广角,所以在显示屏上显示的OSD数据位置和不接视频时是不一样的,现在在广角下,下边的OSD数据,有一小半是出了显示屏边缘,如果把OSD上提一格,数据就进画面了,在哪里调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数据向上稍提一点(小半格)
3/我飞行器参数:如下,请指点一下,哪些配置不太合理,应该怎么更换一下好.谢谢
参数:轴距600,碳纤折叠机架,加3S5200电池总重1800克,朗宇2216KV800电机,蜘蛛30A电调,APM,minisOSD,915M3dr数传,400MW图传,2轴普通无刷云台,狗3,3S5200电池(现用),4S4200电池,1147乾丰桨(现用)和1047桨

同时测试数传和图传

网友:
APM地面站OSD选项那里有个开启遥测,点一下看看数据正常了不.........
狗最好不要开广角,拍出来不爽,实在要开,你试试OSD选择NTSC制式,然后尽量压缩显示的范围

网友:
把你的狗制式设置为PAL

楼主:
没解决,现在屏上部黑条中数据位置是正好的,改制式似乎整体移位了,能否正好显示很难说,OSD在机架里边,虽然只需卸两个螺丝,但也麻烦,地面站遥测点没反应,到底用PAL还是NTSC对呀?
设备一点不新,也不太合理,对2216,这个机器加航拍1800克,有点沉了,1047桨震动非常小,但拉力更差,1147勉强吧,震动测 了几次不看强,自动调参PID后,飞行倒是挺稳,14分钟,3.6报警,自己觉得后力不太足,是不是换3508KV580的,再换上1238桨就能看强呢?现在反正1147是50%油门起飞,另外这个机架是自己画的,先天有问题,不如十字的机架稳,无风挺好,有风晃得厉害!

网友(2015-08-01):
换 E800   6S 5000  30C INSU   悬停个25分钟不成问题

网友:
机头放着相机,电池需要每次把他重量配平衡吗

网友:
感觉异型机架重心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