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大神,救命啊!!!!!!!!!!!!!!!!!!

楼主(2015-03-27):
PIXHAWK的OSD啥都看不到,怎么回事!

接OSD 屏幕就没图像,不接就正常,用了第一个接口 第二个接头都没信号,头都大了!!!!!

谁能救下命啊!!!!!

RX接TX,还是RX接RX。我两种接线方式都试了!

相机是G3

软件的遥控功能点了也没用!
有数传,有取了TX那根线也没用!

新手入魔,装了几天,就差这个毛病了!!!!!

泡泡大神,救命啊!!!!!!!!!!!!!!!!!! 大神救命的图,救命什么意思,救命不要,救命什么 作者:水果飞机 4144 泡泡大神,救命啊!!!!!!!!!!!!!!!!!! 大神救命的图,救命什么意思,救命不要,救命什么 作者:水果飞机 8543 泡泡大神,救命啊!!!!!!!!!!!!!!!!!! 大神救命的图,救命什么意思,救命不要,救命什么 作者:水果飞机 485 泡泡大神,救命啊!!!!!!!!!!!!!!!!!! 大神救命的图,救命什么意思,救命不要,救命什么 作者:水果飞机 4974

网友A:
1、关于RX TX应该是这样接的
RX--脸下面一根舌头--吃进去,TX--横下面一根耙耙--拉出来,TX-RX拉出来对吃进去,
2、有数传的情况下,OSD和PIX只要接二根线就行了,PIX的TX接OSD的RX,二者GND-GND.
3、狗要设置在PAL制试
4、OSD要是从右边12V供电,板子上二个灯常亮,应测量左侧5V针脚的电压,必须大于4.8V。这时左侧5V可以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关于RX TX应该是这样接的
RX--吃进去,TX--拉出来,RX-TX拉出来对吃进去,
2、有数传的情况下,OSD和PIX ...

泡泡牛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关于RX TX应该是这样接的
RX--吃进去,TX--拉出来,RX-TX拉出来对吃进去,
2、有数传的情况下,OSD和PIX ...

顶,额呵呵

网友:
视频制式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吃进去、拉出来,拉出来对吃进去。形象、好记。泡泡不愧为大师!

RX--脸下面一根舌头--吃进去,TX--横下面一根耙耙--拉出来,TX-RX拉出来对吃进去,
老是有人问TX、RX怎么接,今天教会他明天又忘了来问,烦死了,只能用这种笨办法教他们了。

网友:
你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看你妈不赶你出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脸下面一根舌头--吃进去,TX--横下面一根耙耙--拉出来,TX-RX拉出来对吃进去,
老是有人问TX、RX怎么 ...

泡泡大神,救命啊!!!!!!!!!!!!!!!!!! 大神救命的图,救命什么意思,救命不要,救命什么 作者:老兵嘎嘎 9889 泡泡大神,救命啊!!!!!!!!!!!!!!!!!! 大神救命的图,救命什么意思,救命不要,救命什么 作者:老兵嘎嘎 90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于RX TX应该是这样接的
RX--脸下面一根舌头--吃进去,TX--横下面一根耙耙--拉出来,TX-RX拉出来对吃进 ...

左边12V需要接吗?  我是直接从飞控接的5V在右边,我图传是单独供电的!

OSD是一个灯是常亮  一个灯是闪烁!

另外的接线没有错,还是没有任何图像出来!

网友:
好犀利的回答,不过这样很容易懂,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12V需要接吗?  我是直接从飞控接的5V在右边,我图传是单独供电的!

OSD是一个灯是常亮  一个灯是闪 ...

下面二个并排的灯常亮,角落里的那个灯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