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及开源源程序

楼主(2015-03-27):
说起电调,在航模中用得比较多的是无刷电调,常见的是基于AVR的8位单片机,还有32位的基于ARM内核的ESC32。现在生产电调的厂商或模友DIY的大部分是这两类(还有基于8051内核的)。这些电调的硬件结构大致相同,在软件程序方面,8位的一般用汇编语言来写,32位的可以用高级的C语言来写。
在很多模友手中的电调可能被标以SimonK电调,有的店家也标以SimonK电调来售卖。那SimonK是什么呢?SimonK程序,是一位叫Simon Kirby的编写的,被公认为好用的电调程序。很关键的是这个是开源的。开放源代码。于是很多爱好者把它引用到他的电调项目中。于是基于SimonK源代码的程序都叫SimonK程序。汇编写的程序对于不熟悉的是非常晦涩难懂,不如C语言来的好理解。但是如果用汇编写得好,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下面贴出这个源程序,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autor: Bernhard Konze,Based on upon Bernhard's "tp-18a  Simon Kirby <sim@simulated.ca>

先来段引子
;**** **** **** **** ****
;
;Die Benutzung der Software ist mit folgenden Bedingungen verbunden:
;
;1. Da ich alles kostenlos zur Verf黦ung stelle, gebe ich keinerlei Garantie
;   und 黚ernehme auch keinerlei Haftung f黵 die Folgen der Benutzung.
;
;2. Die Software ist ausschlie遧ich zur privaten Nutzung bestimmt. Ich
;   habe nicht gepr黤t, ob bei gewerblicher Nutzung irgendwelche Patentrechte
;   verletzt werden oder sonstige rechtliche Einschr鋘kungen vorliegen.
;
;3. Jeder darf 膎derungen vornehmen, z.B. um die Funktion seinen Bed黵fnissen
;   anzupassen oder zu erweitern. Ich w黵de mich freuen, wenn ich weiterhin als
;   Co-Autor in den Unterlagen erscheine und mir ein Link zur entprechenden Seite
;   (falls vorhanden) mitgeteilt wird.
;
;4. Auch nach den 膎derungen sollen die Software weiterhin frei sein, d.h. kostenlos bleiben.
;
;!! Wer mit den Nutzungbedingungen nicht einverstanden ist, darf die Software nicht nutzen !!
;
; tp-18a
; October 2004
; autor: Bernhard Konze
; email: bernhard.konze@versanet.de
;--
; Based on upon Bernhard's "tp-18a" and others; see
; http://home.versanet.de/~b-konze/blc_18a/blc_18a.htm
; Copyright (C) 2004 Bernhard Konze
; Copyright (C) 2011-2012 Simon Kirby and other contributors
; NO WARRANTY EXPRESSED OR IMPLIED. USE AT YOUR OWN RISK. Always test
; without propellers! Please respect Bernhard Konze's license above.
;--
; WARNING: I have blown FETs on Turnigy Plush 18A ESCs in previous versions
; of this code with my modifications. Some bugs have since been fixed, such
; as leaving PWM enabled while busy-looping forever outside of ISR code.
; However, this does run with higher PWM frequency than most original code,
; so higher FET temperatures may occur! USE AT YOUR OWN RISK, and maybe see
; how it compares and let me know!
;
; WARNING: This does not check temperature or voltage ADC inputs.
;
; NOTE: We do 16-bit PWM on timer2 at full CPU clock rate resolution, using
; tcnt2h to simulate the high byte. An input FULL to STOP range of 800 plus
; a MIN_DUTY of 56 (a POWER_RANGE of 856) gives 800 unique PWM steps at an
; about 18kHz on a 16MHz CPU clock. The output frequency is slightly lower
; than F_CPU / POWER_RANGE due to cycles used in the interrupt as TCNT2 is
; reloaded.
;
; Simon Kirby <sim@simulated.ca>
;
;-- Device ----------------------------------------------------------------
;
.include "m8def.inc"
;
; 8K Bytes of In-System Self-Programmable Flash
; 512 Bytes EEPROM
; 1K Byte Internal SRAM
;
;-- Fuses -----------------------------------------------------------------
;
; Old fuses for internal RC oscillator at 8MHz were lfuse=0xa4 hfuse=0xdf,
; but since we now set OSCCAL to 0xff (about 16MHz), running under 4.5V is
; officially out of spec. We'd better set the brown-out detection to 4.0V.
; The resulting code works with or without external 16MHz oscillators.
; Boards with external oscillators can use lfuse=0x3f.
;
; If the boot loader is enabled, the last nibble of the hfuse should be set
; to 'a' or '2' to also enable EESAVE - save EEPROM on chip erase. This is
; a 512-word boot flash section (0xe00), and enable BOOTRST to jump to it.
; Setting these fuses actually has no harm even without the boot loader,
; since 0xffff is nop, and it will just nop-sled around into normal code.
;
; Suggested fuses with 4.0V brown-out voltage:
; Without external oscillator: avrdude -U lfuse:w:0x24:m -U hfuse:w:0xda:m
;    With external oscillator: avrdude -U lfuse:w:0x3f:m -U hfuse:w:0xca:m
;
; Don't set WDTON if using the boot loader. We will enable it on start.
;

网友(2016-03-29):
楼主能告诉下simonk的源码怎么下载吗,可以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点评):
谷哥simonk有一个国外的开源网专站面向程序员的,上面会不定期更新源码

网友(点评):
具体链接,我也有一段时间没上去了,

网友(点评):
https://github.com/ 到这个网站上SOSO

网友(2015-09-28):
marshal大神,能否直接把源程序打包,让魔友下载。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啊。

网友:
好东西,果断收藏了,正是所需要的

网友(2015-05-27):
看不懂啊 只懂C的

楼主(2015-03-27):
这是配置
;-- Board -----------------------------------------------------------------
;
; The following only works with avra or avrasm2.
; For avrasm32, just comment out all but the include you need.
#if defined(afro_esc)
#include "afro.inc"                ; AfroESC (ICP PWM, I2C, UART)
#elif defined(afro2_esc)
#include "afro2.inc"                ; AfroESC 2 (ICP PWM, I2C, UART)
#elif defined(afro_hv_esc)
#include "afro_hv.inc"                ; AfroESC HV with drivers (ICP PWM, I2C, UART)
#elif defined(afro_nfet_esc)
#include "afro_nfet.inc"        ; AfroESC 3 with all nFETs (ICP PWM, I2C, UART)
#elif defined(arctictiger_esc)
#include "arctictiger.inc"        ; Arctic Tiger 30A ESC with all nFETs (ICP PWM)
#elif defined(birdie70a_esc)
#include "birdie70a.inc"        ; Birdie 70A with all nFETs (INT0 PWM)
#elif defined(mkblctrl1_esc)
#include "mkblctrl1.inc"        ; MK BL-Ctrl v1.2 (ICP PWM, I2C, UART, high side PWM, sense hack)
#elif defined(bs_esc)
#include "bs.inc"                ; HobbyKing BlueSeries / Mystery (INT0 PWM)
#elif defined(bs_nfet_esc)
#include "bs_nfet.inc"                ; HobbyKing BlueSeries / Mystery with all nFETs (INT0 PWM)
#elif defined(bs40a_esc)
#include "bs40a.inc"                ; HobbyKing BlueSeries / Mystery 40A (INT0 PWM)
#elif defined(dlu40a_esc)
#include "dlu40a.inc"                ; Pulso Advance Plus 40A DLU40A inverted-PWM-opto (INT0 PWM)
#elif defined(dlux_esc)
#include "dlux.inc"                ; HobbyKing Dlux Turnigy ESC 20A
#elif defined(diy0_esc)
#include "diy0.inc"                ; HobbyKing DIY Open ESC (unreleased rev 0)
#elif defined(dys_nfet_esc)
#include "dys_nfet.inc"                ; DYS 30A ESC with all nFETs (ICP PWM, I2C, UART)
#elif defined(hk200a_esc)
#include "hk200a.inc"                ; HobbyKing SS Series 190-200A with all nFETs (INT0 PWM)
#elif defined(hm135a_esc)
#include "hm135a.inc"                ; Hacker/Jeti Master 135-O-F5B 135A inverted-PWM-opto (INT0 PWM)
#elif defined(kda_esc)
#include "kda.inc"                ; Keda/Multistar 12A, 20A, 30A (original) (inverted INT0 PWM)
#elif defined(kda_8khz_esc)
#include "kda_8khz.inc"                ; Keda/Multistar 30A (early 2014) (inverted INT0 PWM)
#elif defined(kda_nfet_esc)
#include "kda_nfet.inc"                ; Keda/Multistar 30A with all nFETs (inverted INT0 PWM)
#elif defined(kda_nfet_ni_esc)
#include "kda_nfet_ni.inc"        ; Keda/Multistar/Sunrise ~30A with all nFETs (INT0 PWM)
#elif defined(rb50a_esc)
#include "rb50a.inc"                ; Red Brick 50A with all nFETs (INT0 PWM)
#elif defined(rb70a_esc)
#include "rb70a.inc"                ; Red Brick 70A with all nFETs (INT0 PWM)
#elif defined(rct50a_esc)
#include "rct50a.inc"                ; RCTimer 50A (MLF version) with all nFETs (INT0 PWM)
#elif defined(tbs_esc)
#include "tbs.inc"                ; TBS 30A ESC (Team BlackSheep) with all nFETs (ICP PWM, UART)
#elif defined(tbs_hv_esc)
#include "tbs_hv.inc"                ; TBS high voltage ESC (Team BlackSheep) with all nFETs (ICP PWM, UART)
#elif defined(tp_esc)
#include "tp.inc"                ; TowerPro 25A/HobbyKing 18A "type 1" (INT0 PWM)
#elif defined(tp_8khz_esc)
#include "tp_8khz.inc"                ; TowerPro 25A/HobbyKing 18A "type 1" (INT0 PWM) at 8kHz PWM
#elif defined(tp_i2c_esc)
#include "tp_i2c.inc"                ; TowerPro 25A/HobbyKing 18A "type 1" (I2C)
#elif defined(tp_nfet_esc)
#include "tp_nfet.inc"                ; TowerPro 25A with all nFETs "type 3" (INT0 PWM)
#elif defined(tp70a_esc)
#include "tp70a.inc"                ; TowerPro 70A with BL8003 FET drivers (INT0 PWM)
#elif defined(tgy6a_esc)
#include "tgy6a.inc"                ; Turnigy Plush 6A (INT0 PWM)
#elif defined(tgy_esc)
#include "tgy.inc"                ; TowerPro/Turnigy Basic/Plush "type 2" (INT0 PWM)
#else
#error "Unrecognized board type."
#endif

楼主:
这是变量与伪指令定议变量

.equ        CPU_MHZ                = F_CPU / 1000000

.equ        BOOT_LOADER        = 1        ; Include Turnigy USB linker STK500v2 boot loader on PWM input pin
.equ        BOOT_JUMP        = 1        ; Jump to any boot loader when PWM input stays high
.equ        BOOT_START        = THIRDBOOTSTART

.if !defined(COMP_PWM)
.equ        COMP_PWM        = 0        ; During PWM off, switch high side on (unsafe on some boards!)
.endif
.if !defined(DEAD_LOW_NS)
.equ        DEAD_LOW_NS        = 300        ; Low-side dead time w/COMP_PWM (62.5ns steps @ 16MHz, max 2437ns)
.equ        DEAD_HIGH_NS        = 300        ; High-side dead time w/COMP_PWM (62.5ns steps @ 16MHz, max roughly PWM period)
.endif
.equ        DEAD_TIME_LOW        = DEAD_LOW_NS * CPU_MHZ / 1000
.equ        DEAD_TIME_HIGH        = DEAD_HIGH_NS * CPU_MHZ / 1000

.if !defined(MOTOR_ADVANCE)
.equ        MOTOR_ADVANCE        = 18        ; Degrees of timing advance (0 - 30, 30 meaning no delay)
.endif
.if !defined(TIMING_OFFSET)
.equ        TIMING_OFFSET        = 0        ; Motor timing offset in microseconds
.endif
.equ        MOTOR_BRAKE        = 0        ; Enable brake during neutral/idle ("motor drag" brake)
.equ        LOW_BRAKE        = 0        ; Enable brake on very short RC pulse ("thumb" brake like on Airtronics XL2P)
.if !defined(MOTOR_REVERSE)
.equ        MOTOR_REVERSE        = 0        ; Reverse normal commutation direction
.endif
.equ        RC_PULS_REVERSE        = 0        ; Enable RC-car style forward/reverse throttle
.equ        RC_CALIBRATION        = 1        ; Support run-time calibration of min/max pulse lengths
.equ        SLOW_THROTTLE        = 0        ; Limit maximum throttle jump to try to prevent overcurrent
.equ        BEACON                = 1        ; Beep periodically when RC signal is lost
.if !defined(CHECK_HARDWARE)
.equ        CHECK_HARDWARE        = 0        ; Check for correct pin configuration, sense inputs, and functioning MOSFETs
.endif
.equ        CELL_MAX_DV        = 43        ; Maximum battery cell deciV
.equ        CELL_MIN_DV        = 35        ; Minimum battery cell deciV
.equ        CELL_COUNT        = 0        ; 0: auto, >0: hard-coded number of cells (for reliable LVC > ~4S)
.equ        BLIP_CELL_COUNT        = 0        ; Blip out cell count before arming
.equ        DEBUG_ADC_DUMP        = 0        ; Output an endless loop of all ADC values (no normal operation)
.equ        MOTOR_DEBUG        = 0        ; Output sync pulses on MOSI or SCK, debug flag on MISO

.equ        I2C_ADDR        = 0x50        ; MK-style I2C address
.equ        MOTOR_ID        = 1        ; MK-style I2C motor ID, or UART motor number

.equ        RCP_TOT                = 2        ; Number of 65536us periods before considering rc pulse lost

; These are now defaults which can be adjusted via throttle calibration
; (stick high, stick low, (stick neutral) at start).
; These might be a bit wide for most radios, but lines up with POWER_RANGE.
.equ        STOP_RC_PULS        = 1060        ; Stop motor at or below this pulse length
.equ        FULL_RC_PULS        = 1860        ; Full speed at or above this pulse length
.equ        MAX_RC_PULS        = 2400        ; Throw away any pulses longer than this
.equ        MIN_RC_PULS        = 100        ; Throw away any pulses shorter than this
.equ        MID_RC_PULS        = (STOP_RC_PULS + FULL_RC_PULS) / 2        ; Neutral when RC_PULS_REVERSE = 1

.if        RC_PULS_REVERSE
.equ        RCP_DEADBAND        = 50        ; Do not start until this much above or below neutral
.equ        PROGRAM_RC_PULS        = (STOP_RC_PULS + FULL_RC_PULS * 3) / 4        ; Normally 1660
.else
.equ        RCP_DEADBAND        = 0
.equ        PROGRAM_RC_PULS        = (STOP_RC_PULS + FULL_RC_PULS) / 2        ; Normally 1460
.endif

.if        LOW_BRAKE
.equ        RCP_LOW_DBAND        = 60        ; Brake at this many microseconds below low pulse
.endif

.equ        MAX_DRIFT_PULS        = 10        ; Maximum jitter/drift microseconds during programming

; Minimum PWM on-time (too low and FETs won't turn on, hard starting)
.if !defined(MIN_DUTY)
.equ        MIN_DUTY        = 56 * CPU_MHZ / 16
.endif

; Number of PWM steps (too high and PWM frequency drops into audible range)
.if !defined(POWER_RANGE)
.equ        POWER_RANGE        = 800 * CPU_MHZ / 16 + MIN_DUTY
.endif

.equ        MAX_POWER        = (POWER_RANGE-1)
.equ        PWR_COOL_START        = (POWER_RANGE/24) ; Power limit while starting to reduce heating
.equ        PWR_MIN_START        = (POWER_RANGE/6) ; Power limit while starting (to start)
.equ        PWR_MAX_START        = (POWER_RANGE/4) ; Power limit while starting (if still not running)
.equ        PWR_MAX_RPM1        = (POWER_RANGE/4) ; Power limit when running slower than TIMING_RANGE1
.equ        PWR_MAX_RPM2        = (POWER_RANGE/2) ; Power limit when running slower than TIMING_RANGE2

.equ        BRAKE_POWER        = MAX_POWER*2/3        ; Brake force is exponential, so start fairly high
.equ        BRAKE_SPEED        = 3                ; Speed to reach MAX_POWER, 0 (slowest) - 8 (fastest)
.equ        LOW_BRAKE_POWER        = MAX_POWER*2/3
.equ        LOW_BRAKE_SPEED        = 5

.equ        TIMING_MIN        = 0x8000 ; 8192us per commutation
.equ        TIMING_RANGE1        = 0x4000 ; 4096us per commutation
.equ        TIMING_RANGE2        = 0x2000 ; 2048us per commutation
.equ        TIMING_RANGE3        = 0x1000 ; 1024us per commutation
.equ        TIMING_MAX        = 0x00e0 ; 56us per commutation

.equ        TIMEOUT_START        = 48000        ; Timeout per commutation for ZC during starting
.if !defined(START_DELAY_US)
.equ        START_DELAY_US        = 0        ; Initial post-commutation wait during starting
.endif
.equ        START_DSTEP_US        = 8        ; Microseconds per start delay step
.equ        START_DELAY_INC        = 15        ; Wait step count increase (wraps in a byte)
.equ        START_MOD_INC        = 4        ; Start power modulation step count increase (wraps in a byte)
.equ        START_MOD_LIMIT        = 48        ; Value at which power is reduced to avoid overheating
.equ        START_FAIL_INC        = 16        ; start_tries step count increase (wraps in a byte, upon which we disarm)

.equ        ENOUGH_GOODIES        = 12        ; This many start cycles without timeout will transition to running mode
.equ        ZC_CHECK_FAST        = 12        ; Number of ZC check loops under which PWM noise should not matter
.equ        ZC_CHECK_MAX        = POWER_RANGE / 32 ; Limit ZC checking to about 1/2 PWM interval
.equ        ZC_CHECK_MIN        = 3

.equ        T0CLK                = (1<<CS01)        ; clk/8 == 2MHz
.equ        T1CLK                = (1<<CS10)+(USE_ICP<<ICES1)+(USE_ICP<<ICNC1)        ; clk/1 == 16MHz
.equ        T2CLK                = (1<<CS20)        ; clk/1 == 16MHz

.equ        EEPROM_SIGN        = 31337                ; Random 16-bit value
.equ        EEPROM_OFFSET        = 0x80                ; Offset into 512-byte space (why not)

; Conditional code inclusion
.set        DEBUG_TX        = 0                ; Output debugging on UART TX pin
.set        ADC_READ_NEEDED        = 0                ; Reading from ADCs

;**** **** **** **** ****
; Register Definitions
.def        temp5                = r0                ; aux temporary (L) (limited operations)
.def        temp6                = r1                ; aux temporary (H) (limited operations)
.def        duty_l                = r2                ; on duty cycle low, one's complement
.def        duty_h                = r3                ; on duty cycle high
.def        off_duty_l        = r4                ; off duty cycle low, one's complement
.def        off_duty_h        = r5                ; off duty cycle high
.def        rx_l                = r6                ; received throttle low
.def        rx_h                = r7                ; received throttle high
.def        tcnt2h                = r8                ; timer2 high byte
.def        i_sreg                = r9                ; status register save in interrupts
.def        temp7                = r10                ; really aux temporary (limited operations)
.def        rc_timeout        = r11
.def        sys_control_l        = r12                ; duty limit low (word register aligned)
.def        sys_control_h        = r13                ; duty limit high
.def        timing_duty_l        = r14                ; timing duty limit low
.def        timing_duty_h        = r15                ; timing duty limit high
.def        flags0                = r16        ; state flags
        .equ        OCT1_PENDING        = 0        ; if set,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is pending
        .equ        SET_DUTY        = 1        ; if set when armed, set duty during evaluate_rc
        .equ        RCP_ERROR        = 2        ; if set, corrupted PWM input was seen
;        .equ        GET_STATE        = 3        ; set if state is to be send
        .equ        EEPROM_RESET        = 4        ; if set, reset EEPROM
        .equ        EEPROM_WRITE        = 5        ; if set, save settings to EEPROM
        .equ        UART_SYNC        = 6        ; if set, we are waiting for our serial throttle byte
        .equ        NO_CALIBRATION        = 7        ; if set, disallow calibration (unsafe reset cause)
.def        flags1                = r17        ; state flags
        .equ        POWER_ON        = 0        ; if set, switching fets is enabled
        .equ        FULL_POWER        = 1        ; 100% on - don't switch off, but do OFF_CYCLE working
        .equ        I2C_MODE        = 2        ; if receiving updates via I2C
        .equ        UART_MODE        = 3        ; if receiving updates via UART
        .equ        EVAL_RC                = 4        ; if set, evaluate rc command while waiting for OCT1
        .equ        ACO_EDGE_HIGH        = 5        ; if set, looking for ACO high - same bit position as ACO
        .equ        STARTUP                = 6        ; if set, startup-phase is active
        .equ        REVERSE                = 7        ; if set, do reverse commutation
.def        flags2                = r18
        .equ        A_FET                = 0        ; if set, A FET is being PWMed
        .equ        B_FET                = 1        ; if set, B FET is being PWMed
        .equ        C_FET                = 2        ; if set, C FET is being PWMed
        .equ        ALL_FETS        = (1<<A_FET)+(1<<B_FET)+(1<<C_FET)
        .equ        SKIP_CPWM        = 7        ; if set, skip complementary PWM (for short off period)
;.def                        = r19
.def        i_temp1                = r20                ; interrupt temporary
.def        i_temp2                = r21                ; interrupt temporary
.def        temp3                = r22                ; main temporary (L)
.def        temp4                = r23                ; main temporary (H)
.def        temp1                = r24                ; main temporary (L), adiw-capable
.def        temp2                = r25                ; main temporary (H), adiw-capable

; XL: general temporary
; XH: general temporary
; YL: general temporary
; YH: general temporary
; ZL: Next PWM interrupt vector (low)
; ZH: Next PWM interrupt vector (high, stays at zero) -- used as "zero" register

楼主:
;**** **** **** **** ****
; RAM Definitions
.dseg                                ; DATA segment
.org SRAM_START

orig_osccal:        .byte        1        ; original OSCCAL value
goodies:        .byte        1        ; Number of rounds without timeout
powerskip:        .byte        1        ; Skip power through this number of steps
ocr1ax:                .byte        1        ; 3rd byte of OCR1A
tcnt1x:                .byte        1        ; 3rd byte of TCNT1
pwm_on_ptr:        .byte        1        ; Next PWM ON vector
rct_boot:        .byte        1        ; Counter which increments while rc_timeout is 0 to jump to boot loader
rct_beacon:        .byte        1        ; Counter which increments while rc_timeout is 0 to disarm and beep occasionally
last_tcnt1_l:        .byte        1        ; last timer1 value
last_tcnt1_h:        .byte        1
last_tcnt1_x:        .byte        1
l2_tcnt1_l:        .byte        1        ; last last timer1 value
l2_tcnt1_h:        .byte        1
l2_tcnt1_x:        .byte        1
timing_l:        .byte        1        ; interval of 2 commutations
timing_h:        .byte        1
timing_x:        .byte        1
com_time_l:        .byte        1        ; time of last commutation
com_time_h:        .byte        1
com_time_x:        .byte        1
start_delay:        .byte        1        ; delay count after starting commutations before checking back-EMF
start_modulate:        .byte        1        ; Start modulation counter (to reduce heating from PWR_MAX_START if stuck)
start_fail:        .byte   1        ; Number of start_modulate loops for eventual failure and disarm
rc_duty_l:        .byte        1        ; desired duty cycle
rc_duty_h:        .byte        1
fwd_scale_l:        .byte        1        ; 16.16 multipliers to scale input RC pulse to POWER_RANGE
fwd_scale_h:        .byte        1
rev_scale_l:        .byte        1
rev_scale_h:        .byte        1
neutral_l:        .byte        1        ; Offset for neutral throttle (in CPU_MHZ)
neutral_h:        .byte        1
.if USE_I2C
i2c_max_pwm:        .byte        1        ; MaxPWM for MK (NOTE: 250 while stopped is magic and enables v2)
i2c_rx_state:        .byte        1
i2c_blc_offset:        .byte        1
.endif
motor_count:        .byte        1        ; Motor number for serial control
brake_sub:        .byte        1        ; Brake speed subtrahend (power of two)
brake_want:        .byte        1        ; Type of brake desired
brake_active:        .byte        1        ; Type of brake active
;**** **** **** **** ****
; The following entries are block-copied from/to EEPROM
eeprom_sig_l:        .byte        1
eeprom_sig_h:        .byte        1
puls_high_l:        .byte        1        ; -,
puls_high_h:        .byte        1        ;  |
puls_low_l:        .byte        1        ;  |- saved pulse lengths during throttle calibration
puls_low_h:        .byte        1        ;  |  (order used by rc_prog)
puls_neutral_l:        .byte        1        ;  |
puls_neutral_h:        .byte        1        ; -'
.if USE_I2C
blc_revision:        .byte        1        ; BLConfig revision
blc_setmask:        .byte        1        ; BLConfig settings mask
blc_pwmscaling:        .byte        1        ; BLConfig pwm scaling
blc_currlimit:        .byte        1        ; BLConfig current limit
blc_templimit:        .byte        1        ; BLConfig temperature limit
blc_currscale:        .byte        1        ; BLConfig current scaling
blc_bitconfig:        .byte        1        ; BLConfig bitconfig (1 == MOTOR_REVERSE)
blc_checksum:        .byte        1        ; BLConfig checksum (0xaa + above bytes)
.endif
eeprom_end:        .byte        1

;-----bko-----------------------------------------------------------------
;**** **** **** **** ****
.cseg
.org 0
;**** **** **** **** ****
; ATmega8 interrupts
;.equ INT0addr=$001 ; External Interrupt0 Vector Address
;.equ INT1addr=$002 ; External Interrupt1 Vector Address
;.equ OC2addr =$003 ; Output Compare2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VF2addr=$004 ; Overflow2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ICP1addr=$005 ; Input Capture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C1Aaddr=$006 ; Output Compare1A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C1Baddr=$007 ; Output Compare1B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VF1addr=$008 ; Overflow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OVF0addr=$009 ; Overflow0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SPIaddr =$00a ; SPI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URXCaddr=$00b ; USART Receive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UDREaddr=$00c ; USAR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UTXCaddr=$00d ; USART Transmit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ADCCaddr=$00e ; ADC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ERDYaddr=$00f ; EEPROM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ACIaddr =$010 ; Analog Comparator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TWIaddr =$011 ; Irq. vector address for Two-Wire Interface
;.equ SPMaddr =$012 ; SPM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equ SPMRaddr =$012 ; SPM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
;-----bko-----------------------------------------------------------------
; Reset and interrupt jump table
; When multiple interrupts are pending, the vectors are executed from top
; (ext_int0) to bottom.
  rjmp reset ; reset
  rjmp rcp_int ; ext_int0
  reti  ; ext_int1
  reti  ; t2oc_int
  ijmp  ; t2ovfl_int
  rjmp rcp_int ; icp1_int
  rjmp t1oca_int ; t1oca_int
  reti  ; t1ocb_int
  rjmp t1ovfl_int ; t1ovfl_int
  reti  ; t0ovfl_int
  reti  ; spi_int
  rjmp urxc_int ; urxc
  reti  ; udre
  reti  ; utxc
  reti  ; adc_int
  reti  ; eep_int
  reti  ; aci_int
  rjmp i2c_int ; twi_int
  reti  ; spmc_int
eeprom_defaults_w:
.db low(EEPROM_SIGN), high(EEPROM_SIGN)
.db byte1(FULL_RC_PULS * CPU_MHZ), byte2(FULL_RC_PULS * CPU_MHZ)
.db byte1(STOP_RC_PULS * CPU_MHZ), byte2(STOP_RC_PULS * CPU_MHZ)
.db byte1(MID_RC_PULS * CPU_MHZ), byte2(MID_RC_PULS * CPU_MHZ)
.if USE_I2C
.equ BL_REVISION = 2
.db BL_REVISION, 144 ; Revision, SetMask -- Settings mask should encode MOTOR_REVERSE bit
.db 255, 255  ; PwmScaling, CurrentLimit
.db 127, 0  ; TempLimit, CurrentScaling
.db 0, byte1(0xaa + BL_REVISION + 144 + 255 + 255 + 127 + 0 + 0) ; BitConfig, crc (0xaa + sum of above bytes)
.endif

楼主:
以下是各种宏定义和调用程序定义
;-- Instruction extension macros -----------------------------------------
; Add any 16-bit immediate to a register pair (@0:@1 += @2), no Z flag
.macro adi2
.if byte1(-@2)
  subi @0, byte1(-@2)
  sbci @1, byte1(-byte2(@2 + 0xff))
.else
  subi @1, byte1(-byte2(@2 + 0xff))
.endif
.endmacro
; Smaller version for r24 and above, Z flag not reliable
.macro adiwx
.if (@2) & ~0x3f
  adi2 @0, @1, @2
.else
  adiw @0, @2
.endif
.endmacro
; Compare any 16-bit immediate from a register pair (@0:@1 -= @2, maybe clobbering @3)
.macro cpiz2
  cpi @0, byte1(@2)
.if byte2(@2)
  ldi @3, byte2(@2)
  cpc @1, @3
.else
  cpc @1, ZH
.endif
.endmacro
; Compare any 16-bit immediate from a register pair (@0:@1 -= @2, maybe clobbering @3), no Z flag
; Do not follow by Z flag tests like breq, brne, brlt, brge, brlo, brsh!
; The idea here is that the low byte being compared with (subtracted by)
; 0 will never set carry, so skipping it and cpi'ing the high byte is the
; same other than the result of the Z flag.
.macro cpi2
.if byte1(@2)
  cpiz2 @0, @1, @2, @3
.else
  cpi @1, byte2(@2)
.endif
.endmacro
; Compare any 24-bit immediate from a register triplet (@0:@1:@2 -= @3, maybe clobbering @4)
.macro cpiz3
  cpi @0, byte1(@3)
.if byte2(@3)
  ldi @4, byte2(@3)
  cpc @1, @4
.else
  cpc @1, ZH
.endif
.if byte3(@3)
  ldi @4, byte3(@3)
  cpc @2, @4
.else
  cpc @2, ZH
.endif
.endmacro
; Compare any 24-bit immediate from a register triplet (@0:@1:@2 -= @3, maybe clobbering @4)
; May not set Z flag, as above.
.macro cpi3
.if byte1(@3)
  cpiz3 @0, @1, @2, @3, @4
.else
  cpi2 @1, @2, @3 >> 8, @4
.endif
.endmacro
; Subtract any 16-bit immediate from a register pair (@0:@1 -= @2), no Z flag
.macro sbi2
.if byte1(@2)
  subi @0, byte1(@2)
  sbci @1, byte2(@2)
.else
  subi @1, byte2(@2)
.endif
.endmacro
; Smaller version for r24 and above, Z flag not reliable
.macro sbiwx
.if (@2) & ~0x3f
  sbi2 @0, @1, @2
.else
  sbiw @0, @2
.endif
.endmacro
; Load 2-byte immediate
.macro ldi2
  ldi @0, byte1(@2)
  ldi @1, byte2(@2)
.endmacro
; Load 3-byte immediate
.macro ldi3
  ldi @0, byte1(@3)
  ldi @1, byte2(@3)
  ldi @2, byte3(@3)
.endmacro
; Register out to any address (memory-mapped if necessary)
.macro outr
.if @0 < 64
  out @0, @1
.else
  sts @0, @1
.endif
.endmacro
; Register in from any address (memory-mapped if necessary)
.macro inr
.if @1 < 64
  in @0, @1
.else
  lds @0, @1
.endif
.endmacro
; Immediate out to any port (possibly via @2 as a temporary)
.macro outi
.if @1
  ldi @2, @1
  outr @0, @2
.else
  outr @0, ZH
.endif
.endmacro

楼主:
;-- FET driving macros ---------------------------------------------------
; Careful: "if" conditions split over multiple lines (with backslashes)
; work with arva, but avrasm2.exe silently produces wrong results.

.macro FET_on
.if (INIT_PB & ((@0 == PORTB) << @1)) | (INIT_PC & ((@0 == PORTC) << @1)) | (INIT_PD & ((@0 == PORTD) << @1))
                cbi        @0, @1
.else
                sbi        @0, @1
.endif
.endmacro

.macro FET_off
.if (INIT_PB & ((@0 == PORTB) << @1)) | (INIT_PC & ((@0 == PORTC) << @1)) | (INIT_PD & ((@0 == PORTD) << @1))
                sbi        @0, @1
.else
                cbi        @0, @1
.endif
.endmacro

.macro AnFET_on
                FET_on        AnFET_port, AnFET
.endmacro
.macro AnFET_off
                FET_off        AnFET_port, AnFET
.endmacro
.macro ApFET_on
                FET_on        ApFET_port, ApFET
.endmacro
.macro ApFET_off
                FET_off        ApFET_port, ApFET
.endmacro
.macro BnFET_on
                FET_on        BnFET_port, BnFET
.endmacro
.macro BnFET_off
                FET_off        BnFET_port, BnFET
.endmacro
.macro BpFET_on
                FET_on        BpFET_port, BpFET
.endmacro
.macro BpFET_off
                FET_off        BpFET_port, BpFET
.endmacro
.macro CnFET_on
                FET_on        CnFET_port, CnFET
.endmacro
.macro CnFET_off
                FET_off        CnFET_port, CnFET
.endmacro
.macro CpFET_on
                FET_on        CpFET_port, CpFET
.endmacro
.macro CpFET_off
                FET_off        CpFET_port, CpFET
.endmacro

.macro all_pFETs_off
.if ApFET_port != BpFET_port || ApFET_port != CpFET_port
                ApFET_off
                BpFET_off
                CpFET_off
.else
                in        @0, ApFET_port
        .if (INIT_PB & ((ApFET_port == PORTB) << ApFET)) | (INIT_PC & ((ApFET_port == PORTC) << ApFET)) | (INIT_PD & ((ApFET_port == PORTD) << ApFET))
                sbr        @0, (1<<ApFET)+(1<<BpFET)+(1<<CpFET)
        .else
                cbr        @0, (1<<ApFET)+(1<<BpFET)+(1<<CpFET)
        .endif
                out        ApFET_port, @0
.endif
.endmacro

.macro all_nFETs_off
.if AnFET_port != BnFET_port || AnFET_port != CnFET_port
                AnFET_off
                BnFET_off
                CnFET_off
.else
                in        @0, AnFET_port
        .if (INIT_PB & ((AnFET_port == PORTB) << AnFET)) | (INIT_PC & ((AnFET_port == PORTC) << AnFET)) | (INIT_PD & ((AnFET_port == PORTD) << AnFET))
                sbr        @0, (1<<AnFET)+(1<<BnFET)+(1<<CnFET)
        .else
                cbr        @0, (1<<AnFET)+(1<<BnFET)+(1<<CnFET)
        .endif
                out        AnFET_port, @0
.endif
.endmacro

.macro nFET_brake
.if AnFET_port != BnFET_port || AnFET_port != CnFET_port
                AnFET_on
                BnFET_on
                CnFET_on
.else
                in        @0, AnFET_port
        .if (INIT_PB & ((AnFET_port == PORTB) << AnFET)) | (INIT_PC & ((AnFET_port == PORTC) << AnFET)) | (INIT_PD & ((AnFET_port == PORTD) << AnFET))
                cbr        @0, (1<<AnFET)+(1<<BnFET)+(1<<CnFET)
        .else
                sbr        @0, (1<<AnFET)+(1<<BnFET)+(1<<CnFET)
        .endif
                out        AnFET_port, @0
.endif
.endmacro

楼主:
;-- RC pulse setup and edge handling macros ------------------------------

.if USE_ICP
.macro rcp_int_enable
                in        @0, TIMSK
                sbr        @0, (1<<TICIE1)        ; enable icp1_int
                out        TIMSK, @0
.endmacro
.macro rcp_int_disable
                in        @0, TIMSK
                cbr        @0, (1<<TICIE1)        ; disable icp1_int
                out        TIMSK, @0
.endmacro
.macro rcp_int_rising_edge
                ldi        @0, T1CLK
                out        TCCR1B, @0
.endmacro
.macro rcp_int_falling_edge
                ldi        @0, T1CLK & ~(1<<ICES1)
                out        TCCR1B, @0
.endmacro
.elif USE_INT0
.macro rcp_int_enable
                ldi        @0, (1<<INT0)        ; enable ext_int0
                out        GICR, @0
.endmacro
.macro rcp_int_disable
                out        GICR, ZH        ; disable ext_int0
.endmacro
.if USE_INT0 == 1
.macro rcp_int_rising_edge
                ldi        @0, (1<<ISC01)+(1<<ISC00)
                out        MCUCR, @0        ; set next int0 to rising edge
.endmacro
.macro rcp_int_falling_edge
                ldi        @0, (1<<ISC01)
                out        MCUCR, @0        ; set next int0 to falling edge
.endmacro
.elif USE_INT0 == 2
.macro rcp_int_rising_edge
                ldi        @0, (1<<ISC01)
                out        MCUCR, @0        ; set next int0 to falling edge
.endmacro
.macro rcp_int_falling_edge
                ldi        @0, (1<<ISC01)+(1<<ISC00)
                out        MCUCR, @0        ; set next int0 to rising edge
.endmacro
.endif
.endif

楼主:
;-- Analog comparator sense macros ---------------------------------------
; We enable and disable the ADC to override ACME when one of the sense
; pins is AIN1 instead of an ADC pin. In the future, this will allow
; reading from the ADC at the same time.

.macro comp_init
                in        @0, SFIOR
                sbr        @0, (1<<ACME)        ; set Analog Comparator Multiplexer Enable
                out        SFIOR, @0
        .if defined(mux_a) && defined(mux_b) && defined(mux_c)
                cbi        ADCSRA, ADEN        ; Disable ADC to make sure ACME works
        .endif
.endmacro
.macro comp_adc_disable
        .if !defined(mux_a) || !defined(mux_b) || !defined(mux_c)
                cbi        ADCSRA, ADEN        ; Disable ADC if we enabled it to get AIN1
        .endif
.endmacro
.macro comp_adc_enable
                sbi        ADCSRA, ADEN        ; Eisable ADC to effectively disable ACME
.endmacro
.macro set_comp_phase_a
        .if defined(mux_a)
                ldi        @0, mux_a        ;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A
                out        ADMUX, @0
                comp_adc_disable
        .else
                comp_adc_enable
        .endif
.endmacro
.macro set_comp_phase_b
        .if defined(mux_b)
                ldi        @0, mux_b        ;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B
                out        ADMUX, @0
                comp_adc_disable
        .else
                comp_adc_enable
        .endif
.endmacro
.macro set_comp_phase_c
        .if defined(mux_c)
                ldi        @0, mux_c        ;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C
                out        ADMUX, @0
                comp_adc_disable
        .else
                comp_adc_enable
        .endif
.endmacro

;-- Timing and motor debugging macros ------------------------------------

.macro flag_on
        .if MOTOR_DEBUG && (DIR_PB & (1<<4)) == 0
                sbi        PORTB, 4
        .endif
.endmacro
.macro flag_off
        .if MOTOR_DEBUG && (DIR_PB & (1<<4)) == 0
                cbi        PORTB, 4
        .endif
.endmacro
.macro sync_on
        .if MOTOR_DEBUG && (DIR_PB & (1<<3)) == 0
                sbi        PORTB, 3
        .elif MOTOR_DEBUG && (DIR_PB & (1<<5)) == 0
                sbi        PORTB, 5
        .endif
.endmacro
.macro sync_off
        .if MOTOR_DEBUG && (DIR_PB & (1<<3)) == 0
                cbi        PORTB, 3
        .elif MOTOR_DEBUG && (DIR_PB & (1<<5)) == 0
                cbi        PORTB, 5
        .endif
.endmacro

; Short cycle delay without clobbering flags
.equ        MAX_BUSY_WAIT_CYCLES        = 32
.macro cycle_delay
.if @0 >= MAX_BUSY_WAIT_CYCLES
.error "cycle_delay too long"
.endif
.if @0 > 0
        .if @0 & 1
                nop
        .endif
        .if @0 & 2
                rjmp        PC + 1
        .endif
        .if @0 & 4
                rjmp        PC + 1
                rjmp        PC + 1
        .endif
        .if @0 & 8
                nop
                rcall        wait_ret                ; 3 cycles to call + 4 to return
        .endif
        .if @0 & 16
                rjmp        PC + 1
                rcall        wait_ret
                rcall        wait_ret
        .endif
.endif
.endmacro

;-----bko-----------------------------------------------------------------
; Timer2 overflow interrupt (output PWM) -- the interrupt vector actually
; "ijmp"s to Z, which should point to one of these entry points.
;
; We try to avoid clobbering (and thus needing to save/restore) flags;
; in, out, mov, ldi, cpse, etc. do not modify any flags, while dec does.
;
; We used to check the comparator (ACSR) here to help starting, since PWM
; switching is what introduces noise that affects the comparator result.
; However, timing of this is very sensitive to FET characteristics, and
; would work well on some boards but not at all on others without waiting
; another 100-200ns, which was enough to break other boards. So, instead,
; we do all of the ACSR sampling outside of the interrupt and do digital
; filtering. The AVR interrupt overhead also helps to shield the noise.
;
; We reload TCNT2 as the very last step so as to reduce PWM dead areas
; between the reti and the next interrupt vector execution, which still
; takes a good 4 (reti) + 4 (interrupt call) + 2 (ijmp) cycles. We also
; try to keep the switch on close to the start of pwm_on and switch off
; close to the end of pwm_aff to minimize the power bump at full power.
;
; pwm_*_high and pwm_again are called when the particular on/off cycle
; is longer than will fit in 8 bits. This is tracked in tcnt2h.

.if MOTOR_BRAKE || LOW_BRAKE
pwm_brake_on:
                cpse        tcnt2h, ZH
                rjmp        pwm_again
                in        i_sreg, SREG
                nFET_brake i_temp1
                ldi        i_temp1, 0xff
                cp        off_duty_l, i_temp1        ; Check for 0 off-time
                cpc        off_duty_h, ZH
                breq        pwm_brake_on1
                ldi        ZL, pwm_brake_off        ; Not full on, so turn it off next
                lds        i_temp2, brake_sub
                sub        sys_control_l, i_temp2
                brne        pwm_brake_on1
                neg        duty_l                        ; Increase duty
                sbc        duty_h, i_temp1                ; i_temp1 is 0xff aka -1
                com        duty_l
                com        off_duty_l                ; Decrease off duty
                sbc        off_duty_l, ZH
                sbc        off_duty_h, ZH
                com        off_duty_l
pwm_brake_on1:        mov        tcnt2h, duty_h
                out        SREG, i_sreg
                out        TCNT2, duty_l
                reti

pwm_brake_off:
                cpse        tcnt2h, ZH
                rjmp        pwm_again
                in        i_sreg, SREG
                ldi        ZL, pwm_brake_on
                mov        tcnt2h, off_duty_h
                all_nFETs_off i_temp1
                out        SREG, i_sreg
                out        TCNT2, off_duty_l
                reti
.endif

.if DEAD_TIME_HIGH > 7
.equ        EXTRA_DEAD_TIME_HIGH = DEAD_TIME_HIGH - 7
.else
.equ        EXTRA_DEAD_TIME_HIGH = 0
.endif

pwm_on_fast_high:
.if COMP_PWM && EXTRA_DEAD_TIME_HIGH > MAX_BUSY_WAIT_CYCLES
                in        i_sreg, SREG
                dec        tcnt2h
                brne        pwm_on_fast_high_again
                ldi        ZL, pwm_on_fast
pwm_on_fast_high_again:
                out        SREG, i_sreg
                reti
.endif

pwm_on_high:
                in        i_sreg, SREG
                dec        tcnt2h
                brne        pwm_on_again
                ldi        ZL, pwm_on
pwm_on_again:        out        SREG, i_sreg
                reti

pwm_again:
                in        i_sreg, SREG
                dec        tcnt2h
                out        SREG, i_sreg
                reti

pwm_on:
.if COMP_PWM
                sbrc        flags2, A_FET
                ApFET_off
                sbrc        flags2, B_FET
                BpFET_off
                sbrc        flags2, C_FET
                CpFET_off
        .if EXTRA_DEAD_TIME_HIGH > MAX_BUSY_WAIT_CYCLES
                ; Reschedule to interrupt once the dead time has passed
                .if high(EXTRA_DEAD_TIME_HIGH)
                ldi        i_temp1, high(EXTRA_DEAD_TIME_HIGH)
                mov        tcnt2h, i_temp1
                ldi        ZL, pwm_on_fast_high
                .else
                ldi        ZL, pwm_on_fast
                .endif
                ldi        i_temp1, 0xff - low(EXTRA_DEAD_TIME_HIGH)
                out        TCNT2, i_temp1
                reti                                ; Do something else while we wait
                .equ        CPWM_OVERHEAD_HIGH = 7 + 8 + EXTRA_DEAD_TIME_HIGH
        .else
                ; Waste cycles to wait for the dead time
                cycle_delay EXTRA_DEAD_TIME_HIGH
                .equ        CPWM_OVERHEAD_HIGH = 7 + EXTRA_DEAD_TIME_HIGH
                ; Fall through
        .endif
.endif
pwm_on_fast:
                sbrc        flags2, A_FET
                AnFET_on
                sbrc        flags2, B_FET
                BnFET_on
                sbrc        flags2, C_FET
                CnFET_on
                ldi        ZL, pwm_off
                mov        tcnt2h, duty_h
                out        TCNT2, duty_l
                reti

pwm_wdr:                                        ; Just reset watchdog
                wdr
                reti

pwm_off:
                cpse        tcnt2h, ZH                ; 2 cycles to skip when tcnt2h is 0
                rjmp        pwm_again
                wdr                                ; 1 cycle: watchdog reset
                sbrc        flags1, FULL_POWER        ; 2 cycles to skip if not full power
                rjmp        pwm_on                        ; None of this off stuff if full power
                lds        ZL, pwm_on_ptr                ; 2 cycles
                mov        tcnt2h, off_duty_h        ; 1 cycle
                sbrc        flags2, A_FET                ; 2 cycles if skip, 1 cycle otherwise
                AnFET_off                        ; 2 cycles (off at 12 cycles from entry)
                sbrc        flags2, B_FET                ; Offset by 2 cycles here,
                BnFET_off                        ; but still equal on-time
                sbrc        flags2, C_FET
                CnFET_off
                out        TCNT2, off_duty_l        ; 1 cycle
                .if COMP_PWM
                sbrc        flags2, SKIP_CPWM        ; 2 cycles if skip, 1 cycle otherwise
                reti
                .if DEAD_TIME_LOW > 9
                .equ        EXTRA_DEAD_TIME_LOW = DEAD_TIME_LOW - 9
                .else
                .equ        EXTRA_DEAD_TIME_LOW = 0
                .endif
                cycle_delay EXTRA_DEAD_TIME_LOW - 2
                .equ        CPWM_OVERHEAD_LOW = 9 + EXTRA_DEAD_TIME_LOW
                sbrc        flags2, A_FET
                ApFET_on
                sbrc        flags2, B_FET
                BpFET_on
                sbrc        flags2, C_FET
                CpFET_on
                .endif
                reti                                ; 4 cycles

.if high(pwm_off)
.error "high(pwm_off) is non-zero; please move code closer to start or use 16-bit (ZH) jump registers"
.endif

楼主:
;-----bko-----------------------------------------------------------------
; timer1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t1oca_int:        in        i_sreg, SREG
                lds        i_temp1, ocr1ax
                subi        i_temp1, 1
                brcc        t1oca_int1
                cbr        flags0, (1<<OCT1_PENDING)        ; signal OCT1A passed
t1oca_int1:        sts        ocr1ax, i_temp1
                out        SREG, i_sreg
                reti
;-----bko-----------------------------------------------------------------
; timer1 overflow interrupt (happens every 4096祍)
t1ovfl_int:        in        i_sreg, SREG
                lds        i_temp1, tcnt1x
                inc        i_temp1
                sts        tcnt1x, i_temp1
                andi        i_temp1, 15                        ; Every 16 overflows
                brne        t1ovfl_int1
                tst        rc_timeout
                breq        t1ovfl_int2
                dec        rc_timeout
t1ovfl_int1:        out        SREG, i_sreg
                reti
t1ovfl_int2:        lds        i_temp1, rct_boot
                inc        i_temp1
                sts        rct_boot, i_temp1
                lds        i_temp1, rct_beacon
                inc        i_temp1
                sts        rct_beacon, i_temp1
                rjmp        t1ovfl_int1
;-----bko-----------------------------------------------------------------
; NOTE: This interrupt uses the 16-bit atomic timer read/write register
; by reading TCNT1L and TCNT1H, so this interrupt must be disabled before
; any other 16-bit timer options happen that might use the same register
; (see "Accessing 16-bit registers" in the Atmel documentation)
; icp1 = rc pulse input, if enabled
rcp_int:
        .if USE_ICP || USE_INT0
                .if USE_ICP
                in        i_temp1, ICR1L                ; get captured timer values
                in        i_temp2, ICR1H
                in        i_sreg, TCCR1B                ; abuse i_sreg to hold value
                sbrs        i_sreg, ICES1                ; evaluate edge of this interrupt
                .else
                in        i_temp1, TCNT1L                ; get timer1 values
                in        i_temp2, TCNT1H
                .if USE_INT0 == 1
                sbis        PIND, rcp_in                ; evaluate edge of this interrupt
                .else
                sbic        PIND, rcp_in                ; inverted signalling
                .endif
                .endif
                rjmp        falling_edge
rising_edge:
                in        i_sreg, SREG
                ; Stuff this rise time plus MAX_RC_PULS into OCR1B.
                ; We use this both to save the time it went high and
                ; to get an interrupt to indicate high timeout.
                adiwx        i_temp1, i_temp2, MAX_RC_PULS * CPU_MHZ
                out        OCR1BH, i_temp2
                out        OCR1BL, i_temp1
                rcp_int_falling_edge i_temp1        ; Set next int to falling edge
                ldi        i_temp1, (1<<OCF1B)        ; Clear OCF1B flag
                out        TIFR, i_temp1
                out        SREG, i_sreg
                reti

rcpint_fail:
                in        i_sreg, SREG
                sbr        flags0, (1<<RCP_ERROR)
                rjmp        rcpint_exit

falling_edge:
                in        i_sreg, TIFR
                sbrc        i_sreg, OCF1B                ; Too long high would set OCF1B
                rjmp        rcpint_fail
                in        i_sreg, SREG
                movw        rx_l, i_temp1                ; Guaranteed to be valid, store immediately
                in        i_temp1, OCR1BL                ; No atomic temp register used to read OCR1* registers
                in        i_temp2, OCR1BH
                sbi2        i_temp1, i_temp2, MAX_RC_PULS * CPU_MHZ        ; Put back to start time
                sub        rx_l, i_temp1                ; Subtract start time from current time
                sbc        rx_h, i_temp2
.if MAX_RC_PULS * CPU_MHZ > 0xffff
.error "MAX_RC_PULS * CPU_MHZ too big to fit in two bytes -- adjust it or the rcp_int code"
.endif
                sbr        flags1, (1<<EVAL_RC)
rcpint_exit:        rcp_int_rising_edge i_temp1        ; Set next int to rising edge
                out        SREG, i_sreg
                reti
        .endif
;-----bko-----------------------------------------------------------------
; MK BL-Ctrl v1, v2 compatible input control
; Ctrl-click Settings in MKTool for reversing and additional settings
i2c_int:
        .if USE_I2C
                in        i_sreg, SREG
                in        i_temp1, TWSR
                cpi        i_temp1, 0x60                ; rx: received our SLA+W
                breq        i2c_ack
                cpi        i_temp1, 0x80                ; rx: data available, previously ACKed
                breq        i2c_rx_data
                cpi        i_temp1, 0xa0                ; rx: stop/restart condition (end of message)
                breq        i2c_rx_stop
                cpi        i_temp1, 0xa8                ; tx: received our SLA+R
                breq        i2c_tx_init
                cpi        i_temp1, 0xb8                ; tx: data request, previously ACKed
                breq        i2c_tx_data
                cpi        i_temp1, 0xf8                ; tx: no relevant state information
                breq        i2c_io_error
                cpse        i_temp1, ZH                ; Bus error due to illegal start/stop condition
                rjmp        i2c_ack                        ; 0x88, 0xc0, etc.: enable listening
i2c_io_error:        ldi        i_temp1, (1<<TWIE)|(1<<TWEN)|(1<<TWSTO)|(1<<TWEA)|(1<<TWINT)
                rjmp        i2c_out

i2c_tx_init:        sbrc        rx_l, 7                        ; BLConfig struct requested?
                rjmp        i2c_tx_blconfig
                out        TWDR, ZH                ; Send 0 as Current (dummy)
                ldi        i_temp1, 250                ; Prepare MaxPWM value (250 when stopped enables MK BL-Ctrl proto v2)
                sbrc        flags1, POWER_ON
i2c_tx_datarep:        ldi        i_temp1, 255                ; Send MaxPWM 255 when running (and repeat for Temperature)
                sts        i2c_max_pwm, i_temp1
                rjmp        i2c_ack
i2c_tx_data:        sbrc        rx_l, 7                        ; BLConfig struct requested?
                rjmp        i2c_tx_blconfig1
                lds        i_temp1, i2c_max_pwm        ; MaxPWM value (has special meaning for MK)
                out        TWDR, i_temp1
                rjmp        i2c_tx_datarep                ; Send 255 for Temperature for which we should get a NACK (0xc0)

i2c_tx_blconfig:
                ldi        i_temp1, blc_revision        ; First BLConfig structure member
                sts        i2c_blc_offset, i_temp1
i2c_tx_blconfig1:
                mov        i_temp2, ZL                ; Save Z
                lds        ZL, i2c_blc_offset
                ld        i_temp1, Z+
                sts        i2c_blc_offset, ZL
                out        TWDR, i_temp1
                cpi        ZL, blc_checksum + 1        ; Past last structure member?
                mov        ZL, i_temp2                ; Restore Z
                breq        i2c_nack                ; No more space
                rjmp        i2c_ack

i2c_nack:        ldi        i_temp1, (1<<TWIE)|(1<<TWEN)|(1<<TWINT)
                rjmp        i2c_out
i2c_ack:        ldi        i_temp1, (1<<TWIE)|(1<<TWEN)|(1<<TWEA)|(1<<TWINT)
i2c_out:        out        TWCR, i_temp1
                out        SREG, i_sreg
                reti

i2c_rx_stop:        lds        i_temp1, i2c_rx_state
                cpse        i_temp1, ZH                ; Skip if empty message or we were writing
                sbr        flags1, (1<<EVAL_RC)|(1<<I2C_MODE)        ; i2c message received
                sts        i2c_rx_state, ZH
                rjmp        i2c_ack
i2c_rx_data:        lds        i_temp1, i2c_rx_state
                inc        i_temp1
                sts        i2c_rx_state, i_temp1
                cpi        i_temp1, 1
                brne        i2c_rx_data1
                in        rx_h, TWDR                ; Receive high byte from bus
                mov        rx_l, ZH                ; Zero low byte (we may not receive it)
                rjmp        i2c_ack
i2c_rx_data1:        cpi        i_temp1, 2
                brne        i2c_rx_blc
                in        rx_l, TWDR                ; Receive low byte from bus
                rjmp        i2c_ack

i2c_rx_blc:        cpi        i_temp1, 3                ; BLConfig revision
                brne        i2c_rx_blc1
                in        i_temp1, TWDR
                cpi        i_temp1, 2
                brne        i2c_nack                ; We support only BLConfig revision 2
                rjmp        i2c_ack
i2c_rx_blc1:        cpi        i_temp1, 3 + blc_checksum - blc_revision        ; Checksum field?
                breq        i2c_rx_blccsum
                mov        i_temp2, ZL                ; Save Z
                ldi        ZL, blc_revision - 3
                add        ZL, i_temp1                ; Z now points to BLConfig structure member
                in        i_temp1, TWDR                ; Read BLConfig data byte
                st        Z, i_temp1                ; Update structure member
                mov        ZL, i_temp2                ; Restore Z
                lds        i_temp2, blc_checksum
                add        i_temp2, i_temp1
                sts        blc_checksum, i_temp2
                rjmp        i2c_ack                        ; More expected
i2c_rx_blccsum:        in        i_temp1, TWDR                ; We can't do anything with the checksum, so just update it to remove setmask
                lds        i_temp2, blc_setmask        ; After receiving, zero the settings mask
;out UDR, i_temp2
                sbrc        i_temp2, 6                ; Reset EEPROM if bit 6 set in blc_setmask
                sbr        flags0, (1<<EEPROM_RESET)
                sbrc        i_temp2, 7                ; Write EEPROM if bit 7 set in blc_setmask
                sbr        flags0, (1<<EEPROM_WRITE)
                sub        i_temp1, i_temp2
                ldi        i_temp2, 0b10010000        ; Default to write EEPROM and Reverse direction options selected
                add        i_temp1, i_temp2
                sts        blc_setmask, i_temp2
                sts        blc_checksum, i_temp1
                rjmp        i2c_ack
        .endif
;-----bko-----------------------------------------------------------------
urxc_int:
; This is Bernhard's serial protocol implementation in the UART
; version here: http://home.versanet.de/~b-konze/blc_6a/blc_6a.htm
; This seems to be implemented for a project described here:
; http://www.control.aau.dk/uav/reports/10gr833/10gr833_student_report.pdf
; The UART runs at 38400 baud, N81. Input is ignored until >= 0xf5
; is received, where we start counting to MOTOR_ID, at which
; the received byte is used as throttle input. 0 is neutral,
; >= 200 is FULL_POWER.
        .if USE_UART
                in        i_sreg, SREG
                in        i_temp1, UDR
                cpi        i_temp1, 0xf5                ; Start throttle byte sequence
                breq        urxc_x3d_sync
                sbrs        flags0, UART_SYNC
                rjmp        urxc_exit                ; Throw away if not UART_SYNC
                brcc        urxc_unknown
                lds        i_temp2, motor_count
                dec        i_temp2
                brne        urxc_set_exit                ; Skip when motor_count != 0
                mov        rx_h, i_temp1                ; Save 8-bit input
                sbr        flags1, (1<<EVAL_RC)+(1<<UART_MODE)
urxc_unknown:        cbr        flags0, (1<<UART_SYNC)
                rjmp        urxc_exit
urxc_x3d_sync:        sbr        flags0, (1<<UART_SYNC)
                ldi        i_temp2, MOTOR_ID        ; Start counting down from MOTOR_ID
urxc_set_exit:        sts        motor_count, i_temp2
urxc_exit:        out        SREG, i_sreg
                reti
        .endif
;-----bko-----------------------------------------------------------------
; beeper: timer0 is set to 1祍/count
beep_f1:        ldi        temp2, 80
                ldi        temp4, 200
                RED_on
beep_f1_on:        BpFET_on
                AnFET_on
                rcall        beep
                brne        beep_f1_on
                RED_off
                ret

beep_f2:        ldi        temp2, 100
                ldi        temp4, 180
                GRN_on
beep_f2_on:        CpFET_on
                BnFET_on
                rcall        beep
                brne        beep_f2_on
                GRN_off
                ret

beep_f3:        ldi        temp2, 120
                ldi        temp4, 160
beep_f3_on:        ApFET_on
                CnFET_on
                rcall        beep
                brne        beep_f3_on
                ret

beep_f4:        ldi        temp2, 140
beep_f4_freq:        ldi        temp4, 140
beep_f4_fets:        RED_on
                GRN_on
beep_f4_on:        CpFET_on
                AnFET_on
                rcall        beep
                brne        beep_f4_on
                GRN_off
                RED_off
                ret

                ; Fall through

楼主:
;-----bko-----------------------------------------------------------------
; Interrupts no longer need to be disabled to beep, but the PWM interrupt
; must be muted first
beep:                out        TCNT0, ZH
beep1:                in        temp1, TCNT0
                cpi        temp1, 2*CPU_MHZ        ; 32祍 on
                brlo        beep1
                all_nFETs_off temp3
                all_pFETs_off temp3
                ldi        temp3, CPU_MHZ
beep2:                out        TCNT0, ZH
                wdr
beep3:                in        temp1, TCNT0
                cp        temp1, temp4
                brlo        beep3
                dec        temp3
                brne        beep2
                dec        temp2
                ret

wait240ms:        rcall        wait120ms
wait120ms:        rcall        wait60ms
wait60ms:        rcall        wait30ms
wait30ms:        ldi        temp2, 15
wait1:                ldi        temp3, CPU_MHZ
wait2:                out        TCNT0, ZH
                ldi        temp1, (1<<TOV0)        ; Clear TOV0 by setting it
                out        TIFR, temp1
                wdr
wait3:                in        temp1, TIFR
                sbrs        temp1, TOV0
                rjmp        wait3
                dec        temp3
                brne        wait2
                dec        temp2
                brne        wait1
wait_ret:        ret

楼主:
;-- EEPROM functions -----------------------------------------------------
; Interrupts must be disabled to avoid Z conflicts and content changes.
eeprom_check_reset:
        ; Check EEPROM signature
                lds        temp1, eeprom_sig_l
                lds        temp2, eeprom_sig_h
                subi        temp1, low(EEPROM_SIGN)
                sbci        temp2, high(EEPROM_SIGN)
                breq        eeprom_good

        ; Signature not good: set defaults in RAM, but do not write
        ; to the EEPROM until we actually set something non-default
eeprom_reset1:        ldi2        YL, YH, eeprom_sig_l
                ldi        ZL, low(eeprom_defaults_w << 1)
eeprom_reset2:        lpm        temp1, Z+
                st        Y+, temp1
                cpi        YL, low(eeprom_end)
                brne        eeprom_reset2
eeprom_good:        ret

.if USE_I2C
eeprom_reset_block:
                cli
                push        ZL
                rcall        eeprom_reset1
                pop        ZL
                sei
                ret
.endif

;-----bko-----------------------------------------------------------------
; Read from or write to the EEPROM block. To avoid duplication, we use the
; global interrupts flag (I) to enable writing versus reading mde. Only
; changed bytes are written. We restore OSCCAL to the boot-time value as
; the EEPROM timing is affected by it. We always return by falling through
; to osccal_set.
eeprom_read_block:                                ; When interrupts disabled
eeprom_write_block:                                ; When interrupts enabled
                lds        temp1, orig_osccal
                out        OSCCAL, temp1
                cbr        flags0, (1<<EEPROM_WRITE)
                ldi2        YL, YH, eeprom_sig_l
                ldi2        temp1, temp2, EEPROM_OFFSET
eeprom_rw1:        wdr
                sbic        EECR, EEWE
                rjmp        eeprom_rw1                ; Loop while writing EEPROM
                in        temp3, SPMCR
                sbrc        temp3, SPMEN
                rjmp        eeprom_rw1                ; Loop while flashing
                cpi        YL, low(eeprom_end)
                breq        eeprom_rw4
                out        EEARH, temp2
                out        EEARL, temp1
                adiw        temp1, 1
                sbi        EECR, EERE                ; Read existing EEPROM byte
                in        temp3, EEDR
                brie        eeprom_rw2
                st        Y+, temp3                ; Store the byte to RAM
                rjmp        eeprom_rw1
eeprom_rw2:        ld        temp4, Y+                ; Compare with the byte in RAM
                out        EEDR, temp4
                cli
                sbi        EECR, EEMWE
                cpse        temp3, temp4
                sbi        EECR, EEWE
                sei
                rjmp        eeprom_rw1
eeprom_rw4:        rcall        wait30ms
                ; Fall through to set the oscillator calibration
;-----bko-----------------------------------------------------------------
; Set the oscillator calibration for 8MHz operation, or set it to 0xff for
; approximately 16MHz operation even without an external oscillator. This
; should be safe as long as we restore it during EEPROM accesses. This
; will have no effect on boards with external oscillators, except that
; the EEPROM still uses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at 1MHz).
osccal_set:
.if CPU_MHZ == 16
                ldi        temp1, 0xff                ; Almost 16MHz
.else
                ldi        temp1, 0x9f                ; Almost 8MHz
.endif
                out        OSCCAL, temp1
                ret
;-----bko-----------------------------------------------------------------
; Shift left temp7:temp6:temp5 temp1 times.
lsl_temp567:
                lsl        temp5
                rol        temp6
                rol        temp7
                dec        temp1
                brne        lsl_temp567
                ret
;-----bko-----------------------------------------------------------------
; Multiply temp1:temp2 by temp3:temp4 and add high 16 bits of result to Y.
; Clobbers temp5, temp6, and leaves the lower byte in temp7.
mul_y_12x34:
                mul        temp1, temp3                ; Scale raw pulse length to POWER_RANGE: 16x16->32 (bottom 16 discarded)
                mov        temp7, temp6                ; Save byte 2 of result, discard byte 1 already
                mul        temp2, temp3
                add        temp7, temp5
                adc        YL, temp6
                adc        YH, ZH
                mul        temp1, temp4
                add        temp7, temp5
                adc        YL, temp6
                adc        YH, ZH
                mul        temp2, temp4
                add        YL, temp5
                adc        YH, temp6                ; Product is now in Y, flags set
                ret

楼主:
;-----bko-----------------------------------------------------------------
; Unlike the normal evaluate_rc, we look here for programming mode (pulses
; above PROGRAM_RC_PULS), unless we have received I2C or UART input.
;
; With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input, we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 oscillator drift. If we are running on a board without an external
; crystal/resonator/oscillator, the internal RC oscillator must be used,
; which can drift significantly with temperature and voltage. So, we must
; use some margins while calibrating. The internal RC speeds up when cold,
; causing arming problems if the learned pulse is too low. Likewise, the
; internal RC slows down when hot,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reach full
; throttle.
evaluate_rc_init:
                .if USE_UART
                sbrc        flags1, UART_MODE
                rjmp        evaluate_rc_uart
                .endif
                .if USE_I2C
                sbrc        flags1, I2C_MODE
                rjmp        evaluate_rc_i2c
                .endif
                .if RC_CALIBRATION && (USE_ICP || USE_INT0)
                cbr        flags1, (1<<EVAL_RC)
        ; If input is above PROGRAM_RC_PULS, we try calibrating throttle
                ldi2        YL, YH, puls_high_l        ; Start with high pulse calibration
                sbrc        flags0, NO_CALIBRATION        ; Is it safe to calibrate now?
                rjmp        evaluate_rc_puls
                rjmp        rc_prog1
rc_prog0:        rcall        wait240ms                ; Wait for stick movement to settle
        ; Collect average of throttle input pulse length
rc_prog1:        movw        temp3, rx_l                ; Save the starting pulse length
                wdr
rc_prog2:        mul        ZH, ZH                        ; Clear 24-bit result registers (0 * 0 -> temp5:temp6)
                clr        temp7
                cpi        YL, low(puls_high_l)        ; Are we learning the high pulse?
                brne        rc_prog3                ; No, maybe the low pulse
                cpi2        temp3, temp4, PROGRAM_RC_PULS * CPU_MHZ, temp1
                brcs        evaluate_rc_puls        ; Lower than PROGRAM_RC_PULS - exit programming
                ldi        temp1, 32 * 31/32        ; Full speed pulse averaging count (slightly below exact)
                rjmp        rc_prog5
rc_prog3:        lds        temp1, puls_high_l        ; If not learning the high pulse, we should stay below it
                cp        temp3, temp1
                lds        temp1, puls_high_h
                cpc        temp4, temp1
                brcc        rc_prog1                ; Restart while pulse not lower than learned high pulse
                cpi        YL, low(puls_low_l)        ; Are we learning the low pulse?
                brne        rc_prog4                ; No, must be the neutral pulse
                ldi        temp1, 32 * 17/16        ; Stop/reverse pulse (slightly above exact)
                rjmp        rc_prog5
rc_prog4:        lds        temp1, puls_low_l
                cp        temp3, temp1
                lds        temp1, puls_low_h
                cpc        temp4, temp1
                brcs        rc_prog1                ; Restart while pulse lower than learned low pulse
                ldi        temp1, 32                ; Neutral pulse measurement (exact)
rc_prog5:        mov        tcnt2h, temp1                ; Abuse tcnt2h as pulse counter
rc_prog6:        wdr
                sbrs        flags1, EVAL_RC                ; Wait for next pulse
                rjmp        rc_prog6
                cbr        flags1, (1<<EVAL_RC)
                movw        temp1, rx_l                ; Atomic copy of new rc pulse length
                add        temp5, temp1                ; Accumulate 24-bit average
                adc        temp6, temp2
                adc        temp7, ZH
                sub        temp1, temp3                ; Subtract the starting pulse from this one
                sbc        temp2, temp4                ; to find the drift since the starting pulse
        ; Check for excessive drift with an emulated signed comparison -
        ; add the drift amount to offset the negative side to 0
                adiwx        temp1, temp2, MAX_DRIFT_PULS * CPU_MHZ
        ; ..then subtract the 2*drift + 1 -- carry will be clear if
        ; we drifted outside of the range
                sbiwx        temp1, temp2, 2 * MAX_DRIFT_PULS * CPU_MHZ + 1
                brcc        rc_prog0                ; Wait and start over if input moved
                dec        tcnt2h
                brne        rc_prog6                ; Loop until average accumulated
                ldi        temp1, 3
                rcall        lsl_temp567                ; Multiply by 8 (so that 32 loops makes average*256)
                st        Y+, temp6                ; Save the top 16 bits as the result
                st        Y+, temp7
        ; One beep: high (full speed) pulse received
                rcall        beep_f3
                cpi        YL, low(puls_high_l+2)
                breq        rc_prog1                ; Go back to get low pulse
        ; Two beeps: low (stop/reverse) pulse received
                rcall        wait30ms
                rcall        beep_f3
                cpi        YL, low(puls_low_l+2)
                .if RC_PULS_REVERSE
                breq        rc_prog1                ; Go back to get neutral pulse
                .else
                breq        rc_prog_done
                .endif
        ; Three beeps: neutral pulse received
                rcall        wait30ms
                rcall        beep_f3
rc_prog_done:        rcall        eeprom_write_block
                rjmp        puls_scale                ; Calculate the new scaling factors
                .endif
;-----bko-----------------------------------------------------------------
; These routines may clobber temp* and Y, but not X.
evaluate_rc:
                .if USE_UART
                sbrc        flags1, UART_MODE
                rjmp        evaluate_rc_uart
                .endif
                .if USE_I2C
                sbrc        flags1, I2C_MODE
                rjmp        evaluate_rc_i2c
                .endif
        ; Fall through to evaluate_rc_puls
;-----bko-----------------------------------------------------------------
.if USE_ICP || USE_INT0
evaluate_rc_puls:
                cbr        flags1, (1<<EVAL_RC)+(1<<REVERSE)
                .if MOTOR_BRAKE || LOW_BRAKE
                sts        brake_want, ZH
                .endif
                movw        temp1, rx_l                ; Atomic copy of rc pulse length
                .if defined(MIN_RC_PULS)
                cpi2        temp1, temp2, MIN_RC_PULS * CPU_MHZ, temp3
                brcc        puls_long_enough
                sbr        flags0, (1<<RCP_ERROR)
                ret
puls_long_enough:
                .endif
                .if LOW_BRAKE
                lds        YL, puls_low_l                ; Lowest calibrated pulse (regardless of RC_PULS_REVERSE)
                lds        YH, puls_low_h
                sbiwx        YL, YH, RCP_LOW_DBAND * CPU_MHZ
                brcs        puls_not_low_brake
                cp        temp1, YL
                cpc        temp2, YH
                brcc        puls_not_low_brake
                ldi        YL, 2
                sts        brake_want, YL                ; Set desired brake to 2 (low brake)
                rjmp        puls_zero
puls_not_low_brake:
                .endif
                lds        YL, neutral_l
                lds        YH, neutral_h
                sub        temp1, YL                ; Offset input to neutral
                sbc        temp2, YH
                brcc        puls_plus
                .if RC_PULS_REVERSE
                sbr        flags1, (1<<REVERSE)
                com        temp2                        ; Negate 16-bit value to get positive duty cycle
                neg        temp1
                sbci        temp2, -1
                lds        temp3, rev_scale_l        ; Load reverse scaling factor
                lds        temp4, rev_scale_h
                rjmp        puls_not_zero
                .endif
                ; Fall through to stop/zero in no reverse case
puls_zero_brake:
                .if MOTOR_BRAKE
                ldi        YL, 1
                sts        brake_want, YL                ; Set desired brake to 1 (neutral brake)
                .endif
puls_zero:        clr        YL
                clr        YH
                rjmp        rc_duty_set
puls_plus:
                lds        temp3, fwd_scale_l        ; Load forward scaling factor
                lds        temp4, fwd_scale_h
puls_not_zero:
                .if RCP_DEADBAND
                sbiwx        temp1, temp2, RCP_DEADBAND * CPU_MHZ
                brmi        puls_zero_brake
                .endif
.endif
        ; The following is used by all input modes
rc_do_scale:        ldi2        YL, YH, MIN_DUTY        ; Offset result so that 0 is MIN_DUTY
                rcall        mul_y_12x34                ; Scaled result is now in Y
                cpi2        YL, YH, MAX_POWER, temp1
                brcs        rc_duty_set
                ldi2        YL, YH, MAX_POWER
rc_duty_set:        sts        rc_duty_l, YL
                sts        rc_duty_h, YH
                sbrs        flags0, SET_DUTY
                rjmp        rc_no_set_duty
                ldi        temp1, RCP_TOT
                mov        rc_timeout, temp1        ; Short rc_timeout when driving
                rjmp        set_new_duty_l                ; Skip reload into YL:YH
rc_no_set_duty:        ldi        temp1, 0xff
                cp        rc_timeout, temp1
                adc        rc_timeout, ZH
                ret
;-----bko-----------------------------------------------------------------
.if USE_I2C
evaluate_rc_i2c:
                movw        YL, rx_l                ; Atomic copy of 16-bit input
                cbr        flags1, (1<<EVAL_RC)
        ; Load settings from BLConfig structure (BL-Ctrl v2)
                lds        temp1, blc_bitconfig
                bst        temp1, 0                ; BitConfig bit 0: Reverse
                bld        flags1, REVERSE
        ; MK sends one or two bytes, if supported, and if low bits are
        ; non-zero. We store the first received byte in rx_h, second
        ; in rx_l. There are 3 low bits which are stored at the low
        ; side of the second byte, so we must shift them to line up with
        ; the high byte. The high bits become less significant, if set.
                lsl        YL                        ; 00000xxxb -> 0000xxx0b
                swap        YL                        ; 0000xxx0b -> xxx00000b
                adiw        YL, 0                        ; 16-bit zero-test
                breq        rc_duty_set                ; Power off
        ; Scale so that YH == 247 is MAX_POWER, to support reaching full
        ; power from the highest MaxGas setting in MK-Tools. Bernhard's
        ; original version reaches full power at around 245.
                movw        temp1, YL
                ldi2        temp3, temp4, 0x100 * (POWER_RANGE - MIN_DUTY) / 247
                rjmp        rc_do_scale                ; The rest of the code is common
.endif
;-----bko-----------------------------------------------------------------
.if USE_UART
evaluate_rc_uart:
                mov        YH, rx_h                ; Copy 8-bit input
                cbr        flags1, (1<<EVAL_RC)+(1<<REVERSE)
                ldi        YL, 0
                cpi        YH, 0
                breq        rc_duty_set                ; Power off
        ; Scale so that YH == 200 is MAX_POWER.
                movw        temp1, YL
                ldi2        temp3, temp4, 0x100 * (POWER_RANGE - MIN_DUTY) / 200
                rjmp        rc_do_scale                ; The rest of the code is common
.endif
;-----bko-----------------------------------------------------------------
; Calculate the neutral offset and forward (and reverse) scaling factors
; to line up with the high/low (and neutral) pulse lengths.
puls_scale:
                .if RC_PULS_REVERSE
                lds        temp1, puls_neutral_l
                lds        temp2, puls_neutral_h
                .else
                lds        temp1, puls_low_l
                lds        temp2, puls_low_h
                .endif
                sts        neutral_l, temp1
                sts        neutral_h, temp2
        ; Find the distance to full throttle and fit it to match the
        ; distance between FULL_RC_PULS and STOP_RC_PULS by walking
        ; for the lowest 16.16 multiplier that just brings us in range.
                lds        temp3, puls_high_l
                lds        temp4, puls_high_h
                sub        temp3, temp1
                sbc        temp4, temp2
                rcall        puls_find_multiplicand
                sts        fwd_scale_l, temp1
                sts        fwd_scale_h, temp2
                .if RC_PULS_REVERSE
                lds        temp3, puls_neutral_l
                lds        temp4, puls_neutral_h
                lds        temp1, puls_low_l
                lds        temp2, puls_low_h
                sub        temp3, temp1
                sbc        temp4, temp2
                rcall        puls_find_multiplicand
                sts        rev_scale_l, temp1
                sts        rev_scale_h, temp2
                .endif
                ret
;-----bko-----------------------------------------------------------------
; Find the lowest 16.16 multiplicand that brings us to full throttle
; (POWER_RANGE - MIN_DUTY) when multiplied by temp3:temp4.
; The range we are looking for is around 3000 - 10000:
; m = (POWER_RANGE - MIN_DUTY) * 65536 / (1000us * 16MHz)
; If the input range is < 100us at 8MHz, < 50us at 16MHz, we return
; too low a multiplicand (higher won't fit in 16 bits).
puls_find_multiplicand:
                .if RCP_DEADBAND
                sbi2        temp3, temp4, RCP_DEADBAND * CPU_MHZ
                .endif
                ldi2        temp1, temp2, (POWER_RANGE - MIN_DUTY) * 65536 / MAX_RC_PULS / CPU_MHZ
puls_find1:        adiw        temp1, 1
                wdr
                cpi        temp2, 0xff
                cpc        temp1, temp2
                breq        puls_find_fail                ; Return if we reached 0xffff
        ; Start with negative POWER_RANGE so that 0 is full throttle
                ldi2        YL, YH, MIN_DUTY - POWER_RANGE
                rcall        mul_y_12x34
        ; We will always be increasing the result in steps of less than 1,
        ; so we can test for just zero rather than a range.
                brne        puls_find1
puls_find_fail:        ret
;-----bko-----------------------------------------------------------------
update_timing:
                cli
                in        temp1, TCNT1L
                in        temp2, TCNT1H
                lds        temp3, tcnt1x
                in        temp4, TIFR
                sei
                cpi        temp2, 0x80                ; tcnt1x is right when TCNT1h[7] set;
                sbrc        temp4, TOV1                ; otherwise, if TOV1 is/was pending,
                adc        temp3, ZH                ; increment our copy of tcnt1x.

        ; Calculate the timing from the last two zero-crossings
                lds        YL, last_tcnt1_l        ; last -> Y
                lds        YH, last_tcnt1_h
                lds        temp7, last_tcnt1_x
                sts        last_tcnt1_l, temp1
                sts        last_tcnt1_h, temp2
                sts        last_tcnt1_x, temp3
                lds        temp5, l2_tcnt1_l        ; last2 -> temp5
                lds        temp6, l2_tcnt1_h
                lds        temp4, l2_tcnt1_x
                sts        l2_tcnt1_l, YL
                sts        l2_tcnt1_h, YH
                sts        l2_tcnt1_x, temp7

        ; Cancel DC bias by starting our timing from the average of the
        ; last two zero-crossings. Commutation phases always alternate.
        ; Next start = (cur(c) - last2(a)) / 2 + last(b)
        ; -> start=(c-b+(c-a)/2)/2+b
        ;
        ;                  (c - a)
        ;         (c - b + -------)
        ;                     2
        ; start = ----------------- + b
        ;                 2

                sub        temp1, temp5                ; c' = c - a
                sbc        temp2, temp6
                sbc        temp3, temp4

        ; Limit maximum RPM (fastest timing)
                cpi3        temp1, temp2, temp3, TIMING_MAX * CPU_MHZ / 2, temp4
                brcc        update_timing1
                ldi3        temp1, temp2, temp3, TIMING_MAX * CPU_MHZ / 2
                lsr        sys_control_h                ; limit by reducing power
                ror        sys_control_l
update_timing1:

        ; Calculate a hopefully sane duty cycle limit from this timing,
        ; to prevent excessive current if high duty is requested when the
        ; current duty is low. This is the best we can do without a current
        ; sensor. The actual current will depend on motor KV and voltage,
        ; so this is just an approximation. It would be nice if we could
        ; do this with math instead of two constants, but we need a divide.
        ; Clobbers only temp4. Fastest in case of fastest timing.

                cpi2        temp2, temp3, (TIMING_RANGE3 * CPU_MHZ / 2) >> 8, temp4
                ldi2        XL, XH, MAX_POWER
                brcs        update_timing4

                ; 24.8-bit fixed-point unsigned divide, inlined with available registers:
                ; duty (XL:XH) = MAX_POWER * (TIMING_RANGE3 * CPU_MHZ / 2) / period (temp1:temp2:temp3)
                ; This takes about one microsecond per loop, but we only take this path
                ; when the motor is spinning slowly.

                ldi        XL, byte3(MAX_POWER * (TIMING_RANGE3 * CPU_MHZ / 2) / 0x100)
                ldi        XH, 33                ; Iteration counter
                movw        timing_duty_l, XL
                ldi2        XL, XH, MAX_POWER * (TIMING_RANGE3 * CPU_MHZ / 2) / 0x100

                mul        ZH, ZH                ; Zero temp5, temp6
                sub        temp4, temp4        ; Zero temp4, clear carry
                rjmp        fudiv24_ep        ; Jump with carry clear
fudiv24_loop:
                rol        temp4
                rol        temp5
                rol        temp6
                cp        temp4, temp1        ; Divide by commutation period
                cpc        temp5, temp2
                cpc        temp6, temp3
                brcs        fudiv24_ep
                sub        temp4, temp1
                sbc        temp5, temp2
                sbc        temp6, temp3
fudiv24_ep:
                rol        XL
                rol        XH
                rol        timing_duty_l
                dec        timing_duty_h
                brne        fudiv24_loop
                com        XL
                com        XH

                cpi2        XL, XH, PWR_MAX_RPM1, temp4
                brcc        update_timing4
                ldi2        XL, XH, PWR_MAX_RPM1
update_timing4:        movw        timing_duty_l, XL

                sts        timing_l, temp1                ; Store timing (120 degrees)
                sts        timing_h, temp2
                sts        timing_x, temp3

                lsr        temp3                        ; c'>>= 1 (shift to 60 degrees)
                ror        temp2
                ror        temp1

.if defined(DC_BIAS_CANCEL)
                lds        temp5, last_tcnt1_l        ; restore original c as a'
                lds        temp6, last_tcnt1_h
                lds        temp4, last_tcnt1_x
                sub        temp5, YL                ; a'-= b
                sbc        temp6, YH
                sbc        temp4, temp7

                add        temp5, temp1                ; a'+= c'
                adc        temp6, temp2
                adc        temp4, temp3
                lsr        temp4                        ; a'>>= 1
                ror        temp6
                ror        temp5
                add        YL, temp5                ; b+= a' -> YL:YH:temp7 become filtered ZC time
                adc        YH, temp6
                adc        temp7, temp4
.else
                lds        YL, last_tcnt1_l        ; restore original c as a'
                lds        YH, last_tcnt1_h
                lds        temp7, last_tcnt1_x
.endif

                ldi        temp4, (30 - MOTOR_ADVANCE) * 256 / 60
                rcall        update_timing_add_degrees
.if TIMING_OFFSET
                sbiwx        YL, YH, TIMING_OFFSET * CPU_MHZ
                ldi        temp4, byte3(TIMING_OFFSET * CPU_MHZ)
                sbc        temp7, temp4
.endif
                sts        com_time_l, YL                ; Store start of next commutation
                sts        com_time_h, YH
                sts        com_time_x, temp7
                rcall        set_ocr1a_abs                ; Set timer for start of next commutation

                sbrc        flags1, EVAL_RC
                rjmp        evaluate_rc                ; Set new duty either way
;-----bko-----------------------------------------------------------------
; Unlike update_timing above, we try not to clobber XL, XH used as a loop
; counter in wait_for_edge.
set_new_duty:        lds        YL, rc_duty_l
                lds        YH, rc_duty_h
set_new_duty_l:        cp        YL, timing_duty_l
                cpc        YH, timing_duty_h
                brcs        set_new_duty10
                movw        YL, timing_duty_l        ; Limit duty to timing_duty
set_new_duty10:        cp        YL, sys_control_l
                cpc        YH, sys_control_h
                brcs        set_new_duty11
                movw        YL, sys_control_l        ; Limit duty to sys_control
set_new_duty11:
.if SLOW_THROTTLE
                ; If sys_control is higher than twice the current duty,
                ; limit it to that. This means that a steady-state duty
                ; cycle can double at any time, but any larger change will
                ; be rate-limited.
                ldi2        temp1, temp2, PWR_MIN_START
                cp        YL, temp1
                cpc        YH, temp2
                brcs        set_new_duty12
                movw        temp1, YL                ; temp1:temp2 >= PWR_MIN_START
set_new_duty12:        lsl        temp1
                rol        temp2
                cp        sys_control_l, temp1
                cpc        sys_control_h, temp2
                brcs        set_new_duty13
                movw        sys_control_l, temp1
set_new_duty13:
.endif
                ldi2        temp1, temp2, MAX_POWER
                sub        temp1, YL                ; Calculate OFF duty
                sbc        temp2, YH
                breq        set_new_duty_full
                adiw        YL, 0
                breq        set_new_duty_zero
                ; Not off and not full power
                cbr        flags1, (1<<FULL_POWER)
                sbr        flags1, (1<<POWER_ON)
                ; At higher PWM frequencies, halve the frequency
                ; when starting -- this helps hard drive startup
                .if POWER_RANGE < 1000 * CPU_MHZ / 16
                sbrs        flags1, STARTUP
                rjmp        set_new_duty_set
                lsl        temp1
                rol        temp2
                lsl        YL
                rol        YH
                .endif
set_new_duty_set:
                ; When off duty is short, skip complementary PWM; otherwise,
                ; compensate the off_duty time to account for the overhead.
        .if COMP_PWM
                set
                ldi        temp4, pwm_on_fast        ; Short off period: skip complementary PWM
                cpse        temp2, ZH
                ldi        temp4, pwm_on_fast_high        ; Off period >= 0x100
                cpi2        temp1, temp2, CPWM_OVERHEAD_HIGH + CPWM_OVERHEAD_LOW, temp3
                brcs        set_new_duty21                ; Off period < off-to-on cycle count plus interrupt overhead
                clt                                ; Not short off period, unset SKIP_CPWM
                sbiwx        temp1, temp2, CPWM_OVERHEAD_HIGH
        .endif
                ldi        temp4, pwm_on                ; Off period < 0x100
                cpse        temp2, ZH
                ldi        temp4, pwm_on_high        ; Off period >= 0x100
set_new_duty21:
                com        YL                        ; Save one's complement of both
                com        temp1                        ; low bytes for up-counting TCNT2
                movw        duty_l, YL                ; Atomic set new ON duty for PWM interrupt
                cli                                ; Critical section (off_duty & flags together)
                movw        off_duty_l, temp1        ; Set new OFF duty for PWM interrupt
                sts        pwm_on_ptr, temp4        ; Set Next PWM ON interrupt vector
                .if COMP_PWM
                bld        flags2, SKIP_CPWM        ; If to skip complementary PWM
                .endif
                sei
                ret
set_new_duty_full:
                ; Full power
                sbr        flags1, (1<<FULL_POWER)+(1<<POWER_ON)
                rjmp        set_new_duty_set
set_new_duty_zero:
                ; Power off
                cbr        flags1, (1<<FULL_POWER)+(1<<POWER_ON)
                ldi        temp4, pwm_off                ; Skip the on phase entirely
                .if COMP_PWM
                set                                ; Skip complementary PWM
                .endif
                rjmp        set_new_duty21

楼主:
;-----bko-----------------------------------------------------------------
; Multiply the 24-bit timing in temp1:temp2:temp3 by temp4 and add the top
; 24-bits to YL:YH:temp7.
update_timing_add_degrees:
                mul        temp1, temp4
                add        YL, temp6                ; Discard byte 1 already
                adc        YH, ZH
                adc        temp7, ZH
                mul        temp2, temp4
                add        YL, temp5
                adc        YH, temp6
                adc        temp7, ZH
                mul        temp3, temp4
                add        YH, temp5
                adc        temp7, temp6
                ret
load_timing:
                lds        temp1, timing_l
                lds        temp2, timing_h
                lds        temp3, timing_x
                lds        YL, com_time_l
                lds        YH, com_time_h
                lds        temp7, com_time_x
                ret
set_timing_degrees:
                rcall        load_timing
                rcall        update_timing_add_degrees
        ; Fall through to set_ocr1a_abs
;-----bko-----------------------------------------------------------------
; Set OCT1_PENDING until the absolute time specified by YL:YH:temp7 passes.
; Returns current TCNT1(L:H:X) value in temp1:temp2:temp3.
;
; tcnt1x may not be updated until many instructions later, even with
; interrupts enabled, because the AVR always executes one non-interrupt
; instruction between interrupts, and several other higher-priority
; interrupts may (have) come up. So, we must save tcnt1x and TIFR with
; interrupts disabled, then do a correction.
set_ocr1a_abs:
                in        temp4, TIMSK
                mov        temp5, temp4
                cbr        temp4, (1<<TOIE1)+(1<<OCIE1A)
                out        TIMSK, temp4                ; Disable TOIE1 and OCIE1A temporarily
                ldi        temp4, (1<<OCF1A)
                cli
                out        OCR1AH, YH
                out        OCR1AL, YL
                out        TIFR, temp4                ; Clear any pending OCF1A interrupt
                in        temp1, TCNT1L
                in        temp2, TCNT1H
                sei
                sbr        flags0, (1<<OCT1_PENDING)
                lds        temp3, tcnt1x
                in        temp4, TIFR
                cpi        temp2, 0x80                ; tcnt1x is right when TCNT1h[7] set;
                sbrc        temp4, TOV1                ; otherwise, if TOV1 is/was pending,
                adc        temp3, ZH                ; increment our copy of tcnt1x.
                sub        YL, temp1                ; Check that time might have already
                sbc        YH, temp2                ; passed -- if so, clear pending flag.
                sbc        temp7, temp3
                sts        ocr1ax, temp7
                brpl        set_ocr1a_abs1                ; Skip set if time has passed
                cbr        flags0, (1<<OCT1_PENDING)
set_ocr1a_abs1:        out        TIMSK, temp5                ; Enable TOIE1 and OCIE1A again
                ret
;-----bko-----------------------------------------------------------------
; Set OCT1_PENDING until the relative time specified by YL:YH:temp7 passes.
set_ocr1a_rel:        adiw        YL, 7                        ; Compensate for timer increment during in-add-out
                ldi        temp4, (1<<OCF1A)
                cli
                in        temp1, TCNT1L
                in        temp2, TCNT1H
                add        YL, temp1
                adc        YH, temp2
                out        OCR1AH, YH
                out        OCR1AL, YL
                out        TIFR, temp4                ; Clear any pending OCF1A interrupt (7 cycles from TCNT1 read)
                sts        ocr1ax, temp7
                sbr        flags0, (1<<OCT1_PENDING)
                sei
                ret
;-----bko-----------------------------------------------------------------
wait_OCT1_tot:        sbrc        flags1, EVAL_RC
                rcall        evaluate_rc
                sbrc        flags0, OCT1_PENDING
                rjmp        wait_OCT1_tot                ; Wait for commutation time
                ret
;-----bko-----------------------------------------------------------------
switch_power_off:
                out        TCCR2, ZH                ; Disable PWM
                ldi        temp1, (1<<TOV2)
                out        TIFR, temp1                ; Clear pending PWM interrupts
                ldi        ZL, low(pwm_wdr)        ; Stop PWM switching
                all_pFETs_off temp1
                all_nFETs_off temp1
                ret
;-----bko-----------------------------------------------------------------
.if BOOT_JUMP
boot_loader_test:
                .if USE_ICP
                sbis        PINB, rcp_in                ; Skip clear if ICP pin high
                .elif USE_INT0 == 1
                sbis        PIND, rcp_in                ; Skip clear if INT0 pin high
                .else
                sbic        PIND, rcp_in                ; Skip clear if INT0 pin low (inverted)
                .endif
                sts        rct_boot, ZH                ; Clear rct_count when low
                lds        temp1, rct_boot
                sbrs        temp1, 5                 ; Wait 32 * 16 * 65536us (~2s) before jumping
boot_ret:        ret
; Check for boot loader presence
                ldi        ZL, low(BOOT_START << 1)
                cli                                ; Interrupts depend on ZH being 0
                ldi        ZH, high(BOOT_START << 1)
                lpm        temp1, Z+
                lpm        temp2, Z
                ldi        ZH, 0
                sei
                adiw        temp1, 1                ; Check flash contents for 0xffff or 0x0000
                sbiw        temp1, 2
                brcs        boot_ret                ; Return if boot loader area is empty
boot_loader_jump:
                cli
                out        DDRB, ZH                ; Tristate pins
                out        DDRC, ZH
                out        DDRD, ZH
                outi        WDTCR, (1<<WDCE)+(1<<WDE), temp1
                out        WDTCR, ZH                ; Disable watchdog
                lds        temp1, orig_osccal
                out        OSCCAL, temp1                ; Restore OSCCAL
                rjmp        BOOT_START                ; Jump to boot loader
.endif
;-----bko-----------------------------------------------------------------
.if USE_I2C
i2c_init:
                ldi        temp1, I2C_ADDR + (MOTOR_ID << 1)
                .if defined(MK_ADDRESS_PADS)
                sbis        PINB, adr1                ; Offset MOTOR_ID by address pads
                subi        temp1, -1
                sbis        PINB, adr2
                subi        temp1, -2
                .endif
                out        TWAR, temp1
                outi        TWCR, (1<<TWIE)+(1<<TWEN)+(1<<TWEA)+(1<<TWINT), temp1
                ret
.endif
;-----bko-----------------------------------------------------------------
control_start:

; Check cell count
.if BLIP_CELL_COUNT
        .if defined(mux_voltage) && !CELL_COUNT
                rcall        adc_cell_count
                cpi        temp1, 5
                brlo        cell_count_good                ; Detection of >=~5 LiPo cells becomes ambiguous based on charge state
                ldi        temp1, 0
cell_count_good:
        .else
                ldi        temp1, CELL_COUNT
        .endif
                mov        YL, temp1                ; Beep clobbers temp1-temp5
                cpi        YL, 0
                breq        cell_blipper1
cell_blipper:
                rcall        wait120ms
                ldi        temp2, 10                ; Short blip (not too long for this)
                rcall        beep_f4_freq
                dec        YL
                brne        cell_blipper
                rcall        wait120ms
cell_blipper1:

.endif

control_disarm:
        ; LEDs off while disarmed
                GRN_off
                RED_off

                cbr        flags0, (1<<SET_DUTY)        ; We need to count a full rc_timeout for safe arming
                rcall        puls_scale

        ; Enable timer interrupts (we only do this late to improve beep quality)
                ldi        temp1, (1<<TOIE1)+(1<<OCIE1A)+(1<<TOIE2)
                out        TIFR, temp1                ; Clear TOIE1, OCIE1A, and TOIE2 flags
                out        TIMSK, temp1                ; Enable t1ovfl_int, t1oca_int, t2ovfl_int

                .if defined(HK_PROGRAM_CARD)
        ; This program card seems to send data at 1200 baud N81,
        ; Messages start with 0xdd 0xdd, have 7 bytes of config,
        ; and end with 0xde, sent two seconds after power-up or
        ; after any jumper change.
                .equ        BAUD_RATE = 1200
                .equ        UBRR_VAL = F_CPU / BAUD_RATE / 16 - 1
                outi        UBRRH, high(UBRR_VAL), temp1
                outi        UBRRL, low(UBRR_VAL), temp1
                sbi        UCSRB, RXEN                ; Do programming card rx by polling
                outi        UCSRC, (1<<URSEL)|(1<<UCSZ1)|(1<<UCSZ0), temp1        ; N81
                .endif

        ; Initialize input sources (i2c and/or rc-puls)
                .if USE_UART && !defined(HK_PROGRAM_CARD)
                .equ        BAUD_RATE = 38400
                .equ        UBRR_VAL = F_CPU / BAUD_RATE / 16 - 1
                outi        UBRRH, high(UBRR_VAL), temp1
                outi        UBRRL, low(UBRR_VAL), temp1
                sbi        UCSRB, RXEN                ; We don't actually tx
                outi        UCSRC, (1<<URSEL)|(1<<UCSZ1)|(1<<UCSZ0), temp1        ; N81
                in        temp1, UDR
                sbi        UCSRA, RXC                ; clear flag
                sbi        UCSRB, RXCIE                ; enable reception irq
                .endif
                .if USE_I2C
                rcall        i2c_init
                .endif
                .if USE_INT0 || USE_ICP
                rcp_int_rising_edge temp1
                rcp_int_enable temp1
                .endif

        ; Wait for one of the input sources to give arming input

i_rc_puls1:        clr        rc_timeout
                cbr        flags1, (1<<EVAL_RC)+(1<<I2C_MODE)+(1<<UART_MODE)
                sts        rct_boot, ZH
                sts        rct_beacon, ZH
i_rc_puls2:        wdr
                .if defined(HK_PROGRAM_CARD)
                .endif
                sbrc        flags1, EVAL_RC
                rjmp        i_rc_puls_rx
                .if BOOT_JUMP
                rcall        boot_loader_test
                .endif
                .if BEACON
                lds        temp1, rct_beacon
                cpi        temp1, 120                ; Beep every 120 * 16 * 65536us (~8s)
                brne        i_rc_puls2
                ldi        temp1, 60
                sts        rct_beacon, temp1        ; Double rate after the first beep
                rcall        beep_f3                        ; Beacon
                .endif
                rjmp        i_rc_puls2
i_rc_puls_rx:        rcall        evaluate_rc_init
                lds        YL, rc_duty_l
                lds        YH, rc_duty_h
                adiw        YL, 0                        ; Test for zero
                brne        i_rc_puls1
                ldi        temp1, 10                ; wait for this count of receiving power off
                cp        rc_timeout, temp1
                brlo        i_rc_puls2
                .if USE_I2C
                sbrs        flags1, I2C_MODE
                out        TWCR, ZH                ; Turn off I2C and interrupt
                .endif
                .if USE_UART
                sbrs        flags1, UART_MODE
                cbi        UCSRB, RXEN                ; Turn off receiver
                .endif
                .if USE_INT0 || USE_ICP
                mov        temp1, flags1
                andi        temp1, (1<<I2C_MODE)+(1<<UART_MODE)
                breq        i_rc_puls3
                rcp_int_disable temp1                ; Turn off RC pulse interrupt
i_rc_puls3:
                .endif

                rcall        beep_f4                        ; signal: rcpuls ready
                rcall        beep_f4
                rcall        beep_f4
                cbr     flags0, (1<<RCP_ERROR)

        ; Fall through to restart_control
;-----bko-----------------------------------------------------------------
restart_control:
                rcall        switch_power_off        ; Disables PWM timer, turns off all FETs
                cbr        flags0, (1<<SET_DUTY)        ; Do not yet set duty on input
                .if MOTOR_BRAKE || LOW_BRAKE
                sts        brake_active, ZH        ; No active brake
                .endif
                GRN_on                                ; Green on while armed and idle or braking
                RED_off
wait_for_power_on_init:
                sts        rct_boot, ZH
                sts        rct_beacon, ZH

                .if MOTOR_BRAKE || LOW_BRAKE
                lds        temp3, brake_want
                lds        temp4, brake_active
                cp        temp3, temp4
                breq        wait_for_power_on

                rcall        switch_power_off        ; Disable any active brake
                sts        brake_active, temp3        ; Set new brake_active to brake_want

                cpi        temp3, 1                ; Neutral brake
                brne        set_brake1
                ldi        YL, 1 << BRAKE_SPEED
                sts        brake_sub, YL
                ldi2        YL, YH, BRAKE_POWER
                rjmp        set_brake_duty

set_brake1:        cpi        temp3, 2                ; Thumb brake
                brne        wait_for_power_on
                ldi        YL, 1 << LOW_BRAKE_SPEED
                sts        brake_sub, YL
                ldi2        YL, YH, LOW_BRAKE_POWER

set_brake_duty:        ldi2        temp1, temp2, MAX_POWER
                sub        temp1, YL                ; Calculate OFF duty
                sbc        temp2, YH
                rcall        set_new_duty_set
                ldi        ZL, low(pwm_brake_off)        ; Enable PWM brake mode
                clr        tcnt2h
                clr        sys_control_l                ; Abused as duty update divisor
                outi        TCCR2, T2CLK, temp1        ; Enable PWM, cleared later by switch_power_off
                .endif

wait_for_power_on:
                wdr
                sbrc        flags1, EVAL_RC
                rjmp        wait_for_power_rx
                sbrc        flags0, RCP_ERROR        ; Check if we've seen bad PWM edges
                rcall        rcp_error_beep
                tst        rc_timeout
                brne        wait_for_power_on        ; Tight loop unless rc_timeout is zero
                .if BOOT_JUMP
                rcall        boot_loader_test
                .endif
                lds        temp1, rct_beacon
                cpi        temp1, 30                ; Disarm after ~2 seconds of no signal
                brne        wait_for_power_on
                rcall        switch_power_off        ; Brake may have been on
                rcall        wait30ms
                rcall        beep_f3                        ; Play beeps for signal lost, disarming
                rcall        beep_f2
                rjmp        control_disarm                ; Do not start motor until neutral signal received once again
rcp_error_beep:
                rcall        switch_power_off        ; Brake may have been on
                rcall        wait30ms
                ldi        temp2, 18                ; Short beep pulses to indicate corrupted PWM input
                rjmp        beep_f4_freq

wait_for_power_rx:
                .if USE_I2C
                sbrc        flags0, EEPROM_RESET
                rcall        eeprom_reset_block
                sbrc        flags0, EEPROM_WRITE
                rcall        eeprom_write_block
                .endif
                rcall        evaluate_rc                ; Only get rc_duty, don't set duty
                adiw        YL, 0                        ; Test for zero
                breq        wait_for_power_on_init
                tst        rc_timeout
                breq        wait_for_power_on_init

start_from_running:
                rcall        switch_power_off
                comp_init temp1                        ; init comparator
                RED_off
                GRN_off

                ldi2        YL, YH, PWR_MIN_START        ; Start with limited power to reduce the chance that we
                movw        sys_control_l, YL        ; align to a timing harmonic

                sbr        flags0, (1<<SET_DUTY)
                ; Set STARTUP flag and call update_timing which will set
                ; last_tcnt1 and set the duty (limited by STARTUP) and
                ; set POWER_ON.
                rcall        wait_timeout_init
                sts        start_delay, ZH
                sts        start_modulate, ZH
                sts        start_fail, ZH
                ldi        temp1, 2                ; Start with a short timeout to stop quickly
                mov        rc_timeout, temp1        ; if we see no further pulses after the first.
                ldi        temp1, 6                ; Do not enable FETs during first cycle to
                sts        powerskip, temp1        ; see if motor is running, and align to it.
                ldi        temp1, ENOUGH_GOODIES        ; If we can follow without a timeout, do not
                sts        goodies, temp1                ; continue in startup mode (long ZC filtering).
                outi        TCCR2, T2CLK, temp1        ; Enable PWM (ZL has been set to pwm_wdr)

楼主:
;-----bko-----------------------------------------------------------------
; *** commutation utilities ***

.macro com1com2
                ; Bp off, Ap on
                set_comp_phase_b temp1
                BpFET_off
                sbrc        flags1, POWER_ON
                ApFET_on
.endmacro

.macro com2com1
                ; Bp on, Ap off
                set_comp_phase_a temp1
                ApFET_off
                sbrc        flags1, POWER_ON
                BpFET_on
.endmacro

.macro com2com3
                ; Cn off, Bn on
                set_comp_phase_c temp1
                cli
                cbr        flags2, ALL_FETS
                sbr        flags2, (1<<B_FET)
                .if COMP_PWM
                CpFET_off
                .endif
                in        temp1, CnFET_port
                CnFET_off
                in        temp2, CnFET_port
                cpse        temp1, temp2
                BnFET_on
                sei
.endmacro

.macro com3com2
                ; Cn on, Bn off
                set_comp_phase_b temp1
                cli
                cbr        flags2, ALL_FETS
                sbr        flags2, (1<<C_FET)
                .if COMP_PWM
                BpFET_off
                .endif
                in        temp1, BnFET_port
                BnFET_off
                in        temp2, BnFET_port
                cpse        temp1, temp2
                CnFET_on
                sei
.endmacro

.macro com3com4
                ; Ap off, Cp on
                set_comp_phase_a temp1
                ApFET_off
                sbrc        flags1, POWER_ON
                CpFET_on
.endmacro

.macro com4com3
                ; Ap on, Cp off
                set_comp_phase_c temp1
                CpFET_off
                sbrc        flags1, POWER_ON
                ApFET_on
.endmacro

.macro com4com5
                ; Bn off, An on
                set_comp_phase_b temp1
                cli
                cbr        flags2, ALL_FETS
                sbr        flags2, (1<<A_FET)
                .if COMP_PWM
                BpFET_off
                .endif
                in        temp1, BnFET_port
                BnFET_off
                in        temp2, BnFET_port
                cpse        temp1, temp2
                AnFET_on
                sei
.endmacro

.macro com5com4
                ; Bn on, An off
                set_comp_phase_a temp1
                cli
                cbr        flags2, ALL_FETS
                sbr        flags2, (1<<B_FET)
                .if COMP_PWM
                ApFET_off
                .endif
                in        temp1, AnFET_port
                AnFET_off
                in        temp2, AnFET_port
                cpse        temp1, temp2
                BnFET_on
                sei
.endmacro

.macro com5com6
                ; Cp off, Bp on
                set_comp_phase_c temp1
                CpFET_off
                sbrc        flags1, POWER_ON
                BpFET_on
.endmacro

.macro com6com5
                ; Cp on, Bp off
                set_comp_phase_b temp1
                BpFET_off
                sbrc        flags1, POWER_ON
                CpFET_on
.endmacro

.macro com6com1
                ; An off, Cn on
                set_comp_phase_a temp1
                cli
                cbr        flags2, ALL_FETS
                sbr        flags2, (1<<C_FET)
                .if COMP_PWM
                ApFET_off
                .endif
                in        temp1, AnFET_port
                AnFET_off
                in        temp2, AnFET_port
                cpse        temp1, temp2
                CnFET_on
                sei
.endmacro

.macro com1com6
                ; An on, Cn off
                set_comp_phase_c temp1
                cli
                cbr        flags2, ALL_FETS
                sbr        flags2, (1<<A_FET)
                .if COMP_PWM
                CpFET_off
                .endif
                in        temp1, CnFET_port
                CnFET_off
                in        temp2, CnFET_port
                cpse        temp1, temp2
                AnFET_on
                sei
.endmacro

;-----bko-----------------------------------------------------------------
; **** running control loop ****

run1:                .if MOTOR_REVERSE
                sbrs        flags1, REVERSE
                .else
                sbrc        flags1, REVERSE
                .endif
                rjmp        run_reverse

run_forward:        rcall        wait_for_high
                com1com2
                sync_off
                rcall        wait_for_low
                com2com3
                rcall        wait_for_high
                com3com4
                rcall        wait_for_low
                com4com5
                sync_on
                rcall        wait_for_high
                com5com6
                rcall        wait_for_low
                com6com1
                rjmp        run6

run_reverse:        rcall        wait_for_low
                com1com6
                sync_on
                rcall        wait_for_high
                com6com5
                rcall        wait_for_low
                com5com4
                rcall        wait_for_high
                com4com3
                sync_off
                rcall        wait_for_low
                com3com2
                rcall        wait_for_high
                com2com1

run6:
                .if MOTOR_BRAKE || LOW_BRAKE
                lds        temp1, brake_want
                cpse        temp1, ZH
                rjmp        run_to_brake
                .endif
                lds        temp1, goodies
                .if !MOTOR_BRAKE
                ; If last commutation timed out and power is off, return to restart_control
                cpi        temp1, 0
                sbrs        flags1, POWER_ON
                breq        run_to_brake
                .endif
                movw        YL, sys_control_l        ; Each time TIMING_MAX is hit, sys_control is lsr'd
                adiw        YL, 0                        ; If zero, try starting over (with powerskipping)
                breq        restart_run
                cpi        temp1, ENOUGH_GOODIES
                brcc        run6_2
                inc        temp1
                sts        goodies, temp1
                ; Build up sys_control to PWR_MAX_START in steps.
                adiwx        YL, YH, (POWER_RANGE + 47) / 48
                ldi2        temp1, temp2, PWR_MAX_START
                ; If we've been trying to start for a while,
                ; modulate power to reduce heating.
                lds        temp3, start_fail
                lds        temp4, start_modulate
                subi        temp4, -START_MOD_INC
                sts        start_modulate, temp4
                brne        run6_1
                ; If we've been trying for a long while, give up.
                subi        temp3, -START_FAIL_INC
                breq        start_failed
                sts        start_fail, temp3
run6_1:                ; Allow first loop at full power, then modulate.
                cpi        temp3, START_FAIL_INC
                brcs        run6_3
                cpi        temp4, START_MOD_LIMIT
                brcs        run6_3
                ldi2        temp1, temp2, PWR_COOL_START
                rjmp        run6_3

run6_2:                cbr        flags1, (1<<STARTUP)
                sts        start_fail, ZH
                sts        start_modulate, ZH
                RED_off
                ; Build up sys_control to MAX_POWER in steps.
                ; If SLOW_THROTTLE is disabled, this only limits
                ; initial start ramp-up; once running, sys_control
                ; will stay at MAX_POWER unless timing is lost.
                adiwx        YL, YH, (POWER_RANGE + 31) / 32
                ldi2        temp1, temp2, MAX_POWER
run6_3:                cp        YL, temp1
                cpc        YH, temp2
                brcs        run6_4
                movw        sys_control_l, temp1
                rjmp        run1
run6_4:                movw        sys_control_l, YL
                rjmp        run1

run_to_brake:        rjmp        restart_control
restart_run:        rjmp        start_from_running

;-----bko-----------------------------------------------------------------
; If we were unable to start for a long time, just sit and beep unless
; input goes back to no power. This might help us get found if crashed.
start_failed:
                rcall        switch_power_off
                cbr        flags0, (1<<SET_DUTY)
start_fail_beep:
                rcall        wait240ms
                rcall        wait240ms
                rcall        beep_f4                        ; "Start failed" beacon
                rcall        evaluate_rc                ; Returns rc_duty when !SET_DUTY
                adiw        YL, 0                        ; Test for zero
                brne        start_fail_beep
                rjmp        control_disarm

;-----bko-----------------------------------------------------------------
demag_timeout:
                ldi        ZL, low(pwm_wdr)        ; Stop PWM switching
                ; Interrupts will not turn on any FETs now
                .if COMP_PWM
                ; Turn off complementary PWM if it was on,
                ; but leave on the high side commutation FET.
                sbrc        flags2, A_FET
                ApFET_off
                sbrc        flags2, B_FET
                BpFET_off
                sbrc        flags2, C_FET
                CpFET_off
                .endif
                all_nFETs_off temp1
                RED_on
                ; Skip power for the next commutation. Note that we can't
                ; decrement powerskip because demag checking is skipped
                ; when powerskip is non-zero.
                ldi        temp1, 1
                sts        powerskip, temp1
                rjmp        wait_commutation
;-----bko-----------------------------------------------------------------
wait_timeout:
                sbrc        flags1, STARTUP
                rjmp        wait_timeout_start
                cpi        XH, ZC_CHECK_FAST
                brcs        wait_timeout_run
                ldi        XH, ZC_CHECK_FAST - 1        ; Limit back-tracking
                cp        XL, XH
                brcc        wait_timeout1
                mov        XL, XH                        ; Clip current distance from crossing
wait_timeout1:        rcall        load_timing
                add        YL, temp1
                adc        YH, temp2
                adc        temp7, temp3
                add        YL, temp1
                adc        YH, temp2
                adc        temp7, temp3
                rcall        set_ocr1a_abs                ; Set zero-crossing timeout to 240 degrees
                rjmp        wait_for_edge2
wait_timeout_run:
                RED_on                                ; Turn on red LED
wait_timeout_start:
                sts        goodies, ZH                ; Clear good commutation count
                lds        temp4, start_delay
                subi        temp4, -START_DELAY_INC        ; Increase start (blanking) delay,
                sbrc        flags1, STARTUP                ; unless we were running
                sts        start_delay, temp4
wait_timeout_init:
                sbr        flags1, (1<<STARTUP)        ; Leave running mode
                rjmp        wait_commutation        ; Update timing and duty.
;-----bko-----------------------------------------------------------------
wait_for_low:        cbr        flags1, (1<<ACO_EDGE_HIGH)
                rjmp        wait_for_edge
;-----bko-----------------------------------------------------------------
wait_for_high:        sbr        flags1, (1<<ACO_EDGE_HIGH)
;-----bko-----------------------------------------------------------------
; Here we wait for the zero-crossing on the undriven phase to synchronize
; with the motor timing. The voltage of the undriven phase should cross
; the average of all three phases at half of the way into the 60-degree
; commutation period.
;
; The voltage on the undriven phase is affected by noise from PWM (mutual
; inductance) and also the demagnetization from the previous commutation
; step. Demagnetization time is proportional to motor current, and in
; extreme cases, may take more than 30 degrees to complete. To avoid
; sensing erroneous early zero-crossings in this case and losing motor
; synchronization, we check that demagnetization has finished after the
; minimum blanking period. If we do not see it by the maximum blanking
; period (about 30 degrees since we commutated last), we turn off power
; and continue as if the ZC had occurred. PWM is enabled again after the
; next commutation step.
;
; Normally, we wait for the blanking window to pass, look for the
; comparator to swing as the sign of the zero crossing, wait for the
; timing delay, and then commutate.
;
;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demagnetization period shows up on the phase
; being monitored by the comparator with no PWM-induced noise. As such,
; we do not need any filtering. However, it may not show up immediately
; due to filtering capacitors, hence the initial blind minimum blanking
; period.
;
; Special case: powerskipping during start. The idea here is to learn the
; timing of a possibly-spinning motor while not driving it, which would
; induce demagnetization and PWM noise that we cannot ignore until we
; know the timing. We use twice the timeout that would otherwise bring
; ZC check count to 0xff. A motor spinning twice the speed or slower will
; fall through to regular startup with ZC check count at 0xff. This lets
; us start from braking, RC timeout, or power-up without misaligning.
;
wait_for_edge:
                lds        temp1, powerskip        ; Are we trying to track a maybe running motor?
                subi        temp1, 1
                brcs        wait_pwm_enable
                sts        powerskip, temp1
                sbrs        flags1, STARTUP
                rjmp        wait_for_edge0
                ldi        YL, byte1(0xff * 0x100)        ; Timing is 120 degrees, so wait for
                ldi        YH, byte2(0xff * 0x100)        ; what would be 0xff at 60 degrees
                mov        temp7, ZH
                rcall        set_ocr1a_rel
                ldi        XL, ZC_CHECK_MIN        ; There shouldn't be much noise with no power
                rjmp        wait_for_edge1
wait_pwm_enable:
                cpi        ZL, low(pwm_wdr)
                brne        wait_pwm_running
                ldi        ZL, low(pwm_off)        ; Re-enable PWM if disabled for powerskip or sync loss avoidance
                RED_off                                ; wait_timeou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motor not spinning during powerskip
wait_pwm_running:
                sbrc        flags1, STARTUP
                rjmp        wait_startup
                ldi        temp4, 13 * 256 / 120
                rcall        set_timing_degrees
                rcall        wait_OCT1_tot                ; Wait for the minimum blanking period

                ldi        temp4, 42 * 256 / 120
                rcall        set_timing_degrees        ; Set timeout for maximum blanking period
wait_for_demag:
                sbrs        flags0, OCT1_PENDING
                rjmp        demag_timeout
                sbrc        flags1, EVAL_RC
                rcall        evaluate_rc
                in        temp3, ACSR
                eor        temp3, flags1
                .if defined(HIGH_SIDE_PWM)
                sbrs        temp3, ACO                ; Check for opposite level (demagnetization)
                .else
                sbrc        temp3, ACO                ; Check for opposite level (demagnetization)
                .endif
                rjmp        wait_for_demag
wait_for_edge0:
                rcall        load_timing
                mov        XL, temp2                ; Copy high and extended byte
                mov        XH, temp3                ; to calculate the ZC check count
                lsr        XH                        ; Quarter to obtain timing / 1024
                ror        XL
                lsr        XH
                ror        XL
                cpi        XL, ZC_CHECK_MIN
                cpc        XH, ZH
                brcs        wait_for_edge_fast_min
                breq        wait_for_edge_fast
.if ZC_CHECK_MAX < 256
                cpi        XL, ZC_CHECK_MAX
.else
                cpi        XL, 255
.endif
                cpc        XH, ZH
                brcs        wait_for_edge_below_max
                ldi        XL, ZC_CHECK_MAX        ; Limit to ZC_CHECK_MAX
wait_for_edge_below_max:
                cpi        XL, ZC_CHECK_FAST        ; For faster timing, set normal ZC timeout
                brcs        wait_for_edge_fast
                ldi        temp4, 24 * 256 / 120        ; With slower (longer) timing, set timer
                rcall        set_timing_degrees        ; for limited backtracing
                rjmp        wait_for_edge1
wait_for_edge_fast_min:
                ldi        XL, ZC_CHECK_MIN
wait_for_edge_fast:
                add        YL, temp1
                adc        YH, temp2
                adc        temp7, temp3
                add        YL, temp1
                adc        YH, temp2
                adc        temp7, temp3
                rcall        set_ocr1a_abs                ; Set zero-crossing timeout to 240 degrees

wait_for_edge1:        mov        XH, XL
wait_for_edge2:        sbrs        flags0, OCT1_PENDING
                rjmp        wait_timeout
                sbrc        flags1, EVAL_RC
                rcall        evaluate_rc
                in        temp3, ACSR
.if 0
                ; Visualize comparator output on the flag pin
                sbrc        temp3, ACO
                flag_on
                nop
                flag_off
                sbrs        temp3, ACO
                flag_on
.endif
                eor        temp3, flags1
                .if defined(HIGH_SIDE_PWM)
                sbrs        temp3, ACO
                .else
                sbrc        temp3, ACO
                .endif
                rjmp        wait_for_edge3
                cp        XL, XH                        ; Not yet crossed
                adc        XL, ZH                        ; Increment if not at zc_filter
                rjmp        wait_for_edge2
wait_for_edge3:        dec        XL                        ; Zero-cross has happened
                brne        wait_for_edge2                ; Check again unless temp1 is zero

wait_commutation:
                flag_on
                rcall        update_timing
                sbrs        flags1, STARTUP
                rcall        wait_OCT1_tot
                flag_off
                lds        temp1, powerskip
                cpse        temp1, ZH
                cbr        flags1, (1<<POWER_ON)        ; Disable power when powerskipping
                cpse        rc_timeout, ZH
                ret
                pop        temp1                        ; Throw away return address
                pop        temp1
                rjmp        restart_control                ; Restart control immediately on RC timeout

; When starting, we have no idea what sort of motor may be connected,
; or how much time it will take for the previous commutation current
; to stop flowing. If the motor is not spinning and the sensing while
; powerskipping fails, we apply power and check for back-EMF after an
; increasing delay, building up further if the motor remains stalled.
; This will stretch out short commutations caused by the comparator
; sitting low or high when inputs are below the minimum offset.
wait_startup:
                ldi3        YL, YH, temp4, START_DELAY_US * CPU_MHZ
                mov        temp7, temp4
                lds        temp1, goodies
                cpi        temp1, 2                ; After some good commutations,
                brcc        wait_startup1                ; skip additional delay injection
                lds        temp4, start_delay
                ldi3        temp1, temp2, temp3, START_DSTEP_US * CPU_MHZ * 0x100
                rcall        update_timing_add_degrees        ; Add temp4 (start_delay) START_DSTEPs of wait
wait_startup1:        rcall        set_ocr1a_rel
                rcall        wait_OCT1_tot
                ldi3        YL, YH, temp4, TIMEOUT_START * CPU_MHZ
                mov        temp7, temp4
                rcall        set_ocr1a_rel
; Powered startup: Use a fixed (long) ZC check count until goodies reaches
; ENOUGH_GOODIES and the STARTUP flag is cleared.
                ldi        XL, 0xff * CPU_MHZ / 16
                rjmp        wait_for_edge1

楼主:
终于帖好了。自顶一下。

网友(2015-05-27):
引用 网友A:
;-----bko-----------------------------------------------------------------
; Interrupts no longer ne ...

您好!simonk电调的源程序是汇编的吗?没有C语言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