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固定翼,遥控打副翼为什么会卡顿

楼主(2015-03-27):
我是玩固定翼的,我的APM装机后遥控打副翼出现卡顿情况,
有时还卡在那不动了是怎么回事呀,
尾翼不会的,水平翼有时也会这样,是不供电不够还是电脑卡顿有关系呢,
还有好象我用数据线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用数传有关系,
还有你说的数据清0,只要一连接电脑上就出现一连串的数据根本就输入不了命令。
还有就是每次接入电脑好象电机的输出就是很小,有时刷一下会可以,有时刷了就没用

网友:
你的情况不知道,也许你打在了片稳模式了吧,开全手动试试
新手课堂,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6

3.2开始不能用终端了,别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