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

楼主(2015-03-27):
该FPV眼镜内置两个5.8GHz接收模组及两个天线端口,工作于分集接收模式,使其达到良好的信号利用率,改善图像效果。
可设置4个波段和每个波段8个频道(波段对应的频道范围,请查看产品规格部分)
波段设置
·        长按BAND按钮可进入波段菜单,当进入波段菜单后,将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波段。
·        在此模式下如果3秒未操作波段按钮,将自动退出波段设置(发出1短哔声),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频道设置
·        短按CH按钮可在CH1,CH2…CH8,CH1…之间循环选择,并在操作后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频道。
头追
PPM通道设置
· 按住HT按钮然后接通电源,将进入Head Tracker菜单(接通电源后立即释放按钮),头部跟踪将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PPM工作通道,见下表.
短按HT按钮选择PPM通道,长按HT按钮进入Pan跟踪范围设置模式。
Pan跟踪范围设置
进入Pan跟踪范围设置模式将发出蜂鸣声提示当前工作范围,1长哔声为90 degree,2长哔声为180 degree.
短按HT按钮可改变工作范围,且发出对应的蜂鸣声。
设置完成后长按HT按钮退出当前模式(将发出1短哔声),并返回至PPM通道设置模式。
设置完头部跟踪各参数后,请断开电源,并重新上电将进入正常头部跟踪功能。
在使用过程中,短按HT按钮可将头部跟踪设为中心位置。

前置摄像头
该FPV眼镜前置一个广角摄像头,并拥有640X480(VGA)分辨率和良好的低照度特性,使得利用该功能可以非常简便的观察周围环境而不用摘下FPV眼镜。
按CAMERA按钮可以打开前置摄像头。

                                                                                                    音量
每次开机音量自动设置为最低音量(避免开机时突然发出过强音量)
当音量调节至最大或最小时,如果继续操作,将发出1长哔声提示。

显示
Interpupillary distance(IPD)Adjustable
拨动IPD调节器可以改变Interpupillary distance.

Brightness/ contrast settings

通过5向键可以非常方便的控制显示器亮度/对比度,短按可以逐步调节,长按可以连续调节图像变化,5秒钟未操作按钮将自动保存这些设置。
按下中间按钮可以将亮度/对比度恢复成工厂设定

名称:2013最新款5.8G 32频点FPV视频眼镜/ 854*480分辨率支持头部跟踪
编号:SKY-01

包装清单含:
1 x眼镜
1 x便携包
1 x futaba教练线
1 x JR教练线
1 x天地飞教练线
1 x视频输出线
1 x电源线
2 x 5.8G 2db天线

网友:
使用的效果如何!我们要看到使用的感受和实际的效果

网友:
什么来个免费体验

网友:
关键是价格

网友A:
这个还是不错的~只要调好~比肥鲨ATT V2好 白天~夜航的话V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不错的~只要调好~比肥鲨ATT V2好 白天~夜航的话V2好~

用过的还是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的还是知道

有模友在用 有对比过

网友B:
关键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价格。。。

价格便宜

网友C:
我想亲自使用的效果如何!我要看到使用的感受和实际的效果。以及价格?(本人用了2年的显示屏飞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亲自使用的效果如何!我要看到使用的感受和实际的效果。以及价格?(本人用了2年的显示屏飞穿越了{:1_4 ...

是要换眼镜了

楼主:
2000多  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