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我的APM用数传,打动副翼就卡顿用数据线就不会

楼主(2015-03-27):
插上数传用遥控打副翼就非常卡顿,有时还卡在那里不动了,用数据线就很正常这是数传问题还是电压不够用呢
我的APM用电调供电的,如果APM前端在加上5V行吗

网友(2015-06-04):
测量数传供电电压是多少
数传功率调到最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