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三种姿态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5-03-27):
  大神 请问一下 我按你的方法设置完成后为什么 无法切换至姿态模式 其他的 GPS 手动 模式都可以切换

网友A:
什么飞控,有的飞控要搜至8颗或以上才可以正常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有的飞控要搜至8颗或以上才可以正常切换

天7遥控器 naza mlite 飞控

网友B:
新版天七,旧版天七有设置方法不一样,你用的是新版还是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天七,旧版天七有设置方法不一样,你用的是新版还是旧版?

泡泡老师   求视频  天7是红字的 。lite 刷v2以后 怎么搞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天七,旧版天七有设置方法不一样,你用的是新版还是旧版?

恩 昨天看到你的视频了 我的是新版的天7 以前一直按你那旧版的天7 那么设置的 。昨天看到你新版天7的视频了。昨天晚上调好以后自己起飞了一下,就是飞不起来。油门打到最大也不行,还有一个电机的转的可能比较慢,导致这个电机无法与其他三个电机一样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昨天看到你的视频了 我的是新版的天7 以前一直按你那旧版的天7 那么设置的 。昨天看到你新版天7的视频 ...

NAZA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电调恢复出厂,油门行程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电调恢复出厂,油门行程重做

恩  今天能飞了 就是起飞的时候不太稳 老是飘来飘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