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有谁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2015-03-28):
插上数传用遥控打副翼就非常卡顿,有时还卡在那里不动了,用数据线就很正常这是数传问题还是电压不够用呢
我的APM用电调供电的,如果APM前端在加上5V行吗

网友:
电调供电是不是只用其中一个供电?令外三个要拔红线?

网友:
接上数传之前和之后,测量接收机端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应该大于4.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