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不连电调能测试转不转吗?

楼主(2015-03-28):
前几天收的二手电机刚刚收到货,想测试一下电机转不转,但现在还没有电调,在没电调的情况下能不能测?怕烧电机没敢试转,只能发帖问问大家了

网友A:
电机是交流的,你没有电调怎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交流的,你没有电调怎么供电?

所以说我不敢试才发帖问的

网友:
没有电调转不起来

网友:
没有电调怎么测啊

网友:
不好弄   不过接2根线电机会动两下

网友:
开了看下 应该不会烧

网友:
当然,你可以手动

网友(点评):
不敢呢,怕烧电机

网友(2015-07-06):
似乎是低压三相流电

网友:
买航模到淘宝高飞动力官网店

不用电调也可以,但要用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有双9V或双6v的小变压器,完全没问题。

网友:
注意是变压器哦,不是那种带壳的直流适配器。要是直流进电机立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