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450的配置合适吗?

楼主(2015-03-28):
我想配个450四轴玩玩,今天拿到四个电2216的机了,同学说飞450机2216的电机不太合适,叫我用f4006的电机,请问:飞450四轴配f4006电机,1047的浆,好盈乐天30a电调《30a电调我知大了点,但后期升级机型还用得上》,5200的电池,至于飞控还没想好用那种飞控,请问能飞吗?动力跟得上吗?

网友A:
可以,动力还有富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动力还有富余

真的?那我就用这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那我就用这配置了

最好还是2212电机,4006配450机架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2212电机,4006配450机架显大

如果能飞,继航有提升,大点也可后期升级

网友B:
我的就是这个配置非常好,飞控就用apm2.6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这个配置非常好,飞控就用apm2.6就可以了

继航时间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好啊

2216?要配11过浆吧?

网友B:
我的遥控用的at9,感觉也不错,电池至少配置5200mah以上的,开始配的xxl的,很快就坏了,后来配的youme,电量充足,飞的真过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16?要配11过浆吧?

多少kv的,2216绝对秒杀40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用的at9,感觉也不错,电池至少配置5200mah以上的,开始配的xxl的,很快就坏了,后来配的youme,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kv的,2216绝对秒杀4006

一千二百几k的

网友C:
这架2216  800kv,配1147浆  4s 5200mah  和10000mah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千二百几k的

那配小点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2216  800kv,配1147浆  4s 5200mah  和10000mah都可以

这样配能继航多久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配能继航多久时间?

15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分钟没问题

5200的电才15分钟?

网友:
我也是刚入门飞四轴,450机架XXD2212,KV1000用1045浆,现想入APM但不知道除APM飞控本体外还需要配什么,象miniOSD、GPS,3DR数传都是必购的吗?其他飞控上的GPS和数传能用在APM上吗?望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apm的话不用gps也可以飞,只不过不能定高和定点,还是建议入apm吧,用的人多,教程也全面

网友:
谢谢g2008011的指点!我早就想入APM并泡在APM群了,问题是象miniosd这个硬件是必备的吗?没有了它就没有屏幕显示功能吗?原来玩H飞控的时候已经有两个GPS和一对数传模块了,能通用吗?这些看似简单却很基本的东西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点评):
问泡泡吧,泡泡的回复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