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10元让 热熔胶枪 蒙皮熨斗 可调温

楼主(2015-03-29):
1,五金店 买一个 风扇调速器(8-10元)

2,找一个 插板.(插板需要能 装下调速器), 在插板上找个位置 打孔 安装雕塑器 .
插板进线 N 或者 L 随便一根 剪断 两端 接到  调速器上 .

然后 这个插板 上的用电器  就变成 可调温的了.   简单好操作~!!

一般的调速器   15w-300w   我们的工具 基本都可用

注: 电钻  手锯  这类 工具只要是300w以内的 也可以这样被 调速

网友A:
:)看帖不回毙了:  哈哈12

网友:
配上图片更直观一些!希望补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不回毙了:哈哈12

哈哈哈幽默

网友:
有6-10A的调速板卖地,小功率调速板的可控硅很容易被击穿,造成调节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