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基础知识(设备篇)

楼主(2015-03-29):
航模基础知识(设备篇)

入魔界全指南-固定翼
我相信大多数男人或者说还不是男人的boy,初次进入这个论坛或者其它模型论坛,都被强烈的震撼了,原来心里一直蕴藏着的一个飞的梦想看起来实现并不难。两个月前我就是如此。我上班时一不小心来到这个论坛,心里那个激动啊简直就是无以言表,心里那是心急火燎的,恨不得马上就飞上天。唉呀,我那童年的梦想啊!不过我得买设备啊,于是在论坛逛啊逛,需要什么设备?怎么尽快地做架飞机飞上天?然而越看越发晕。什么是KV值?什么是2S、3S?啥叫8060桨?充电器怎么比电池都贵呢?以下文字只针对跟我一样的新新手,入魔不久的朋友。不要一上来就在论坛问需要买些什么设备,KV值是越大越好呢,还是越小越好?老鸟们不是不愿回答,而是因为这些问题论坛中以前有很多贴子涉及到了,所以要学会潜水。相信新手在买设备或做机前,看完这篇文章后会解答心中不少的疑问,也省去到处乱翻乱看,常常是看了这篇忘了那篇。我也是新手,或许有很多问题表达不清楚,甚至于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设备篇
飞机要上天,肯定需要不少的设备。需要什么设备?必备的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含晶体)、发动机(电动或者油动)、舵机、电调、电池,以上设备是缺一不可。除了电子设备,还需要螺旋桨、舵角什么的,这里首先重点谈谈电子设备。
1、摇控设备
航模用的遥控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机和一对晶体。发射的作用是发射信号,让我们在地面通过它可以遥控飞机飞行;接收机的作用则不言而喻,它是接收我们通过发射机发出的各种控制信号;晶体的作用是让发射和接收在同样的频率下工作,不至于与其它发射接收冲突。当你准备买遥控设备的时候,这三样设备一般是配套的,当然你也一定要向商家问清楚,因为有不少的商家卖的只是发射机。
遥控设备怎么选购,有什么要注意的方面?根据我的潜水,发现摇控设备不过就那么几样,国内的就更少了。对于新手入门而言,从性价比考虑,我建议选择天地飞06A(即TDF 06A),这个是六通的,目前来说还没有发现假货。06A性能不错,能满足入门甚至是高级飞行的需要,很多人都是用它,特别是新手。 TAOBAO上天地飞06A价格在250元左右,最便宜低至205元,我是两个月前买的,215元。包含一个6通的发射机,6通的接收机,一对频率为72MHZ的晶体。
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有通道这个最为重要的参数,通道即表示几个信号模式,一个通道相对应一个信号,这样说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讲:例如我们常常说的飘飘一般是三通的。那么是用一通道用一个舵机控制副翼(或者一通道控制方向),二通道控制升升降,三通道通过油门控制电机电机转速。所以新手入门做飞机,至少也是三通的。上面讲到的TDF06A和论坛中一般谈的遥控是比例遥控,还有一种控是开关遥控。这两种控有非常大的区别,价格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有本质的区别:以前者为基础的飞机可以称之为遥控模型;而以后者为基础的飞机只能叫遥控玩具。那么什么是比例遥控,形象的说,比例遥控控制某个通道,可以模拟真实的机械操作,比如以控制油门为例,就是大点,再大点,再大一点......最大;小点,再小点,再小一点......最小。控制其它通道也类似。而开关遥控则不行。开关遥控的一个通道只能是开—关。类似电灯的开关,无法以比例控制通道。在TAOBAO上有很多200以下的遥控飞机(滑翔机)就是这种开关控。
再来谈谈遥控设备用的晶体。晶体是一对进行工作,发射机和接收机晶体的频率必须一样,才能在同频率下工作。例如发射上面的晶体是72.310MHZ,那么接收上面也必须插有72.310MHZ的晶体才行。如果接收上面是72.180,那么显然发射不能控制这个接收。在买遥控设备时,发射接收上面的晶体都是配好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有的遥控设备没有晶体,比如2.4G的遥控设备,那么此类设备是如何保证两个以上的相同设备在同样的地方进行工作?因为2.4G虽然全部是同频的,采用的是码分而不是频分,从理论上讲是不会出现设备干扰的情况。什么是码分呢?我不懂无线电,不是很清楚,但我依稀记得三年前毕业后买的第一个CDMA手机,就是上了漂亮售机小姐的当,她说,CDMA是码分多址的哟,比GSM先进,大概讲得就是这个意思吧,嘿嘿。
2、电机
我不懂油动的发动机,我相信大多数刚入模的朋友大部分是打算从电动入门,既然是电动版,这里只谈谈电机。
目前航模用的电机目前有两种类型:有刷和无刷。现在都流行用无刷,一是因为动力足,二是因为寿命长,三是因为效率高,四是因为也并不贵。无刷是目前的主流,所以这里重点先谈谈无刷电机。无刷电机有三根线。没有像有刷那样的一对电刷,故称无刷。有刷电机有一对电刷,使用到一定次数,电刷就被磨损殆尽,于是得更换电刷。无刷电机没有电刷,这是它寿命远大于有刷电机的主要原因。无刷效率比有刷高,注意不是指无刷一定比有刷提供的动力强劲。效率高指耗费同样的电力无刷比有刷能提供更大的动力。
有刷转动时可以不用电调设备,但无刷电机要工作,就必须配有电调,关于电调,下面会讲到。
无刷电机有什么2208,2408,2822,1806,这个参数不同的厂商是不一样的。对于无刷而言,最为重要的参数就是KV值。什么是KV,大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ttp://bbs.mx3g.com/thread-6058-1-1.html 。KV就是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电压,一般而言KV值越大扭力就越小,KV值低扭力大。所以KV值决定你配什么样的桨,因为大桨需要的扭力大,小桨需要的扭力小。比如AX 1806N,KV 2100。那么它在11.1伏电压下,转速(不带桨)就是2100*11.1=23310转每分钟。KV2100在11.1伏下适合用5030桨。可能你要问,那么我带8060桨可不可以?转不转得动?回答是不可以,转得动。但你的电机和电调可能马上就要OVER!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带动8060桨,需要更大的扭力,而转速越快,提供的扭力就小。不要问为什么,可以用能量守恒定律来解决,具体可以看下关于此方面的帖子。(这个问题有异议,请参考22楼回贴)那么是不是KV2100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合带5030桨呢?不是!如果电压高了,比如16yue4ri伏情况下,转速就更高了,扭力会减小,桨需要更小的。反之,电压低,7.4V,就可以用大点的桨。
有没有KV也高,扭力也高的电机,对于模型电机而言,没有!道理很简单,KV也高扭力也高需要更大直径和更长的铜线和更强的磁铁,转动需要更大的电流和电压,功率随之也就越大,电机将会更重,对于飞在天上的东西,重量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不是相同的KV,不同的电机,配同样的桨拉(推)力是一样,理论是一样。但由于做工和技术的原因,很可能不一样。可能某厂商KV2100的电机比别一厂商KV2100的电机轻,扭力也稍大点。但必不可能KV2100的电机比KV1000的电机扭力大!所以,选电机就是选KV。因为电机的KV决定你配什么样的飞机,选择什么型号的桨。
另外,重量也是选电机时要重点考虑的。功率一样当然越轻越好!新手入门选什么电机呢?建议选翱翔(AX)1806N(也称1818),这个电机KV有2100,2600,2900,建设选2100,因为据说KV2100的1806N,配5030桨,全油门工作电流也没越过7A,很省电。拉(推)力超过300g,适合做后推或腰推的飘飘,纸飞机,SU-27,F22等。别外,买这个电机配一般都送一个桨保护器,一个5030桨。价格55元左右。另外2208系列电机也是模友们经常用到的类型,从KV1000到KV2600都有,价格在50元左右。
3、电调
电调对应使用的电机类型不同,也分无刷电调和有刷电调。上面说到,有刷电机转动时可以不用电调,但并不意味着:用有刷电机做模型飞机可以不用电调,如果没有电调,就无法控制电机工作时的转速。
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刚入门一样,想找身边的现成的设备做飞机,一是省钱;二是一般来讲小城市是买不到设备,只能网上买。所以有很多帖子问可不可以用玩具车里面的电机作动力。回答是:可以,只是动力不足。即使是动力可以,你也得需要有刷电调,所以不要试图用有刷电机不用电调做航模。
上面还说到,无刷电机工作必须要有电调,否则是不能转动的。无刷电调有这样几个功能:一是提供无刷电机工作的低压交流电,电机才能转动;二是现在的无刷电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转换电池电压以供接收机工作。无刷电调工作时有个最大电流值。也就是说,工作时负荷的电流不能超过这个值,超过这个值电调就可能会损毁,所以选电调时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是不是选个大电流的电调一劳永逸,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电流越大的电调重量相应也越大,对于很多小型电动模型飞机而言,等于增加了额外的重量,所以要选适合的电调。无刷电调的价格有高有低,我现在服役的电调为18A,才25元。工作得也满好的,就是重了。新手可以选择个80元左右的30A的电调,能对付几乎所有的机型电机。如果你准备买有刷电调,选择可能不多,TAOBAO最便宜的低至15元,我手里就有一根。
4、舵机
舵机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模型飞机需通过舵机来拉动副翼,升降舵,方向舵上下或者左右偏转,否则无法控制飞机升降和转弯,当然更别谈特技动作了。这些工作是需要舵机来完成的。选舵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在小型电动飞机(1KG左右),一般使用的微型舵机,重量大概在8g~12g,更轻的在5g左右。舵机有一个扭力参数,就是能拉动多大的重量,当然是越大越好。不过同等情况下扭力越大,舵机也越重。新手入门做的飞机,一般不会超过1KG,在这个重量的的飞机选25元左右的8g,甚至于是5g微型舵机足够用了!我买的5只舵机都是8g的,20元一个。三通的飞机需要两只舵机,四通则至少需要三个,建议一次买4个左右,坏了才有替换的。
5、电池
电池是电动飞机的能量来源,目前模型飞机主要用锂电和镍氢两种类型。锂电又分锂离子和锂聚合,模型飞机大部分使用是的是锂聚合电池。同等容量和放电的情况下,镍氢电池要比锂电重,所以建议选择锂电。说到电池,就常常听别人说到2S,3S,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2S指两块电池串联电池组,3S指三块电池串联的电池组,串联有什么好处?就是提高电压,前面讲到电机KV时说过,电压与电机的转速是相关的。对于锂电,2S有7.4V的电压,3S有11.1伏的电压。因为锂电一块的电压是3.7V,你看看你的手机电池,上而标的是不是这样?而镍氢电池一节只有1.2伏,所以2S是2.4伏,10S才12伏。请注意,不管是锂电3.7V还是镍氢的1.2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相信大多数人手里都有手机电池万能充,你可以看看,一般上面标示输出电压都是4.2V。而镍氢充满电可以达到1.5V左右。
除了电压,然后就是容量和放电率。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为单位。于C数,简单的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例:15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500ma,即1.5A,1.5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10C.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1.5A*10=15A。即是说这个电池在15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再如1000mah容里的1C就是1000ma,即1A.。如果上面标称15C.那么最大放电流是1A*15=15A,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流也是15A.但是,上面那个电池以15A工作,是10C放电,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10=6分钟。而1000mah以15A工作,是15C放电,理论以这个电流工作可以使用60/15=4分钟。所以相对而言,1500mah,10C的电池要使用久点。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放电电池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这个跟容量相关。
同等情况下,电池容量越大,重量越重,为了机机的重量控制。所以买电池不要贪容量大,要适中。例如:1000mah,15C,2s的锂聚合电池重大概在45g左右。而2200mah,15c,3s的电池就重达140g左右了。那么,有不有可能后者比前者轻呢??就目前科技来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卖家告诉你他的2000mah的电池比其它商家1000mah的电池要轻,那他一定是个大骗子,大大的骗子。所以,重量也可以成为电池容量,C数是否有没有虚标的一个衡量标志,当然,这需要经验来配合。锂电选70元左右2S,100元左右的3S,容量为1000mah,放电为15C左右的应该可以了!
6、充电器

虽然模型飞机飞行时用不着它,但无论是镍氢,还是锂电,用完了都得充电。充电就必须用到充电器,锂电最好用平衡充。为什么?论坛中有讲关于电池的帖子,说得已经很清楚,大家可以翻翻。我相信新手在买设备时和我一样,买这个充电器是最心痛的、最不理解的。因为直正的平衡充,至少150元左右,比电池还贵些!如果你想便宜,可以选择镍氢加15元左右的电源式充电器。但飞机的重量就很难控制的很轻,事实上飞机重量很大一部分是电池的功劳。如果选择镍氢,我建议充电器甚至可以不买,找个电流适配器改改就可以。注意输出电压类型和大小,比如10s镍氢,电压是12V。但充满后一节大概是1.4V至1.5V。那么输入电压在14V和15V之间就可以。输出电流在500ma左右,原则是小得大不得。像我一样不懂电子的注意输出电压类型。如果上面标output DC 15V 500ma,表示输出直流电压为15V,电流为500ma。如果标是AC,表示输出的交流电压15V,那就千万不能用。前天我高高兴兴地从单位拿回一个打描仪的15V电源适配器,结果上面标是输出AC,白高兴了。而选择锂聚合,那最好或者说一定要选择平衡充,便宜的有50元左右的ESKY-0851平衡充,注意这个充电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桔红色,一个是墨绿色。要买后者,因为后者是最新的版本。贵的我就不说了,搜下论坛介绍,600元左右应该是平衡充中端产品中的高端产品了。
7、螺旋桨
螺旋桨不贵,塑料的便宜至1.5元,好的一般也在5元至10元左右。桨有两个重要的参数,桨直径(桨径)和桨螺距(螺距),单位均为英寸。例如8060桨,就是说这个桨直径是8英寸。即8*2.54=20.32厘米。螺距则为6英寸。螺距则代表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直观理解就是你拿一个20.32厘米的薄木片,两只手捏住两端,各向相反方向扭动。扭一下就是8010,再扭一下8020,再扭狠点就是8060,哈哈!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桨直径和螺距越大,桨能提供的拉(推)力越大。注意桨直径是指桨转动所形成的圆的直径,而不是桨叶的总长度。对于双叶桨(两片桨叶,这是最常用的桨)恰好是两片桨叶长度之和;而对于单叶桨,直径是桨叶的长度*2;而三叶桨,直径就不是桨叶之和了。如果手里没有小桨,很多高手都是将大桨截断后使用。桨截断后桨直径会变小,但桨距是不会变化的。例如将7035桨截断至5寸,便是5035桨。(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选桨要与注意你的电机KV值合适,Http://bbs.mx3g.com/thread-6058-1-1.html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别外,选桨时有慢速桨和直驱桨之分,其实慢速桨不是指慢,主要是说慢速桨一般是用在减速组上的,当然也可以直驱。拉力什么的没多大区别(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再就是常常说前拉和后推,那么前拉的桨和后推的桨有区别吗?没有!后推时将桨反装就行了。当然也有专门的后推桨,这类桨直接将电机轴插进桨孔中就行了,不用桨保器或螺丝帽固定。由于是后推,转动时有一个前进的力,桨不会射出去。而假如改成前拉,就很容易发生射桨了!
一般来讲,如果想让飞机飞得慢用大桨;飞得快则用小桨。这可能和刚入门的朋友想法完全相反,认为飞得快当然是用大桨,飞得慢才用小桨。为什么?举个例讲,假定用7035和5030这两种桨,理论上耗费同样的电力可以提供相同拉(推)力的情况下,7030只用10000转/分钟,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10000*3.5=35000(英寸);而如果用5030提供相同的拉(推力则需要)27440转/分钟(怎么算的,桨的拉力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这里可能有误,高手指正,但肯定需要更高的转速是无异议的),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27440*3=82320(英寸)。显然后者小桨要快得多。所以高速机用小桨配高KV电机,慢速机用大桨配低KV电机。另外,买桨注意不同型号的多买几根。因为桨在摔机最容易折断。
8、桨保护器
这个可要可不要,但为了你的桨,至少买一个吧。不贵的,5元左右。是怎么保护桨的,等你炸机时就知道了。没它之前,我平均摔两回机就断根桨,有了它,现在还没断过桨。 必要的设备就是上面这些,缺一不可。
材料工具篇
DIY飞机除了设备,当然还需要一些材料和工具,有很多工具吃唾手可得,比如刀子。可像KT板之类的,恐怕一般家庭都没有吧。
1、KT板
这个是做KT材质飞机的主要材料,用KT做飞机,一是材料好找,二是便宜,三是对图纸手功均要求不高。如果做轻木之类的飞机要求就要高多了。
KT板大陆卖的主要有两种规格:240CM*120CM和240CM*90CM,厚度在4MM-5MM左右。3MM的是很难找的,1MM的更别想了。颜色通常是白色,也有黑色和红色及其它颜色。价格都不贵,因地而异,我们这里240*90 CM的卖的是7元。搞广告的小公司,或者批发广告材料的地方一般都有卖的。
DIY KT机,一般使用5MM的居多,但对于重量要求较高的飞机,比如F3P,就要求使用3MM的了。机翼部分由于需要弯折,3MM的也大有用处,由于3MM的不好找,可以使用热切割5MM板。
2、粘胶类
由于KT板的材质的原因,502,AB胶统统不能用于粘接KT板,万能胶好像也不行。最好的是泡沫胶。10元1KG,黄黄的。超便宜而且比较快。涂抹粘接面等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进行粘接。这个初粘性相当好。粘牢了比KT板还牢固。不过这个家伙不好买,我逛遍整个我们这个小县城,才找到。网上有5元左右的泡沫快干胶,不过只是很小一瓶。从性价比来说,贵了一点。小布丁说851好用,我也没找到过。还有人说有种树脂型的AB胶也可以,不过慢,我也没找到过。还有就是要记得买热熔胶枪加胶棒,TAOBAO上低至2.9元一把,20W的。我买是18元的60W的。粘KT板要想快就得用这个。不过热熔胶重,我称了一下,一支大概就有20g。
3、切割设备
把KT板切开需要切割设备,常用的是美工刀,便宜的2元一把,贵的不过10来元。当然也可以用其它的刀子,只要好用。原则是要薄,要快。
另外可以做个热切割,这个切割泡沫时特别有用。方法搜下论坛,有用电铭铁,有用电脑电源加吉它弦做的。我是用电源适配器加吉它2弦做的(吉它2弦的价格一般都是2元)。
4、碳素杆
这个主要是做机加强用的,去渔具店买吧,我是在渔具店一下用20元买的15根,粗细都有。粗得可以做尾杆,细的做机翼加强和连杆。要这个不要竹签,是因为它强度高,而且轻。当然如果没有,恰当使用竹子也不错。
做机篇
设备回来了,可以做机了。刚入魔,大部人刚开始都认为,做飞机不难,飞飞机也不难。两个月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都不是你认为的那么简单,当然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难。
第一次做飞机,选择什么样的机型合适?新手可以选择飘飘加后推以及纸飞机入门,图纸及其做法论坛中很多。飘飘机是一个统称,就是指翼载荷小,飞行速度慢的上单翼模型飞机,上单翼是重心置下,飞行稳定;翼载荷小,可以飞得很慢,滑翔性能好;选择后推是可以在摔机时最大限度保护电机和桨。
选择纸飞机则做法简单,一般三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一台。虽然外形不怎么美,但制作容易,只是调试较难于飘飘机。特别是电机的安装角度和重心的把握,新手做纸飞机一定要注意这两点。
可不可以选择330、F3P、SU-27、F22之类的入门呢?很多新手一上来是问得就是这些机型。虽然每个人有个体差异,但真的不要把做机与飞行想简单了。虽然上面几种飞机外形漂亮,制作也并不复杂,但作为新手,但对操作要求绝对很高,新手首飞大部分秒炸。我也是有了几架纸飞机和飘飘的经验,才做的SU-27、F22,首飞成功,并且很漂亮,所以一上来不要着急做这些机型。
怎么保证自己的制作的飞机能上天?在天上飞得似乎是没有像地上水中跑得如此简单。以我自己的经验强调的是,要注意推力线和重心。这两样正确了,飞机一般都能首飞成功。另外,注意从细节控制飞机的重量,比如粘胶,加固用的物件,起落架,胶带等等。对于正规翼形的飞机(什么是正规翼形,我这里说的是一对中规中矩的翅膀,而不是su-27之类)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处。测量重心的方法很多,这里介绍一种简单的。就是用手抵住飞机,前后平衡后就是重心所在的垂线。
推力线(拉力线)有很多贴子小涉及到,我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你搞得清楚,应用中也不是很准确。原则是后推的飞机电机轴向上翘几度,前拉的飞机向下几度。如果飞机没有规矩的机翼,例如纸飞机,重心怎么测?很简单,做好飞机,不要装设备,可以用五号电池或者其它重物配重心,手掷滑翔,如果像小时候做的纸飞机一样很平稳的滑翔5米以上,不抬头,不往下裁,重心就是OK了,然后在重心的位置上用笔打上记号就可以装设备了。还有就是做有飘飘之类有尾翼的飞机,一定要注意垂尾不要偏,否则你的飞机上天肯定会打偏。很难做到飞到直线。
设备安装很简单,一般拿来都搞得懂。注意的是有的部分电调上面有个类似电脑跳线的2s,3s插头,而这个家伙刚好有可以直接插在电池上的JST母头上。我把设备买来试试好坏时就是将电池与这个插头接起来,结果电机不转。好在没有把电调给搞坏了。
上面问题你能解决,你的飞机就一定能上天!对于新手而言,大部分的首飞不可能在呆在天上超过2分钟,降落也不要期望完美,除非之前模拟练得炉火纯青。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刚入魔的朋友和我一样,对首飞要求并不高,就是能让自己做的飞机能真正的飞起来。
首飞前的训练
航模不是玩具,外行大多以为飞行是简单的事,在此之前,其实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再好飞的飞机,对一个连基本原理都不清楚,也没有进行任何训练的人来说,首飞能上天呆30秒,就是神了。
第一次飞行前,如果有教练或其它的模友帮助你,那你就幸福了,否则你只能找模拟软件练习。常用的不要钱的模拟软件有G3.5,论坛中有下 载的,至于模拟软件的安装、模拟器的连接,限于篇副,这里就不讲了,具体可以搜下论坛。
再次重复,模型不是玩具,请注意首飞的安全。
结语
当然你还需要舵角,钢丝之类的小东西。这些不贵,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身边会找到很多材料进行替代。什么电话卡,轮胎里面的细钢丝都可以用。注意舵机至少买三个,桨要买多根,否则你会多花邮费。
以上要注意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像我一样,心急火燎的做好了飞机,心急火燎的三更半夜出去试飞,搞到两个月后才能飞直线,才能翻筋斗,降落只成功了两次。

楼主: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