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大家好,请帮我看下这机子怎么配遥控器,谢了

楼主(2015-03-29):
各位模友,大家好,这是AEE F100的配件,从配件上看应该是接受器和GPS一起的,不知要怎么配遥控呢,谢了!

网友A:
只要通道够   控信价比叫高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通道够   控信价比叫高就可以了吧

看了这句话后深深感觉到自己好菜啊,是只要多通道的遥控器都可以??

网友B:
土豪啊,这机器几十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这机器几十万吧?

整机才是四十多万,我是从别人手上收到的炸机配件

网友:
只要钱够,不是玩具遥控器就行.

楼主:
这是原配遥控器,所以,只要有科技一定可以自己配得到的

网友(点评):
品牌的东西没办法的,除非你是个无线电高手

网友(点评):
数传也要一对才行

楼主:
这个应该就不用想了,呵呵

网友C:
联系aee看能否买到遥控发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aee看能否买到遥控发射器

不太可能的,这是军警款,没有民用的,我问了几家aee代理都搞不到

网友C:
那就只能舍弃操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只能舍弃操控部分

这样子,要是懂电路设计就好了,看能不能自己加装个接收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子,要是懂电路设计就好了,看能不能自己加装个接收去

懂电路也没用,关键是协议

网友E:
数传模块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传模块出吗?

不知你多少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懂电路也没用,关键是协议

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这句话后深深感觉到自己好菜啊,是只要多通道的遥控器都可以??

我也是新手   基本上够吧    8通基本上终身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基本上够吧    8通基本上终身受用

不是,重点是怎么对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重点是怎么对频

一般淘宝卖控的都有   你也可以去群里问   接收机上面有按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淘宝卖控的都有   你也可以去群里问   接收机上面有按钮吧

问题是接收机我都没找到是集成在主板还是跟gps一起的,唉,要是单独的直接配个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接收机我都没找到是集成在主板还是跟gps一起的,唉,要是单独的直接配个遥控器就好了

我不懂。。  可以去群里问问  模友之吧官方群 2180499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  可以去群里问问  模友之吧官方群 21804993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