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招募] DIY一架八旋翼喷洒用的多旋翼,求设计方案及图纸!

楼主(2015-03-29):
求助:
朋友想自己DIY一架八旋翼喷洒用的多旋翼,求设计方案及图纸!
8轴,1.4米轴距,挂载30-35公斤水,电子设备双子星!
飞行时间是25-30分钟
电子设备:
电机型号是8120 110KV
电池可以用44000毫安12S
备注:电子设备也可根据飞行时间和搭载要求提供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载重和时间有难度.DIY一架八旋翼喷洒用的多旋翼,求设计方案及图纸! 多旋翼,电池,电机,图纸,DIY 作者:浪漫依然 73 DIY一架八旋翼喷洒用的多旋翼,求设计方案及图纸! 多旋翼,电池,电机,图纸,DIY 作者:浪漫依然 1735 DIY一架八旋翼喷洒用的多旋翼,求设计方案及图纸! 多旋翼,电池,电机,图纸,DIY 作者:浪漫依然 7503 光电池和电机就得有13-1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载重和时间有难度.光电池和电机就得有13-15公斤. ...

有难度才找大家来解决啊

网友B:
淘宝有挂30KG的例子,但是比20贵了2-3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挂30KG的例子,但是比20贵了2-3w

求淘宝链接

网友:
用来载重的?

网友:
俞辰 2015/3/30 20:47:51
我算了一下,这么大负载的八轴,加上自重,起飞重量至少50—60公斤,要用30吋桨,能展开八个30吋桨的圆周直径最小要两米,也就是说轴距最小不能低于2米。。
俞辰 2015/3/30 20:49:44
1.4米轴距的要求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淘宝链接

植保机

网友C(2016-01-24):
狼哥这个有解决方案没,我最近也在做八轴,和你差不多,有的话给我参考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狼哥这个有解决方案没,我最近也在做八轴,和你差不多,有的话给我参考下行不 ...

找夏夏

网友:
狼哥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我加了他几次QQ他都没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