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30A电调收到了 这周末没时间飞,先简单评价下硬件

楼主(2015-03-30):
首先。。。电调价格的定位是在好盈天行者的价格区间,那么就和好盈天行者30a做做对比
(PS:手里没有天行者30a,于是就用了两张别人的天行者30a的图)

信号线接口镀金的杜邦头(和天行者30a一样)

直接拆开热缩膜,散热片是带槽的,而天行者30a则是一个铝块,散热比天行者系列好。

电调的导热层也很薄,和乐天系列一样(右图乐天40a),导热效率比天行者30a厚一些的导热胶导热效率高。

降压的bec是两个TO-252封装的7805并联,和天行者30a一样(左HR,右天行者30a)
单片机用的是ATMEL Mega8L(ztw电调的主控芯片)
天行者系列用的是C8051 F330(好盈电调的主控芯片都是这个)
这两个单片机的区别不大。

下面到了最重要的mos
先放图:

可以列出个表格来
           mos个数   mos型号  沟道 内阻 最大电流  每相个数 价格 电调重量()
HR30A         6      AOI508    N   3mΩ   70A        1     1.5     28g
天行者30A     12     83T03GH   N   6mΩ   75A        2      1      37g

看起来天行者比HR用料足很多,但电调mos最重要的参数是内阻,电阻越低耐流能力越强,发热更低。
HR单个N管和天行者两个管子并联的内阻一样,
用更轻的重量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不过要吐槽下电调mos贴的太惨了。。。希望后期可以改进。

最后,电调改成透明热缩膜会好看很多。

网友A:
这电调好像淘宝都没有卖呢

网友:
说实在的,价格和好赢电调区间,我情愿选大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调好像淘宝都没有卖呢

这个电调是外贸的!

网友:
四轴用乐天的好

网友:
      内阻只是一方面,mos管上的损耗分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的,内阻只是导通损耗,开关损耗看程序和驱动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