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APM2.6问题

楼主(2015-03-30):
老油条蝗虫机架,电机4位置总是停转慢,没有刹车。换电机,电调都试过了!油门校准的把线插其它3个APM输出通道也是这样,麻烦问下怎么回事儿,是不是飞控坏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重刷固件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已经刷了n遍了,汽车、固定翼都刷过!现在考虑是不是把apm重新烧写呢

网友(点评):
试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刷了n遍了,汽车、固定翼都刷过!现在考虑是不是把apm重新烧写呢

网友(2015-05-21):
把那个电调拆下来单独油门校准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刷了n遍了,汽车、固定翼都刷过!现在考虑是不是把apm重新烧写呢

只有换APM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