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大学生】油门改装,乐迪at9油门左右手相互改动

楼主(2015-03-30):
今晚闲的无聊,入魔一星期,一直不明白当时买遥控器送的弹簧是什么意思,一直到最近才知道原来是拿来改装遥控器油门的。于是今晚趁着宿舍人都不在,就瞎折腾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能行啊,直接把左手油门改成右手油门了,感觉还不错。嘿嘿,另外也发现原来遥控器的摇杆弹性太小的话,原来也是可以调螺丝来调节的。下面就上完整的改装图——①  首先,当然是拆机了,打开后盖之后的图示   遥控本来是左手油门,就是现在这个方向的右边这个摇杆是油门,拆掉固定摇杆的四个螺丝,拿掉之后   在拆卸时有两个螺丝是背后滑道开关跟摇杆共用的,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摇杆在上下摇动时,右边这个弹簧是在不同程度的  拉伸和收缩的     掉弹簧,就会发现这个摇杆失去了回弹的能力,装上弹簧有回弹,卸掉弹簧无回弹,哈哈,所以就咱们想哪个手是油门就哪个手是油门呗,任性!!!   最后,附上调节摇杆回弹力度的调节方法

网友(2016-11-12):
DIY乐趣在于折腾,哈哈!

网友(2015-10-03):
做工还是有待加强,对结构也要有创新呀

网友(2015-03-30):
拆了不保修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哈哈,不包就不包呗,总不能少了diy的乐趣不是吗,玩就是为了开心嘛

网友(点评):
也是,但我的控在保修期内不敢拆,怕那天出了问题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包就不包呗,总不能少了diy的乐趣不是吗,玩就是为了开心嘛 ...

说的好!DIY的乐趣就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DIY的乐趣就在于折腾!

哈哈,多谢版主了,希望以后有赞助了能给个机会,嘿嘿,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哦,我背后可是站着一个600人的大学生社团呢

网友B:
换手的话不用另外的弹簧了吧  把油门的压片换到升降那边 把升降的弹簧换到油门那边就OK了

网友C:
这个遥杆带滚珠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手的话不用另外的弹簧了吧  把油门的压片换到升降那边 把升降的弹簧换到油门那边就OK了 ...

恩恩,是的,我只是刚入魔一个礼拜,不太懂,还请你们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遥杆带滚珠轴承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滚动的那点是个圆盘,红白黑三线接出来的,新人没敢拆太厉害,怕装不到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版主了,希望以后有赞助了能给个机会,嘿嘿,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哦,我背后可是站着一个600人的 ...

哈哈,这算是“胁持"吗哈哈!600多人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啊,给狼哥请上来!

网友D:
换手后 还需要进入工程模式进行 中位校准和其他一些选择 具体可联系我 要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手后 还需要进入工程模式进行 中位校准和其他一些选择 具体可联系我 要视频  ...

细节这些的问题,还真不清楚,求视频

网友E:
两边都装弹簧的话  用NAZA不是直接松手就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都装弹簧的话  用NAZA不是直接松手就定高了。。。。。

额,我没用过naza,反正是可以保持两个杆都恒定中立的。

网友:
at9好用吗 想入呢

楼主:
我觉得挺好的,目前在飞四轴,回头加上云台也是照样能满足,算是个终端控吧。对了,论坛里貌似不是在团购这个控吗。你可以参加啊,能省100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挺好的,目前在飞四轴,回头加上云台也是照样能满足,算是个终端控吧。对了,论坛里貌似不是在团购 ...

嗯 我也考虑呢现在出的比较好了

网友(2015-08-19):
Radiolink 乐迪 AT9九通道遥控器 左右油门换手视频教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

网友(2015-09-26):
应该不用拆整个摇杆下来吧,只拆连杆和弹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