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气压计)

楼主(2015-03-31):
apm2.6气压计用胶粘死  会有什么后果啊   我现在飞机起飞的时候总是向一面偏  感觉是气压计的问题

网友(2015-05-19):
气压计是空气压强传感器,通常会有气孔与空气相通,粘得的时候要保证气孔不被堵上,粘的位置不要对着风口,否则桨一启动,风压会产生干扰。粘死的后果,就是发现粘的位置不理想时,想调整麻烦。

飞机起飞的时候总是向一面偏,可能是因为机机自身前后左右重量不平衡产生,气压计主要是用来定高度的,如果有干扰波动,机机表现上下漂动不是一面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