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六轴V尾 异形 配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03-31):
求教 飞控  电调 电机  遥控器等 一切配置

楼主:
模式 属于这个么  ?求大神指导 !  好不容易打出来的  必须飞啊!!!

网友A:
这个机架是你自己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是你自己打印的吗?

是的  , 很简单的,就只选择飞控上犯难了 能推荐一套么  做完了就想让他飞起来

网友:
这个六轴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 很简单的,就只选择飞控上犯难了 能推荐一套么  做完了就想让他飞起来 ...

cc3d、qq、pix都可以!能给我打印一架吗需要多少钱,或者淘宝链接

网友B:
我也想让你帮我打印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 很简单的,就只选择飞控上犯难了 能推荐一套么  做完了就想让他飞起来 ...

这个机架100g  我进来主要是讨论配置问题,你能推荐一整套么?我也是在实验中,能不能飞还不知道呢,你要是想要可以加qq 有时间我再打印一套 6262398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让你帮我打印一个

前辈 ,  你目测 这机架用什么配置比较呢  6寸浆

网友C:
楼主用什么材料做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材料做的?

pla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  你目测 这机架用什么配置比较呢  6寸浆

Lite

楼主:
顶起来啊 亲们  讨论讨论   主要是控板 KK2.1 貌似支持

楼主:
1、新西达 电机 2212kv2200 30a电调  6寸浆 6套
2、飞控 暂时用qq
3、遥控器 富斯i6
4、电池 狮子 2200 3s
赶紧订起来  看看这可不可以  我这节约成本

网友D:
好像不是这个模式吧,注意你的机架是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是这个模式吧,注意你的机架是v尾

6X估计可以  但是具体的 还得试 参数肯定得跳

楼主:
刚才 重新打印了一套  原来这个机架200g上下  图案片左上角 打印耗材时间、米数和重量!相加起来大概200g 这是理论值 但是价应该不会相差太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100g  我进来主要是讨论配置问题,你能推荐一整套么?我也是在实验中,能不能飞还不知道呢,你要 ...

修正一下  整机架是214g

楼主:
这个帖子就这么沉了么

楼主:
没人了么?  沉默了这么久 都没人讨论一下

网友E:
LZ我有个问题 最后面两个电机怎么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有个问题 最后面两个电机怎么拧螺丝??????

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  只能用小口钳一点一点拧了   内六角过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