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APM留待模式打方向飘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APM2.52 后配罗盘外置7M GPS 小金刚450机架 自稳起飞正常 留待模式下 打方向舵 飞机不是原地转圈而是画个圆 并且会飘个1米到1.5米左右才会定住 打前后 左右舵都很好 打舵一停就能定住 请教什么原因啊 可以通过改参数来解决吗

网友:
我的pix也用的7m,接外置罗盘的话定点就会画圆,也和你差不多大。拔了就好些,据说是外置罗盘被干扰,我也不清楚,还没解决

网友A:
罗盘前向不对,要软件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前向不对,要软件里检查。

根据你的教学视频检查过了 特地拿了个指南针 转动飞机 飞机朝向和地面站 指南针一致 跟桨大小有关吗 450轴距装的1238桨 桨与桨之间只有2毫米不到 转向时会不会干扰导致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前向不对,要软件里检查。

而且我用的是雷迅GPS 有小飞机图形做指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教学视频检查过了 特地拿了个指南针 转动飞机 飞机朝向和地面站 指南针一致 跟桨大小有关吗 450 ...

GPS周边不能有铁的螺丝。GPS支架不能用铁的,GPS离中心板15CM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用的是雷迅GPS 有小飞机图形做指向的

别看上面的小飞机,自己重新标注一次GPS的前向,看是否和小飞机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