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飞固定翼apm问题?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楼主(2015-04-01):
急求
我飞固定翼apm有时候有8颗星,有时候1颗都没有,而今天飞了一上午一颗星都没有,啥问题?请知道的指点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gps是不是坏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gps灯一直亮,上次飞还能搜到8颗星,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提示NO GPS还是NO FIX? 提示 NO FIX的话,我只能用更换GPS的方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