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不能使用自动调参功能,3.2.1版本 外置罗盘不能校准!

楼主(2015-04-01):
选了AUTOTUNE自动调参选项,写入参数后,断开连接,重新连接后 又恢复到默认选项了,什么情况啊泡泡老师?还有我现在用的是3.1.5固件,刷了3.2.1版本后 校准罗盘失败。这个APM是2.6的,去年买的。

网友:
升级1.3.23地面站吧,1.3.20-1.3.21地面站是不行

网友:
1.3.20 和1.3.21的地面站有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 泡泡老师和坐沙发兄台的指导   我也想过升级地面站,但是不是很理想,点击检查更新后,一直在刷进度条,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新再官网上载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泡泡老师和坐沙发兄台的指导   我也想过升级地面站,但是不是很理想,点击检查更新后,一直在刷进度条 ...

通过地面站升级慢,直接网上下载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地面站升级慢,直接网上下载快多了。

恩 谢谢 泡泡老师,已经解决了

网友:
在高级参数里设置,我试过那里可以

网友(2015-06-02):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泡泡老师,已经解决了

求叫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12-13):
光流传感器在PM2.8上的使用固件能分享一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