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求助,关于cc3d的问题

楼主(2015-04-01):
cc3d按着GCS的向导弄完,一切正常。上控测试的时候发现推油只有一号电机进怠速,其他的都没正常工作。在GCS的config里单独测试每一个电机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但只要同时调超过两个的时候,就总会有电机不能正常工作。焊接应该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p.s.电调 银燕 SimonK 12A,电机 银燕 1806 kv 2300 塑料电机

楼主:
_(:3」∠)_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校油门行程,然后进向导做那个最低转速校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