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wifi图传接h3-3d或摄像头的方法

楼主(2015-04-02):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213815&page=21

网友A:
你好!我手里有一个V+的相机和云台套装(如图),请问要怎样才能让云台和相机正常工作(不用在V+上),也就是说,它出来那些线的定义分别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手里有一个V+的相机和云台套装(如图),请问要怎样才能让云台和相机正常工作(不用在V+上),也就 ...

定义在上面图上都有,不过在非dji飞控的飞机上是没法用的

网友(2015-07-05):
你好,我有精灵2的图传和中继,我想用别的飞控和遥控,图传能正常工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