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手使用GPS相关模式的建议,最好进来看看

楼主(2015-04-02):
在这里重申一下:玩多轴也好固定翼也好,飞控方面不要过分依赖GPS,GPS信号毕竟属于外来的信号源,会受到时间地点天气周边景物等各种因素的干扰,GPS只是作为一个辅助使用,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操作才是正确的.
以下说的都是基于amp或者pix飞控.其他的只飞过MWC,那玩意我都不上GPS
最近发现GPS模式下飞丢的人总是层出不断..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给新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总看到有人说GPS模式下突然多轴朝一个方向飞去,这时候的反应是不能控制,然后就开始关控等待返航..结果导致飞丢了
我在这里说一下,如果在飞用到GPS模式的时候,多轴突然朝一个方向飞,基本可以判断为GPS突然丢星,导致定位失败,这时候的处理步骤应该是这样的:
1,坚决不能关控,来出发RTL,因为RTL本身就是基于GPS的一个模式,这时候GPS已然丢星了,怎么会正确的返航回来呢.
2,冷静的切换模式,一般GPS失控的时候不会刚巧遥控器也失控,所以你切换为自稳模式就可以控制四轴了.这时候你随随便便的就可以飞回来
3,要是GPS丢星同时遥控器也失控,,避免这样情况的方法就是在设置的时候把GPS丢星时的模式设置为定高模式..这样可以避免同时失控飞机飞走..
当然..赶上大风还是会被吹走的..但是至少不会走的那么快不是..你也可以改为land..但是那个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安全的样子..
具体参数就是下图的样子,
[图]
其实这些东西wiki上都有写..建议没事的时候上去多看一下wiki会有狠多收获的
4,失控保护的话网上已经有很多教程了..自己斟酌着去设置一下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丢星时飘远 ,然后看不清头尾,这个时候也要冷静一下:
1,切换为手动模式
2,前后飞分辨不出来的话就让多轴左右平移,这个就算距离远一些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3,比如你发现roll打前进,但是多轴是向左平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多轴左转90,然后一直打前进就飞回来. 这样处理总比你关控看运气来的要安全一些,再差也就是飞出你遥控范围出发失控返航.4,1楼提示的对,还有一个无头模式,就是简单模式.如果mag没啥干扰指向正确.也可以试用简单模式+自稳 的模式把多轴救回来,
但是请先了解简单模式的含义

网友(2015-05-13):
嗯,说的没错,这就是细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2015-07-07):
老手的经验,太好了,学习牢记,讨教自稳模式飞远了头尾看不见,4个1W爆闪也不见了,只能慌忙收油门,脚怀了多次。碰到这种情况是切换返航模式好还是简单模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手的经验,太好了,学习牢记,讨教自稳模式飞远了头尾看不见,4个1W爆闪也不见了,只能慌忙收油门,脚怀 ...

我感觉是简单模式  返航只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

网友(2015-12-26):
JJ也有生命,如同模友的孩子,救机如救命啊

网友:
简单模式不依赖gps?

网友:
不错,以后不该依赖gps模式了。

网友(2016-03-06):
新手又学一招 赞赞赞

网友(2016-07-28):
没看此文前还想装GPS呢,也是为了怕飞丢了。看过后还是想装GPS。我想有总比没有好吧。不会这么好掉星吧,真要是经常掉星,人家搞航拍的不就没饭吃了。

网友:
新手之所以新手,区别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