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也能用支架了

楼主(2015-04-04):
天地飞7是一款非常优秀的遥控器,整套价格低于500元,本人用原装天7配合天9的接收机最远飞过2733米,后来加装功放后飞过3500米,再远因为图传不给力没法测试了,但是天7有个缺点就是采用塑料提把,导致没法安装市场上常见的碳纤支架固定显示器,虽然我们通过打孔也装过支架发现不理想,主要是重心严重前倾,拿在手里很吃力。
     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将遥控器的挂带座拆除,装上我们的支座即可,安装后整套设备很紧凑,不用任何工具都能随时放倒折叠,显示屏可以调整角度,操纵摇杆基本不磕碰,最大的好处是重心正好在遥控器中间,拿在手里很舒服,配合挂带就更省力了,只有用过的人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好处了。
这种支座还有一个好处是显示器离2.4G发射天线比较远,屏幕不容易出现干扰条纹
一般多轴我们比较推荐用四叶草接收天线轻巧方便,如果是固定翼远航还是装平板天线效果好。

楼主:
全部带走~~~~

网友:
这个圆支架座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
哈哈 ,手上刚好有一个,居然还能这么用,说到天7能控制到2700米,有点不可思义,

网友:
什么都不加可以有那么远距离啊?

网友A:
2733 真没想到 发射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33 真没想到 发射功率是多少

确实飞过一次,当时飞行高度是1000米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飞过一次,当时飞行高度是1000米哦

看来天地飞潜力巨大   他们新版遥控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带走~~~~

显示器带走

网友:
吓。。。吓。。吓到了。。。对控没伤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