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想用小米的手机安装地面站

楼主(2015-04-05):
  我安装上手机地面站,打开就闪退。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安装能正常使用的地面站软件,最好附安装资源。谢谢。另外:我有一个关于图传的想法,不知可不可行,我现在把图传接到电视上了。呵呵正常能用。若是用2.4G的小功图传,价格也还不到
100元的。那电视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无线连接了 。现手上有一个以前不用的(紫光ms-685h)mp5有没有办法当显示器用?????高手想想办法

网友:
手机安装谷歌服务框架,你搜一下小米安装闪退解决方法,有的,具体的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