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条铝片DIY个两轴FPV云台,加一条铝片变自稳三轴云台

楼主(2015-04-05):
新手安装APM地面站,在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erk 3.5的时候屏幕停在那不动了,等吧!想起以前玩FPV的两轴云台找不到了,重新做一个
7月21日更新-----加一条铝片、换成数码舵机变自稳三轴,不想浪费APM的自稳云台功能

14

15

16

17

在铝合金窗上抠下一小快铝片、划线、定位、剪裁、修挫、钻孔、弯成90度、安装、完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楼主:
第一次发帖经验有限,图片顺序错了但不知如何修改,抱歉了将就看吧

网友:
先定在看

网友:
第5张图非常帅   喜欢

楼主: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炸机的话小铝片会起到缓冲的作用,大不了断掉重新做,能够给摄像头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这个超级简单的哇

楼主:
既然有人喜欢,加上四轴装机效果图

楼主(2015-07-21):
加一条铝片变自稳三轴云台

网友(2015-11-15):
楼主的思维很开阔

网友(2016-03-26):
这个不错顶   到时候照着也做一个  到时候希望楼主提供下技术支持啊

网友(2016-08-03):
简单,实用,成本又轻,支持DIY

网友:
我嘞的插插,楼主你是哪来的,一个字奶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与认同,不过别声张,卖云台的恨死我了。

网友(2016-09-02):
DIY就是王道....什么奇思妙想都能出来

网友(2016-12-09):
这个不错!但我遥控器控制云台要么上要么下,不能平稳控制不知道怎么设置,放弃了

网友A:
楼主厉害,学习了,另外问下最后几张图片固定舵机的4个白色短柱貌似有弹性的样子,在哪买

网友B:
求你做的云台接线图,谢谢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你做的云台接线图,谢谢

抱歉!现在才看到,按APM的wiki中的接法,由于大家的APM供电方式有很大差异,所以严格按APM的说明去做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学习了,另外问下最后几张图片固定舵机的4个白色短柱貌似有弹性的样子,在哪买 ...

那个是工具(平口钳)上配的夹具,你买平口钳就会配上的,好像是方便别人雕榄核的夹具

网友:
非一般手工6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你做的云台接线图,谢谢

补充一下:云台舵机单独供电,信号线插APM

网友(2020-06-15):
相机会不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