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坏了2个烙铁头才知电烙铁保养与使用

楼主(2015-04-05):
没人教  不懂 就知道焊  还焊不好  原来百度一下(电烙铁保养与使用)算明白了  新手不懂的大家可以百度下  烙铁头是不能用坚硬的物品擦拭划刮的  容易吧上面的镀层搞掉  搞掉就需要换烙铁头了   前辈见笑了  只因我不懂

网友:
1、选用适合的焊锡,应选用焊接电子元件用的低熔点焊锡丝。2、助焊剂,用25%的松香溶解在75%的酒精(重量比)中作为助焊剂。3、电烙铁使用前要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融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1层锡。4、焊接方法,把焊盘和元件的引脚用细砂纸打磨干净,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头沾取适当焊锡,接触焊点,待焊点上的焊锡全部融化并淹没元件引线头后,电烙铁头沿着元器件的引脚轻轻往上1提离开焊点。5、焊接时间不宜太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必要时可用镊子夹住管脚帮助散热。6、焊点应呈正弦波峰形状,表面应光亮油滑,无锡刺,锡量适中。7、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清洗干净,以防炭化后的助焊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8、集成电路应最后焊接,电烙铁要可靠接地,或断电后利用余热焊接。或使用集成电路专用插座,焊好插座后再把集成电路插上去。9、电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

网友:
如果不是温控烙铁,不可长时间处在高温状态。
烙铁尖无特殊原因不可打磨。
注意使用的温度湿度。
使用恰当的助焊剂(尽量不用酸性的)。
焊接位置为可焊接物质(避免氧化物,如塑料等有机物)
焊接结束,给烙铁头荡上一层焊锡。

网友:
买来新烙铁,先通电,待到能化锡的温度的时候,用最好的锡焊锡丝涂到烙铁头上,让焊锡渗到铜里边,形成一个锡和铜的混合部分,以后就能沾住锡了。烙铁头通常是有电镀层的,新烙铁大约用锡沾满1厘米长度,加热渗透。等不冒烟了,就可以停止加热。这就保养好了。可以沾锡焊接了。焊接完毕,用焊锡涂满烙铁头,不要把锡弄干净,锡能够保护那个共渗层。
还有就是烙铁只能焊锡,想烫塑料、木头最好另外买一个,新的保养不好,再重新保养效果就差了。如果的确需要干了别的,烙铁头发生了氧化,就用小刀将氧化层刮掉,露出紫铜来,按照前面说的方法重新保养,也还好用,但效果不如新的那么耐用了

网友:
狼的使用方法很有用哦,学习

网友:
买质量好的锡丝也非常重要,而且焊接大面积的东西时用马蹄头较好,尖头有时候接触面太小,虽然烙铁头温度高但是老是不化锡,烙铁头很容易坏。哈哈,都是自己使用过程中的经验,还有海绵的清洁效果很好,至于助焊剂个人感觉不好用,涂哪儿哪不上锡

楼主:
还是狼哥专业的多啊,玩这个不彻底学会就不能瞎折腾,扔点钱无所谓出点事情就大了!!

网友:
别用有腐蚀焊锡膏

网友A:
我使用的铬铁从来不用助焊剂什么的,只要你的锡是好的,会好容易上锡的,清洁铬铁嘴好简单,用面纸摸就行,我的铬铁用了5年都未换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铬铁从来不用助焊剂什么的,只要你的锡是好的,会好容易上锡的,清洁铬铁嘴好简单,用面纸摸就行,我的 ...

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铬铁从来不用助焊剂什么的,只要你的锡是好的,会好容易上锡的,清洁铬铁嘴好简单,用面纸摸就行,我的 ...

什么烙铁那么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