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位老魔 电池储藏方式 电池存放方式 避免安全隐患的好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15-04-06):
有人说放到地板上在家了  不能长时间放置车内   不能放置在易燃物旁边  用铁箱子  用石棉抱着  请问那种方便经济耐用?

网友:
放地板吧

网友:
不能高温,电池会炸,也不能放杂物堆里

网友:
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把电池放在电池的防爆袋子里面,应该不贵!或者搞一个铁皮的箱子里面比较安全!不要放在高温和太阳直晒的地方!附近不要堆放可燃的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