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轴起飞右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07):
如题     本来好好的    apm2.8  3.15固件   恢复出厂后就这样了    求解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只是清一下固件,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检查电机安装坐是否与中心板水平

网友(点评):
水平检查过了 , 难道是4号电机要挂了 下来的时候摸了4号电机明显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清一下固件,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检查电机安装坐是否与中心板水平 ...

用互换法去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