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入坑的小菜鸟 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08):
最近刚接触航,什么都还不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固件下载完成之后,打开终端为毛都是乱码呢 5555 好艰难 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版本固件去掉了终端,要下载日志在飞行数据界面左下角仪表拦

我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下载完固件不是要epprom清零吗?这乱码是在连接后出现的?我现在也不是很懂,是我可以不清零直接校准了吗?

网友:
我也出现这样的状况,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下载完固件不是要epprom清零吗?这乱码是在连接后出现的?我现在也不是很懂,是我 ...

以前的清零方式已经OT了,现在新的清零方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清零方式已经OT了,现在新的清零方式是这样的

新入坑的小菜鸟 跪求大神帮忙 菜鸟大战大神,求大神 作者:李丹阳 6746 了解了,谢谢大神的帮忙呀,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一插上数传,apm就会断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大神的帮忙呀,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一插上数传,apm就会断电呢? ...

测量数传输出电压为多少,是否大于4.8V,同样在插上数传后,电压下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数传输出电压为多少,是否大于4.8V,同样在插上数传后,电压下降了多少? ...

没插数传时是4.9v,插上后是0.4v了,是vcc和gnd之间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插数传时是4.9v,插上后是0.4v了,是vcc和gnd之间电压吧?

你的数传有问题,里面短路,别再插上去了,再插APM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传有问题,里面短路,别再插上去了,再插APM不保。

我的天呀 那我想问问 数传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呀 那我想问问 数传的作用是什么呀?

不知道何用,那请问你当时为何要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何用,那请问你当时为何要买呢?

新入坑的小菜鸟 跪求大神帮忙 菜鸟大战大神,求大神 作者:李丹阳 5996 买的时候是一套apm飞控的组件,里面有数传呀,我以为有了遥控器有了接收机就能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是一套apm飞控的组件,里面有数传呀,我以为有了遥控器有了接收机就能飞呢 ...

数传你从字面上去理解呀,数据传送。可以用他对APM进行设置和航点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传你从字面上去理解呀,数据传送。可以用他对APM进行设置和航点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