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机机诞生了! 新手发帖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5-04-08):
第一个机机诞生了!  新手发帖请大家多多指教。
配置:
机架:某山寨 F450
电机:银燕2212   980KV
电调:中特威 30A
飞控:APM2.8+6M GPS
电池:杂牌狮子 3S 11.1V 5200mah
充电器:B6AC
桨: 1045
遥控:乐迪 AT9

前几天一直试机练手,废掉5对桨,今天按着泡泡老师的教程试了自动调参。感觉还可以,参数泡泡老师帮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麻烦您了。

把下面板子翻过来装的,这样可以在中间放电池了。

体重

泡泡老师帮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个UBEC装的对吗?

第一次大电流5.0A充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充,有知道的亲告诉下,

全家福

网友:
欢迎新朋友

网友:
不客气我们都是泡泡老师的粉丝哈哈

网友A:
自动之后的PID只能做为参考,你可以在自动和黙认之间找到最适合自己JJ的PID值。
不差时间的话,建议用3A充。赶时间才用5A充。
新电池千万别过放,最低别超过3.7V,长时间不用充到3.8V存放。

楼主:
受教了。泡泡老师。谢谢!

引用 网友A:
自动之后的PID只能做为参考,你可以在自动和黙认之间找到最适合自己JJ的PID值。
不差时间的话,建议用3A充 ...

受教了。泡泡老师。谢谢!

网友B:
电池是什么牌子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什么牌子的,怎么样

应该是狮子牌子的,不过我人在国外在阿里巴巴上买的,店家直接就说是仿的,大概的飞行时间是定高悬停有点风飞了12分钟左右,BB响设的3.70。重量1250克左右,现在加了山狗,自制脚架还没试过飞行时间,等有时间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