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50mW 超小图传(老晋DIY第一帖)

楼主(2015-04-08):
玩无线电20多年了,从三极管收音机到TDA2822功放,到TDA1521,到TDA1514,到后面的LM3886、TDA7294。

上个月开始玩四轴,买了点零件自己组,很有味道,也自己组装了200mW的图传,买了7寸的显示器感觉装个小图传看看电视不错,200mW的怕辐射大,于是就买了片50mW的模块,装了套小玩意。电池什么的都是TB买了电芯自己组,实惠,用的放心。

50mW的室外有效距离大概是50-100米,室内20-30米,普通用用是足够了。

传上图片,第一次发模友之吧的论坛,不足之处还请指点。

配件:
1  50mW模块,53元,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62.pMEGW8&id=18892792841&_u=8205nb9p876e

2.排插:0.5元,淘宝太多了。

3.BEC:3.9元,淘宝太多了。

4.JST插头:1元,淘宝太多了。

5.AWG接线若干。

频点选择,CH1/CH2/CH3都接地,频率:5705Mhz,1频道。

模块引脚示意图,按照引脚定义,接到电源和视频音频输入

频点选择示意图(0为接地,1为接高电平5v)

发射端:2s+BEC降压到5V供电,接收端:3S 12V直供,显示器和接收端都带有降压,不用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那个小摄像头哪买的

淘宝,原来的线太长,自己拆开接线,注意里面的红线是地线和黑线是+5V,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30.5JLMJc&id=37004593553&_u=8nkst8m3c3b
这家发货超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啊···还有一种···加摄像头一起才3克多!!用1S供电的,我准备未来入手 ...

这个摄像头带音频的,1S供电也可以,差不多5g的样子,应该也算很轻了,准备把热熔胶这部分拆掉,里面是个摄像头自带的5V BEC,就更轻了。
其实摄像头还要看线数,感觉600线左右的效果不错,太低了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你试过了没有效果怎么样?

不错的,接摄像头的话,看摄像头的清晰度就是线数,680线的摄像头感觉效果不错了,接山狗1080P效果更好。

接机顶盒效果最好,可以说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贴支持 !!! 改天我也做一个试试  请问做200MW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方法?我有现成的RC805接收怎么调频道 ...

200mw也一样的,只要分清模块上VCC、GND、VIDEO、AUDIO不要接错就可以。

CH1、2、3全部接地,就是5705Mhz,1频道,你按RC805的按键,调到1就可以。我的接收机也是8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链接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电芯有推荐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11.9TAMiR&id=19198827735&_u=8nkst8mf2d0
我自己做了几组,3300mah的最好,标称3300,实测3.6充到4.2,B6显示充进去3680mah。
淘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11.9TAMiR&id=19198827735&_u=8nkst8mf2d0
这家老板很小气,加镍片还要2元一个极耳。好在容量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件的列表和淘宝链接提供一下。

多谢版主支持!

配件:
1  50mW模块,53元,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62.pMEGW8&id=18892792841&_u=8205nb9p876e

2.排插:0.5元,淘宝太多了。

3.BEC:3.9元,淘宝太多了。

4.JST插头:1元,淘宝太多了。

5.AWG接线若干。

楼主:
后面将发一帖 DIY M8N GPS,实际使用效果好于7H。价格是GPS 模块116,支架15,外壳6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mw也一样的,只要分清模块上VCC、GND、VIDEO、AUDIO不要接错就可以。

CH1、2、3全部接地,就是5705Mh ...

好的谢谢 你试过了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技术贴支持 !!! 改天我也做一个试试  请问做200MW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方法?我有现成的RC805接收怎么调频道?

网友E:
配件的列表和淘宝链接提供一下。

网友A:
学习了 那个小摄像头哪买的

网友D:
请问楼主电芯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支持!

配件:

辛苦了,这才是造福模友啊!希望多多出教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11.9TAMiR&id=19198827735&_u=8nkst8mf2d0
我自己做了几 ...

这两个链接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这种好啊···还有一种···加摄像头一起才3克多!!用1S供电的,我准备未来入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的,接摄像头的话,看摄像头的清晰度就是线数,680线的摄像头感觉效果不错了,接山狗1080P效果更好。 ...

你那摄像头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摄像头在哪里买的?

淘宝,摄像头自带的线太长,自己拆开接线,里面有个小的BEC,注意里面的红线是地线,黑线是+5V,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30.5JLMJc&id=37004593553&_u=8nkst8m3c3b
这家发货超慢。

网友:
不错DIY  50mW 超小图传(老晋DIY第一帖)  作者:饕餮12350 9463 DIY  50mW 超小图传(老晋DIY第一帖)  作者:饕餮12350 8884 DIY  50mW 超小图传(老晋DIY第一帖)  作者:饕餮12350 479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过程详细点  小白不懂焊哪个引脚

多谢朋友提示,已经增加2张示意图,第五第六张,应该比较清楚了。有问题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福利福利呀,找空自己折腾一套

多谢支持!
祝朋友爽飞!

网友(2015-09-02):
重量多少 目前taobao最轻的图传+摄像头 是3g

网友H(2015-12-13):
很好的技术贴,还是原创。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技术贴,还是原创。顶顶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I(2017-01-15):
高手一个,要多发贴子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手一个,要多发贴子教程

多谢朋友支持!

前年的帖子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