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叫泡泡大神,4号位电机起动时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5-04-08):
您好泡泡老师,我的QAV小四轴了现问题,我用的CC3D  2204电机,  银燕12A电调,其中1-3号位值的电机正常,4号位电机刚起动时一卡一卡的,对换了一个电机到这,4号位还是这样,其它正常 ,而且1-3号位电机在CC3D中1050值处都能怠速,只有4号位在1064处才怠速,我重设了电调,提高电高电子进角到高,,卡的次数轻了,CC3DD 1054处也能怠机了,但还是有卡的现像,怎么办,应刻是电调的事,怎么还能调,帮想帮办法,关键是这样影响飞行吗?

网友A:
你知道对换电机,为什么不对换一下电调呢,就差一步你就成功了,
要是对换了电调还是这样,肯定是CC3D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对换电机,为什么不对换一下电调呢,就差一步你就成功了,
要是对换了电调还是这样,肯定是CC3D有问 ...

我对换了3,4号位对换了电调,还是哪个电调位上的电机有问题,但比原来轻了,飞了几次,发现悬停时总是后退,飞高了一会自已降高度,不和怎么调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换了3,4号位对换了电调,还是哪个电调位上的电机有问题,但比原来轻了,飞了几次,发现悬停时总是后退,飞 ...

对换电调之后,还是接该电调的电机有问题,那你还不快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