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飞机轮胎不够大,看这里→加大轮胎!

楼主(2015-04-09):
我是玩微型固定翼的 航模爱好者,很注重轻量化,那么用的轮胎也很轻,0.1克一个,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轮胎小,路陡峭,易栽头,而且不搭配,前几天忽然灵机一动,用剩余的D板废料DIY了加大的轮圈,
过程简单,
1。首先在D板上切出来一个想要轮胎的大小,
2。 其次把原本的小轮胎放在切好的D板中央,描一圈线,切下来(切描线内部的那一圈,这样轮子安装的会比较稳固)
3。 把轮子装到切好D板中央,插到电机上,如果不紧,可以用热熔胶滴一滴,
4。启动油门,对着砂纸,轻微的接触,不同角度可以打磨出不同的轮胎外形

5。打磨好后,用泡沫胶在轮子外围涂抹均匀,
   再与打磨好的D板结合在一起,用一块板子压一压保证匀称
-------------------------------------------分割线--------------------------------------
下面是我给我所有的轻木机加上了轮胎,稳定性提高,还不容易打桨,
这下我还可以制作前三点式的固定翼了,加大的轮圈可以让螺旋桨不容易接触地面,
好处多多!

网友A:
NICE,皮筋做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CE,皮筋做的真不错

谢谢SUB

网友:
好帅的机机~~~·~~

网友B:
皮筋手艺越来越好了

楼主:
小云云又看到你拉~~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筋手艺越来越好了

又见到你拉···这句话耳熟啊~~~我要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云云又看到你拉~~好久不见

是啊,之前潜水一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