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老师一个关于遥控器上失控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5-04-09):
最近观看泡泡的教学视频以后,也开始拼装自己的第一台4轴。在学习过程中有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就是关于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的问题:

飞机如果失控了,即是与遥控器失去了联系,那么遥控器上设置的失控保护参数,飞机已经接收不到了,那还怎么完成保护动作呢?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是不是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还是说遥控器上设置的失控保护参数是存储在接收机上了呢?我是一个初学者,实在有点难以理解,还请老师或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给以解答哦请教老师一个关于遥控器上失控保护的问题 遥控器 作者:yahoo0039 7290

我买的是华科尔D10遥控器。

网友:
设在飞控里

网友A:
失控保护参数是存储在接收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参数是存储在接收机上了

是不是在对码的时候  接收机就会收到 然后存储起来了?每次都会存储一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对码的时候  接收机就会收到 然后存储起来了?每次都会存储一次么? ...

不是,失控保护必须手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失控保护必须手动设置

谢谢老师解答,我明白失控保护需手动设置,但是遥控器设置的失控保护参数是如何存储在接收机上的呢?还是说这个存储步奏也是需要手动操作才能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我明白失控保护需手动设置,但是遥控器设置的失控保护参数是如何存储在接收机上的呢?还是 ...

自动记忆,具体怎么记,你应该打电话遥控器生产厂家,我也不明白。

网友B(2015-08-14):
某些遥控器可以在遥控器上设置RTL状态 比如说乐迪 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后接收机如何工作 就可以了

比如说睿思凯 就要手动设置  先把遥控器打到你希望失控之后接收机输出各个通道PWM值的状态
然后按一下接收机上的对码键 接收机就记录下来了

说白了接收机都有个小的闪存模块 他会记录下失控之后你需要的各个通道PWM值

从而让飞控按照此状态的PWM去自动飞行 (RTL)  ...

网友(2015-12-18):
引用 网友B:
某些遥控器可以在遥控器上设置RTL状态 比如说乐迪 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后接收机如何工作 就可以了

比如 ...

可以同时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跟飞机的失控保护吗

网友:
飞控如何知道是否失控?

只有接收机失控保护 失控后输出某特定信号  飞控才知道 失控了

网友:
飞机失控一说从何而来 什么情况下视为飞机失控

网友C:
这两天我也琢磨这个问题,我的体会供参考:失控保护需要遥控器和飞控共同实现,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功能启用,并合理设置失控保护状态下各通道的量,比如油门设为50%左右,有自动起落架的需要放下。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关闭遥控或因为其他原因收不到遥控信号,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功能(滑块的设置要正确,具体见泡泡老师的教程,否则还是触发不正确),飞机进入保护状态飞行,如果此时是GPS飞行模式,且飞控设置了失控保护是自动返航,则飞机就会自动飞往初始的位置处(保持20m高度),并安全降落。
我没明白的一点是遥控上设置了失控保护状态的油门量,但是飞机在返航过程中肯定会控制油门的,否则怎么会降落,那么遥控上的失控保护油门量起什么作用呢?该怎么设置才正确呢?请楼下的回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我也琢磨这个问题,我的体会供参考:失控保护需要遥控器和飞控共同实现,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功能启 ...

遥控器的油门量只是一个触发失控保护的开关而已,拿天地飞的遥控器和pixhawk举例来说,一旦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了(可能是距离过远也可能是遥控器被关闭)。那么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也就是说油门通道的pwm值自动跳转到1000以下,比如说900(这是一个非正常值,一般不会出现),注意这个跳转不需要设置,这是天地飞的特性,同时还要知道,油门通道的pwm值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在1000到2000的范围内。当900的pwm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后。飞控不再处理接收机传来的个个通道的pwm值,也就是说暂时不再理会接收机信号,(当然,这个时候其实接收机还是有信号输入的,除去3通道跳转到900,其他通道持续输出失控之前从遥控器接收到的pwm值)而是执行rtl或者降落程序,即自动模式,飞控完全接手了电机的控制权,(即油门,俯仰,横滚等都由飞控控制)直到它认为遥控器信号恢复且切换了飞行模式,遥控器,即飞手才能再次取回控制权。
但是对于futaba遥控器来说,他的三通道,即油门通道并不会向天地飞一样跳转。futaba接收机的所有通道都能在失去遥控器信号后跳转,但它的跳转值都只能在1000到2000的范围内。也就是说futaba能控制任意通道在失控后跳转到任意正常值。所以,为了在飞控上触发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你必须设置一个通道(比如7通,高pwm为rtl)为rtl,然后在失控后让7通跳转到高pwm。以实现返航。大疆飞控也是这么做的。
最危险的遥控器失控是接收机断电,这个时候据我所知无法正确触发遥控器失控返航,而是保持原来的各种通道的pwm值不变,然后状态各种不确定。
以上都是我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