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3dr数传

楼主(2015-04-10):
拿回来我就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给了两个端的功率到20,然后两个数传就无法连接了,我没有动其他的选项啊,我也是醉了。。。。求大神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5

什么也没动,那就是接错线了,看数传上的指示灯工作情况,二边的绿色应该常亮,二边的红灯闪亮,且JJ上的红灯要亮些,地面的红灯要暗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悲剧了,我已经把数传弄坏了,焊接时失误了

网友B:
不需要焊接啊!买一块usb-ttl小板,2元一根4p杜邦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焊接啊!买一块usb-ttl小板,2元一根4p杜邦线搞定!

意识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已经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