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空心杯电机修复

楼主(2015-04-10):
你一定碰到过空心杯线不小心被你拽断的经历吧,看我的,修好他!工具:电烙铁,小电钻0.6钻头,502胶水。把原来电极座顶下来,在原来掉线的位置钻孔,把线穿进去,焊接,再装回去。好了,你的小电机复原了,完好如初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79456

79457

79458

79459

网友(2020-10-01):
好手艺 我的716把碳刷那搞坏了

网友(2020-08-12):
作为萌新要多看帖 ,多学习,多回复。

网友(2020-01-08):
我天,这么小的电机座这动手能力,666

网友:
我拆了,基本修不好了

网友(2016-11-04):
感觉这个东西的焊点应该设计在外面,断了后就好焊接了

网友:
现在的100型号的室内微型机都是用的这个空心杯的电机吧,这个电机好容易坏,一般一两块电就坏了,哎,得备好多这个电机咯

网友(2016-10-03):
哈哈,我之前给720换过好几次碳刷

网友A(2015-04-11):
支持一切折腾,你那里空心杯电机好多啊,720吗?

网友B:
这是需要很有耐心的呀  很多时候打开空心杯的盖子 盖回去 却导致电机不够顺畅了

网友:
好小的电机  修起来可不好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切折腾,你那里空心杯电机好多啊,720吗?

都是做小四轴的7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需要很有耐心的呀  很多时候打开空心杯的盖子 盖回去 却导致电机不够顺畅了 ...

7个坏的我修出来5个

网友:
唉,这个最讨厌了

网友:
我坏了5个了    老讨厌了

网友:
好手工啊,学习了。

网友(2015-05-12):
刚修过一个614的。东西太小,不好下手。

网友(2015-10-20):
我的空心杯被我打开的就没按回去过、、、、基本都是外壳变形了

网友(2015-11-20):
这个手工太牛X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顶了!

网友(2016-01-03):
,我刚刚拆了一个,就看到维修了

网友:
他们出厂的时候怎么搞的

网友(2016-02-13):
zhe这修起来好费劲啊, 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