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link

楼主(2015-04-11):
各位模友们,你们好!
       请问你们在玩模型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mavlink这个协议,小弟要做个简单的上位机,这个协议不太懂,不知道从何入手。请问有没有人能点拨一下,万分感谢哈~

                                                                                                 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哈~

网友:
各位无人机发烧友们:  你们好,最近在研究Mavlink,发现国内没有中文资料可查,所幸翻译了一些,供大家交流使用。由于时间匆忙翻译得很粗糙,大家明白大意就好啦! 有意交流者可通过 thunderleiming@126.com与我联系,期待你的出现!   mavlink微型飞行器的通信协议  mavlink
是一个非常轻量级,对微型飞行器数据头信息进行引导的库。 它可以高速地传递c语言并发送这些数据包到地面控制站。它已被广泛的在PIXHAWK,SLUGS和ArduPilotMega平台上测试,并作为信息传递地主干网对有MCU / IMU以及Linux的进程和地面链路通信进行信息的传递。 整合教程  这些教程显示如何在您的自动驾驶仪整合mavlink。  § 板载集成教程,使用内建的自动驾驶仪软件mavlink  § ROS(机器人操作系统)集成教程微型空中机器人中使用
mavlink
§  mavlink地面控制集成教程适应QGroundControl。  QGroundControl用户:虽然mavlink本身不依赖于它,但
QGroundControl调整的意见和基础设置都依赖mavlink的语言。QGroundControl
还使用这个消息跟踪如果一个系统不论它是正常的还是断开连接的。因此,请确保每
60,30,10或1秒(发送消息
1 Hz的建议,但不要求) Mavlink编码和驱动  有一个“common message set”包含广泛使用的消息。如果你想使用自己的自定义消息,您可以使用与这些mavlink启动器如(C/ C + +, Python)或QGroundControl。(下载QGC请访问http://qgroundcontrol.org/downloads) 托管mavlink二进制版本:  https://github.com/ mavlink / mavlink /downloads mavlink消息定义和驱动代码托管:

网友A:
你好,你是自己做的飞控,还是要和apm的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是自己做的飞控,还是要和apm的连用?

呵呵还是兄弟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是自己做的飞控,还是要和apm的连用?

不是自己做的,APM的飞控~     虽然有自带的mission  planner ,但是那程序还是太复杂。看不懂,起码的mavlink协议都读不大懂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兄弟懂。。。。。

哥们。你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