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拆了一个废旧的电芯组了一个3s

楼主(2015-04-11):
材料,
20awg硅胶线,
12awg硅胶线(个人觉得14awg的应该更合适,12的觉得粗了点对于3s来说)
xt60插头
热缩套 热缩管
平衡插头
(平衡插头有现成的就不用自己做了)

网友:
细节,焊接的位置,正负极的区分,连接的方法,希望图解说明

网友A:
小心短路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短路危险

这个肯定注意了的  ,短路太可怕了

楼主:
再补充一张平衡接头与电池连接的示意图

网友B:
旧电芯?电线杆上绑鸡毛——你好大的掸(胆)子

网友C:
这种鼓包了的电芯,充电一定要留意,大电流弄不好会冒烟。感觉用来做图传接收端供电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芯?电线杆上绑鸡毛——你好大的掸(胆)子

啊?难道旧电芯焊接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鼓包了的电芯,充电一定要留意,大电流弄不好会冒烟。感觉用来做图传接收端供电还可以。 ...

嗯,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难道旧电芯焊接有危险?

串、并联电池对电池电压、电流、电池的新旧程度的一致性要求都很高,尤其是锂电池这种高活性的电池,旧电池就算成了组也可能是一充就饱一用就完,误用甚至会着火,图个安全,你还是别让它上天了,用易拉罐封起来做灯吧。

网友(2016-06-06):
不建议自己折腾旧电池,有一定的风险!多个电池容量不同,充电就会不充分:有的可能过充了,有的可能还未充满电。组装电池实际容量尽量一致,并且最好是单节独立充电!
如果要鼓捣电池,建议多阅读一些相关的专业书籍,尽可能避免发生意外!

网友(2016-08-13):
这个电池最好分容一下再组比较好。

网友:
容量匹配,阻抗匹配都没有,效果肯定不好,而且充放电能力不匹配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