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黄蜂机架的分析

楼主(2015-04-11):
     这里是我分析的一些关于大黄蜂鸡架的总结,如果被设计者遇到希望可以交流吧。有了解的希望补充,我代表了我的观点,只是我的立场。下面配上几张图,,,,,这里我直接到百度找的图片,如有雷同别见怪。

网友(2017-04-22):
650我想把他的轴距缩小三分之二做成穿越机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lz 有大黄蜂机架的图纸吗

楼主(2015-11-13):
引用 网友A:
飞控用的是哪个?

别用qq之类的都行,模式就是四轴x

网友A:
飞控用的是哪个?

网友(2015-04-23):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是英文说明书的截图,后面的是别人画的3D图截图。

55210720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是英文说明书的截图,后面的是别人画的3D图截图。

能不能分享一下英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图纸不?

很抱歉  我没有图纸,这只是我根据结构的分析。大多数人其实是自己画的!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图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看到了什么?被评为精华了呢!谢谢管理。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是英文说明书的截图,后面的是别人画的3D图截图。

哦 那还是谢谢你的评论

楼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得布局,整个鸡架看似不规则,既不像蝗虫也不像常规的四轴鸡架,但是这是一个表象,不过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设计!下面开始分析

楼主:
1.飞控模式:常规四轴“x”
这一点怎么呢可以看出来这个鸡架得结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没有规律,其实如果以这四个点做一个外接圆,四个电机的位置其实就是圆的四个等分点。这也为我们寻找重心提供了便利,后面我会向大家说明其中的原因

楼主:
2.重心
从整个鸡架来看,我们发现大黄蜂鸡架是自己自带云台的!也就是摄像机的位置是明确且固定(云台的位置在鸡架的鸡头,也就是最前面)整个鸡架从整体上处于一种向前突出的结构,很容易理解这个鸡架的重心位置应该处于电池座靠前的位置。

楼主:
本身来说这个鸡架的重心已经靠后了,还要在前面装一个摄像头等设备,相信有人会会有疑惑:飞行过程中的平衡状态是不是不太好?多旋翼作为一种新兴的飞行器依靠控制单元进行反馈控制,一种想法是通过飞控提高前端两个电机的输出来进行飞行姿态的控制,到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方法,而且作者也貌似想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结构上做出了解决方案的

网友:
站位仔细听讲!!!  可以提供一些该机架的淘宝链接上来,方便大家选择!!谢谢

楼主:
分析解决方案:
飞机的动力由四个电机提供,自然合力就应该处于四个电机的连线中心,这只是一个受力中心,我们不妨把这四个电机对角线焦点看做一个支点,把鸡架的侧面截面看做一根杆,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杠杆,下图是我画的一个例子

楼主:
这里用到的公式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公式:F动力×d动力臂=f阻力×d阻力臂

楼主:
在这里我们不妨考虑下如何选择电机电池。这里我们既然要要计算前后的重量,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进行电池的选择配好重量再进行电机的选择

楼主:
这里进行一个对以前的一种说法进行一个辩论!有一种说法是大黄蜂的鸡架的飞控安装应该在重心位置。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我们都知道在常规四轴中我们飞控安装在中心位置,为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相对四个电机的中心位置!而大黄蜂鸡架的设备安装重心不对的话可能不在这是的电机的中心也就是受力中心

楼主:
或许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安装的步骤:
(一)选择设备:一般我们的航拍摄像机,图传,电调……and so on
(二)测量:如前面所说的,把鸡架的侧面截面看做一个杠杆,重力臂和阻力臂进行计算
(三)准备:请准确安装好鸡架
(四)安装:①有四个空闲电机(不管什么都行,主要找一个轴距的点)
②在这个基础上我将飞控安装完成,飞控的安装去上面所说的安装在受力中心,电调安装在受力中心附近
③电池我们不必计算到多么精确,我们可以选择略大于计算值,毕竟我们还有一些GPS图传等设备
④接住①的受力中心用一根细线系好并悬挂,先装电池和摄像机,然后再安装一些必须在某一位置固定的设备,如:GPS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的飞机会出现一些不平衡,但我们不是还有图传等设备吗?这些我们可以用来在继续进行一些关于平衡的调试

楼主:
有一句话说:“我们不可能超越光速,但人类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无限接近于光速。”同样的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平衡无限的缩小!

楼主:
最后我来说一下大黄蜂鸡架的一些优点:
大黄蜂的轴距是650,既电机的对角线长度是650mm,这类轴距的飞行器被大家用来挂运动相机,也有人拿来挂微单(不过从云台位置来看是挂不了微单了)。大黄蜂集合了蝗虫的有点,你是拍不到自己机臂的,目前大黄蜂的云台是两轴云台,前挂的云台给了我们很大的视野,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拍摄到自己的脚架,这也省下了起落架的重量,增加了续航耶
大黄蜂需要分线板,有人说分线板在炸鸡后可能会有暗伤,我觉得这个观念不好!你为什么一定要炸呢?你能保证炸了其他的东西就没有暗伤?对于一些耗材,觉得不保险有问题就一定得换!

网友D:
看机架 太骨感了 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机架 太骨感了 不喜欢

不知道你们对我的分析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               酷!

不知道你对我的分析感觉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对我的分析感觉怎么样?

正确   机架确实不错  设计非常漂亮帅气  还可以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确   机架确实不错  设计非常漂亮帅气  还可以折叠

他可以让人大致改动,你只要明白了他的结构还有布局,650的轴距,省下了脚架,减轻了重量。通过自己对电池的搭配,续航时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楼主:
啊!!!!!我看到了什么?被评为精华了呢!谢谢管理。

网友B:
这几张图看比相机拍的接结构看的明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张图看比相机拍的接结构看的明朗

谢谢你,可以弱弱的问一句这是图纸的截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可以弱弱的问一句这是图纸的截图吗?

前面的是英文说明书的截图,后面的是别人画的3D图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