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摇起来

楼主(2015-04-12):
之前电池放背上····炸机后很惨!电池没爆炸都是万幸!电池最好还是放到尾部两块板子中间起保护作用! 蘑菇天线可以直接热熔胶超级耐炸!

网友:
来点飞机的图片和文字说明啊!包括配置,靓图,装机,飞行体验类的谢谢!!!!

网友:
屌爆天了

网友:
装的好,简洁

楼主:
专业装机100套

网友A:
请教视频头的安装角度,是应该上翘还是想地一方向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视频头的安装角度,是应该上翘还是想地一方向倾斜

上翘点  往前飞的时候就不会对着地面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翘点  往前飞的时候就不会对着地面拍

一般用mm的视频头?

楼主:
2.8mm 或者3.6mm  一个广角 一个普通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2.8mm 或者3.6mm  一个广角 一个普通视角

谢谢?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09&extra=
看看能回答不?

网友(2015-12-30):
七飞八炸,魔友定律

网友:
以为是海盗飞控呢,有标题党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