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我用富斯I6设置CC3D到设置右手的上下的时候就不好用了

楼主(2015-04-13):
我用富斯I6设置CC3D到设置右手的上下的时候就不好用了,是遥控器的问题吗
还是怎么样我接线应该没事啊,就是按照那么接的一切正常的,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怎么能实验怎么用呢

网友(2015-08-15):
没明白什么意思 具体点

网友:
是你5通道没设置正确,5通道应该设置在一个三档开关上,你前四个基本通道都校准过关了,要是5能道设置正确,连线正确,拨5通道开关,右上角应该也能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