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下载固件错误,通讯未连接

楼主(2015-04-13):
想升级apm2.8固件,最后关头显示通讯错误-没有连接咋回事?如果不升级直接连接没问题。

网友:
先把外围所有链接的东西都拔了,只插usb

楼主:
我把外围所有连接都断开了,USB线也换过了,还是连接不上。显示是正在读取十六进制文件读完,显示上传失败,还有什么跳线设置吗?关键是直接连接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下载最新固件就不行。
查网上有人说重刷2560  固件已超2560容量,刷回低版本,恢复初始化,再刷高版,不知道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外围所有连接都断开了,USB线也换过了,还是连接不上。显示是正在读取十六进制文件读完,显示上传失败 ...

超容量是有这个说法,目前没遇到过。据说最新固件已经把一些不常用的功能砍了,免得固件超容量

楼主:
现在apm里面固件是3.1.5,昨晚又研究了一晚上,固件还是不能下载进去,真愁人...

楼主:
终于把固件升级成功了。原来两台笔记本都是win7系统,克隆的,连接都没问题,一升级固件就显示通讯错误,今天又弄台xp系统的,安装完软件一升级结果成功了。不知道为什么在win7系统下连接成功就是升级不成功?如果你升级显示通讯错误,换个系统试试说不定就好使了。

网友(2015-08-14):
引用 楼主:
我把外围所有连接都断开了,USB线也换过了,还是连接不上。显示是正在读取十六进制文件读完,显示上传失败 ...

告诉你的最好的方法  到参数树里 所有参数恢复默认  飞控自动重启  重启后115200连接  然后断开  你就会发现可以刷进去了

网友:
记得一定要先连一下 然后断开 再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