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 我的380四轴只转圈不……

楼主(2015-04-13):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rXZKIiXAIM/ 单飞,手机放上衣口袋拍的 蛮看并分析下
CC3D基本都是默认的 挑的是轴距400的机型

楼主:
黑色桨为鸡头

网友:
前后反了吧···

网友:
电机的转向与调参软件商对应的一致吗?  正常的话桨 1-4  2-3对调才是正确的

楼主:
可能先前拍照的时候临时上桨装错了
刚刚测试下 转向 风向是对的。这是测试时拍的(绿色的是鸡头)

网友:
如果旋转方向是对的 那你的桨就装错了!   左上角绿色旋转方向应该是顺时针向右  右上角逆时针向左   左下角逆时针向左  右下角顺时针向右!

网友:
看图片桨装错了,估计电机转向也是错的,反了

网友:
板砖都能飞

网友:
桨错电机错,